[問題求助] VIZIO M550SL ˊ開機只有背光亮 無LOGO 顯示請問是什麼損壞?謝謝

楼主(2025-02-13):
請問 VIZIO M550SL 更換LED 背光燈後ˊ開機只有背光亮  無LOGO 顯示 請問是什麼損壞?謝謝

网友:
你做了那些檢查?

楼主:
請問可以給個方向嗎? 是先測量POWER板的工作電壓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可以給個方向嗎? 是先測量POWER板的工作電壓嗎?

是的。

楼主:
版本 你好  原本背光燈還會亮的 今天測試就不亮了 有按照你說的先量測POWER 板 有AC 110V輸入 但  DC 12V 輸出的部份 都量測不到 謝謝 358727  電源板 右上方為DC 12V輸出位置

電源板

電源板

楼主:
忘了說FUSE有量測是會導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本 你好  原本背光燈還會亮的 今天測試就不亮了 有按照你說的先量測POWER 板 有AC 110V輸入 但  DC 12V ...

打從註冊痞酷網開始,都有一再告知請遵守版規及貼圖,包括發帖都有提示,版規是每位會員都需要遵守,包括我在內。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877-1-1.html

楼主:
請問有人知道 電源板都沒有 12 V  及 24 V  輸出是那裡有問題?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有人知道 電源板都沒有 12 V  及 24 V  輸出是那裡有問題? 謝謝

通常電壓都量不到,不能用祼板直接祼測,要給啟動訊號,電源板才會啟動。如果不知道啟動哪一pin,請先整機量測不要祼板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