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問磨砂機這要順時拆還是逆時拆

楼主(2025-02-14):
請問磨砂機這要順時拆還是逆時拆 謝謝

网友:
逆時針拆。後面有一個按鈕要按住。

网友A:
如圖看到要拆的螺紋,拆卸時是向著旋轉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圖看到要拆的螺紋,拆卸時是向著旋轉的方向。

因為磨砂片變形 整個跟後面的鐵檔片頂住
完全不會動 不知轉那邊

网友B:
這與砂輪變型有關係嗎?按壓只是擋住馬達輪軸,阿哪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為磨砂片變形 整個跟後面的鐵檔片頂住
完全不會動 不知轉那邊

只要是砂輪類摩擦加工的,拆卸的方向就是看到螺絲的正面,向著旋轉方向就是鬆開的方向,因為這樣在鎖緊的時候不必太用力,使用時自然會越用越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為磨砂片變形 整個跟後面的鐵檔片頂住
完全不會動 這樣還要押嗎?

正常情形,不按的話,拆的時候砂輪片會跟著轉,沒法拆。
如果砂輪片不會跟著轉,那就直接拆。

該不會,沒有拆的工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與砂輪變型有關係嗎?按壓只是擋住馬達輪軸,阿哪達?

砂輪片已經把馬達卡死了 手轉片也轉不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砂輪類摩擦加工的,拆卸的方向就是看到螺絲的正面,向著旋轉方向就是鬆開的方向,因為這樣在鎖緊的 ...

好的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形,不按的話,拆的時候砂輪片會跟著轉,沒法拆。
如果砂輪片不會跟著轉,那就直接拆。

哈哈哈 還真沒有
這是社區回收室撿來的

网友:
sg-11134201-22120-hg7p1d08felv2a~2.jpg 1.拆黑色護蓋,以圖中2號工具,插入砂輪軸的平行面
2.用1號工具的圓凸插銷,插入砂輪片鎖片,以面對砂輪鎖片方向,逆時針方向,拆砂輪片鎖片;此方法若不行,改以管扳手代替1號工具或用車床夾頭代提。
祝,成功。

网友D:
引用 楼主:
砂輪片已經把馬達卡死了 手轉片也轉不動

KK大如果這台不能修了~可以先跟你預約一下外殼嗎?
我的外殼裂開用膠帶綁著~這台看起來跟我這台外型滿像

网友:
按鈕不好施力的話可以一手用老虎鉗夾住砂輪片,一手用專用板手轉開。要小心,常常手會受傷,所以建議戴手套。砂輪機這個設計是最被詬病的地方,建議換成六角螺絲型的螺帽,以後用活動板手比較好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KK大如果這台不能修了~可以先跟你預約一下外殼嗎?
我的外殼裂開用膠帶綁著~這台看起來跟我這台外型滿像 ...

好的...........

网友E:
請問大神能幫忙修除濕機嗎  我可以付費  我住在中和景安站附近,故障是突然不過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大神能幫忙修除濕機嗎  我可以付費  我住在中和景安站附近,故障是突然不過電 ...

求修物品請到徵求啟事篇發文,應該有很多附近的痞友願意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大神能幫忙修除濕機嗎  我可以付費  我住在中和景安站附近,故障是突然不過電 ...

請問你要找那位大神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大神能幫忙修除濕機嗎  我可以付費  我住在中和景安站附近,故障是突然不過電 ...

https://bbs.pigoo.com/forum-193-1.html

這裡發求付費徵人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