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自行車前碟片調整問題

楼主(2025-02-15):
這陣子我在騎自行車時都有個磨擦的聲音,我很仔細聽,應該是前輪部份傳來的,如果我輕按、放前剎車,那聲音可能會不見,不過等一下就又會出怪聲了。
我把自行車前輪抬離地面,試著轉動輪胎,覺得也不是很滑順,仔細觀察碟片並非在兩片剎車片中間,而是靠在內側,不知道照片是否看的出來?

上圖紅色圓圈內是碟片與剎車片位置,綠色箭頭是碟片,應可看到碟片緊貼在右邊的剎車片上,正常碟片位置應該是在兩片剎車片中間才對吧!?

我在網站上找調整碟片的方法,不過都沒有跟我一樣的,不知會員有沒有對這方面比較內行的?告訴我要調整那裡?

网友A:
先檢查煞車皮,是否還有,如果沒有了,就換掉,

新手可以試試這兩顆拆開,看看煞車皮,是否還有,你要拆之前,還是谷歌一下,你這一台的煞車,叫機械碟
因為你這一台調整煞車置中心,不好調,要練

网友B:
建議騎到自行車行請師傅調整,這種微調常常是不收費的,就算是要收費,在一旁學習也算是值得了。

网友C:
(1)箭頭上下兩個內六角螺絲放鬆之後 就可以水平移動
(2)接著 煞車手把按緊 讓煞車皮迫緊碟片
(3) 前述(2)保持  將(1)上下兩個內六角螺絲 以多次交替漸進稍微迫緊定位
(4) 完全鬆開(2)煞車手把  撥動前輪檢查  聲音

不理想就 重複(1)~(4)  當滿意時即定位正確 將(1)完全鎖緊

网友D:
你的碟煞是單向機械卡鉗,請參考這個

https://youtu.be/m08H8x4prxU?si=85T4gSnOCShcmyx7
大概1:30左右,內側的來令片有調整螺絲

主要是調整內側來令片的位置,不要磨到碟盤就好,
不過因為是單向的緣故,所以碟盤每過一段時間就會再變形,
偏向內側去磨到,所以有聲音就調整。
另外,如果有動到卡鉗固定螺絲,鎖回去時記得把煞車拉到底,
避免卡鉗垂直偏向,那會調到瘋掉。

要不然就是換雙向機械卡鉗或者機械/油壓混和卡鉗。

不過就算是換高階的油壓卡鉗,還是難逃磨到的命運,
因為自行車的碟盤蠻容易變形的,然後卡鉗的活塞完全
靠來令片的彈簧歸位,很容易因為簧力衰退或活塞不順
去磨到。

目前的趨勢是高階車架一律都是碟煞了,中階也快一統了。
碟煞是好東西,只是他要花比較多的心思去調整。
當然,從另一方面來說,他的利基也比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檢查煞車皮,是否還有,如果沒有了,就換掉,

剎車皮狀況都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騎到自行車行請師傅調整,這種微調常常是不收費的,就算是要收費,在一旁學習也算是值得了。 ...

其實也是自己想多了解一些,如果不麻煩就自己調一下,很麻煩的話就請專家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箭頭上下兩個內六角螺絲放鬆之後 就可以水平移動
(2)接著 煞車手把按緊 讓煞車皮迫緊碟片
(3) 前述(2) ...

我原本是以為碟片應該在兩片剎車皮中間,不過看了5樓nexuse 之後,好像是我理解錯了,好像這種設計本來就是靠在其中一片剎車皮上,只是調到沒有磨擦到,明天我再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碟煞是單向機械卡鉗,請參考這個

https://youtu.be/m08H8x4prxU?si=85T4gSnOCShcmyx7

謝謝!今天外傭請假不能亂跑,明天我調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本是以為碟片應該在兩片剎車皮中間,不過看了5樓nexuse 之後,好像是我理解錯了,好像這種設計本來就 ...

是的,您说得没错,这种刹车片只会顶一面进行刹紧的。调整时只要确保静止面尽量靠紧刹车碟(当然,不要接触),调整刹车螺丝,保证刹车片与刹车碟平行即可,没必要保证碟在两刹车片正中,如果您想这样,会发现刹车时,动片挤压碟会弯曲(因为碟与静片间距过大的缘故)。
当然,我也没看出您的刹车内侧有没楼上视频中所说的调整刹车片间距的螺丝。至少我最近第一次调整过类似的刹车,当时也存在和您一样的困扰。。。后来才发现,这是低配版的刹车结构,可调整的手段并不多,也不复杂。

楼主:
今天第一件事就是調我的自行車,調整之前我先看看後輪是不是跟前輪一樣?

▼果然後輪的碟片也是比較偏向內側。

▼這樣就簡單了,就如nexuse 到另一面調整即可。

哈哈哈!真是江湖一點訣,果然馬上解決我的問題。
▼還有另一個小問題,前剎車用久了,只要遇到下坡又要剎車時,剎車把手都已經按到底了,所以鬆開剎車線螺絲調整一下拉緊位置。

▼後來發現我好像太笨了,似乎把手跟前輪都能進行微調,如果只沒有差太多,這兩處就能拉緊。

楼主:
要來掛招牌了!痞酷專修自行車單向機械卡鉗磨到碟片,有需要服務請報名。

网友:
"要來掛招牌了!",可是時間不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