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TECO TL5042TRE 液晶電視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25-02-17):
TECO TL5042TRE 液晶電視不過電維修實例

1.型號~TECO TL5042TRE

2.故障情形~插電後不過電

3.內部機板配置

4.電源、背光驅動、主控三合一板

5.目視機板高壓電源區域的降壓電阻(205 2MΩ)全部燒黑(斷路)

6.找一片以前液晶螢幕用的高壓板拆 SMD 2MΩ 電阻更換OK

7.上電測試待機紅燈亮起,消耗功率0.4W

8.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A:
恭喜wet大完修

全部2M歐姆都燒斷路...說軟也不軟,純粹好奇怎麼會燒光光?!{n_079:}

网友B:
我也好奇貼片電阻怎麼會燒得如此徹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wet大完修

全部2M歐姆都燒斷路...說軟也不軟,純粹好奇怎麼會燒光光?!

偶也不知道?
也不像是雷擊現象
{n_11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好奇貼片電阻怎麼會燒得如此徹底.....

偶也不知道?
遇過二次整串只燒掉一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也不知道?
也不像是雷擊現象

本來我是以為有短路,但wet大沒有提到,所以推測應該沒有這個疑慮。

另外請教wet大若是雷擊的話通常會壞什麼元件?!

感謝釋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