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大同電子觸控式省電護眼檯燈 TBTL-802 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25-02-17):
大同電子觸控式省電護眼檯燈 TBTL-802 不過電維修實例

1.型號~TBTL-802

2.27W FPL 螢光燈管

3.拆開底部鐵板檢視即發現固定電路板螺絲柱斷開,造成電路與鐵板短路打火燒斷保險絲

4.預防再發措施~塑膠螺絲柱先用快乾黏好再套上一截吸管加強固定,鐵板也鋪上滿板 PCB 阻燃絕緣片

5.電路板總體檢測後只有 2A 保險絲燒斷-->更新 1.6A 保險絲OK

6.電路板背面焊錫點有些薄弱-->全部補焊一遍

7.檯燈完修重現光明,觸控開關非常靈敏

网友A:
用戶身心壓力十分緊繃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戶身心壓力十分緊繃 ?

?????

网友A:
用戶身心壓力十分緊繃  所以摔檯燈 使塑膠螺絲孔柱斷

网友B:
恭喜完修,這種電子觸控式省電護眼檯燈電路板怎麼看起來都差不多

樓主真幸運,換保險絲就OK,小弟碰過燒保險絲的,幾乎都是連2顆2SC4242或13009一起昇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戶身心壓力十分緊繃 ?

哈哈哈  應該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這種電子觸控式省電護眼檯燈電路板怎麼看起來都差不多

樓主真幸運,換保險絲就OK,小弟碰過燒保 ...

對阿 我也有飛利浦的就是這樣
現在這種燈管不好買了

网友D:
可能的話,換LED燈管用的檯燈,省電很多,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這種電子觸控式省電護眼檯燈電路板怎麼看起來都差不多

樓主真幸運,換保險絲就OK,小弟碰過燒保 ...

因為它是基板脫落,剛好是AC進線那端直接與底(鐵)板Short馬上就燒掉保險絲,來不及燒掉後端電路零件,
也算運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戶身心壓力十分緊繃  所以摔檯燈 使塑膠螺絲孔柱斷

應該不是!前同事媽媽應該七十幾了個性不至於太衝動!!

同事說之前有一次壞掉有送大同服務站維修,這次拆開觀察只有觸控電路板有拆換痕跡。

所以推斷是前手維修完成後螺絲鎖太緊造成螺絲柱裂痕,加上塑膠年久(接近15年)脆化斷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對阿 我也有飛利浦的就是這樣
現在這種燈管不好買了

還好啦!

小牌子一支180~200,五金行還是很好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的話,換LED燈管用的檯燈,省電很多,參考看看!

老人家~
節省
溫暖
喜歡接近自然光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好啦!

小牌子一支180~200,五金行還是很好買。

可是大間的連鎖店跟量販店都買不到了,小弟前年在小北百貨才找到這種燈管,而且是沒聽過的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