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廠牌多功能吹吸兩用吹塵器(YMG810)內的蕭特基二極體更換疑問

楼主(2025-02-17):
手上有一台多功能吹吸兩用吹塵器YMG810,故障情形為壓下啟動鍵後,聽到馬達開始啟動,大約1秒鐘後就停止轉動

將機器拆開發現有一顆SS542的SMD二極體「裂開」了

想跟換這顆二極體,但是手上只有一支烙鐵,嘗試解焊,都無法拆起來

請問大家,如果沒有熱風槍的情況下,有什麼方法可以將這顆SMD拆下來呢?

网友:
這個時候.. 如果有刀型的烙鐵頭, 就很好拆!

但如果沒有刀型烙鐵頭,
剪一條粗一點的銅線, 平跨在二極體兩端,
上鍚, 讓兩端延著銅線, 都能同時吃到錫,
然後再推一下... 就下來了!
重點在於 烙鐵到元件上的溫度要夠!

网友A:
樓主的烙鐵是可調溫的?功率多少?這是重點。

兩段式加熱的還有機會,蕭特基接的銅箔面積很大,表示散熱會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的烙鐵是可調溫的?功率多少?這是重點。

兩段式加熱的還有機會,蕭特基接的銅箔面積很大,表示散熱會很 ...

試過100W的沒辦法取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試過100W的沒辦法取下

就如同wish大所說,最簡單暴力的方式 破壞它,反正已經知道是壞的了

雙刀流也可以嘗試,只是成功機率也是未知@@

楼主:
真是反應太慢,原來還可以直接「剪掉」,接下來應該就可以換新了

楼主:
已經換好新的蕭特基二極體了,電池充滿電有12.36V

但是按下啟動開關後,還是出現原來的問題,啟動1秒後,馬上斷電停住,

第二次再押開關,就沒任何反應了...

請問各位前輩、有沒有查修的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換好新的蕭特基二極體了,電池充滿電有12.36V

但是按下啟動開關後,還是出現原來的問題,啟動1秒後, ...

機器使用多久了?

該不會是電池老化,電池內阻過大,
一抽電流,電壓就過低,觸發電池保護,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換好新的蕭特基二極體了,電池充滿電有12.36V

但是按下啟動開關後,還是出現原來的問題,啟動1秒後, ...

你這樣提問不行的
實物在你手上 隔著網路  你要先過一些基本檢查  提供資訊
至少和D3二極體相連接的 都過一遍吧

网友B:
這種雜牌電池不會用太好..先檢查電池..說不定是電池引起的.

网友:
這種白牌的我也有買過,通常都是電池惹的禍,要充很久,使用沒多久就沒電。想更換電池又比買一支新的貴,呵呵!懶得修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雜牌電池不會用太好..先檢查電池..說不定是電池引起的.

謝謝您的提示,剛剛把電池拆開,果然發現3顆電池的電量不一樣,其中一顆接近沒電....

電池外觀

電池外觀

電池外觀

焊點

焊點

焊點

這顆有問題

這顆有問題

這顆有問題

這顆有2.4V

這顆有2.4V

這顆有2.4V

這顆有3.8V(正常)

這顆有3.8V(正常)

這顆有3.8V(正常)

先處理電池問題,再跟大家回報...

楼主:
剛剛更換了全新的電池,不幸的是按開關後,還是無法啟動...

將新電池(電壓11.7V)接上電路板

將新電池(電壓11.7V)接上電路板

將新電池(電壓11.7V)接上電路板

目前排除電池的問題,請教各位前輩

如何測試SS54二極體的好壞(跟普通二極體的測法一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提示,剛剛把電池拆開,果然發現3顆電池的電量不一樣,其中一顆接近沒電....

電池外觀

請遵守版規貼圖︰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877-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更換了全新的電池,不幸的是按開關後,還是無法啟動...

將新電池(電壓11.7V)接上電路板

請遵守版規貼圖︰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877-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提示,剛剛把電池拆開,果然發現3顆電池的電量不一樣,其中一顆接近沒電....

電池外觀

看電壓,其實不太準..最好.是看每顆電池內阻..比較準點..
有時電壓是虛的.看起來有電.但內阻變大..會造容量變小或其實是壞掉無法使用..
換新電池.最好三顆內阻都差不多.會最好喔!

如果有可調電源的話.其實上個可調電源送電就知是機板功能是不是正常的..
一步一步先判斷.那部份出問題.

SS54跟一般二極體測法一樣..也要檢查.馬達本身是不是有問題.碳刷是不是足夠.

网友:
SS54蕭特基跟一般二極體測法一樣..
只是,當下它在PCB上正與馬達(M+ M-)併接,直接於板上量測只會量到馬達線圈電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