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SONY 藍光播放器 BDP-S1500 拆解求助

楼主(2025-02-18):
SONY 藍光播放器 BDP-S1500,盤托不動。
開機時托盤會頓一下,然後就沒了。
指示燈綠燈,有參考官網說明 按鍵壓住再過電,也沒辦法恢復。

外殼很好拆,就不貼照片了。

拆到光碟機(BPX-10) , 傻眼,沒螺絲。
托盤左右各有三個位置有卡榫(下圖紅框),用力翹一定會斷的,很明顯不是從這裡拆。
不知道有沒有人拆過這種光碟機,有什麼訣竅才不會拆壞。

俯視圖

底部

网友:
既然有卡榫應該很好拆才對

网友A:
那三個位置的卡榫, 只是托盤的軌道... 吧?

一般來說..
在正前方應該會有一個孔, 拿長的迴紋針插進去後, 就可以把托盤頂出來..
再把托盤拉出到限位, 找一下托盤後方, 會有一個卡準..
掰一下卡準後, 就可以把托盤從前方拿出來了!

步驟 10: Slide out the disk tray.
https://zh.ifixit.com/Guide/Sony ... t+Replacement/98930
好像是把托盤(順著軌道)直接從前方拉出來!

** 如果磁碟托盤不能輕易取出,請勿強行將其取出,這可能會損壞托盤移動的齒輪。輕輕地將磁碟托盤向上提起並將其滑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三個位置的卡榫, 只是托盤的軌道... 吧?

一般來說..

正確,就是軌道,所以才不敢出大力。

正前方沒有小孔,我常拆光碟機,沒拆過這種沒小孔的。
現在整個托盤推拉都不動,沒辦法從前方拉出來。
所以才會來求救。(不敢大力,怕沒奇蹟)

卡在 IFIXIT 說明中的 步驟10 Slide out the disk tray.
這個網頁我有看過了。
看來簡單,卻是不行。

研究一下圖片,可能是這裡卡住了。
想辦法挖個洞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正確,就是軌道,所以才不敢出大力。

正前方沒有小孔,我常拆光碟機,沒拆過這種沒小孔的。

大力出奇蹟。

假設是那個黑色有齒的元件卡住,調整一下方向讓重力也來幫忙。
把光碟機出口朝上,慢慢用撬棒從正面施力。
聽到第一聲,應該就是齒輪跳過一格,有移動一點點。
拿塑膠尺墊住縫隙,繼續施力,大約再跳過兩個齒距,這時候手指可施力。
硬拔,順利拉出。

檢查構件,都沒有卡住跡象,齒輪、馬達 都很容易旋轉。

最有可能是這個橫桿偏向卡住。
這台光碟機可能被摔過,所以才會卡住。(外殼有摔傷痕跡)

今年第一台沒拆壞的機器,平常我只要大力都會出現另一種 "奇蹟" (壞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力出奇蹟。

假設是那個黑色有齒的元件卡住,調整一下方向讓重力也來幫忙。

結果?? 搞定了嗎??

楼主:
拆下,安裝回去。
推拉都順暢,沒有之前的問題。
已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