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維修筆記]MSI H270M Mortar arctic 風扇控制IC燒毀 | 缺VCORE

楼主(2025-02-19):
單純維修筆記,部分維修過程沒拍照。

MSI H270M Mortar arctic 版號: MS-7A69 ver: 2.0
1. 目檢: 風扇控制IC(NCT3947S)燒毀 ,起因推測為MLCC短路,移除IC後pin4對地二極值依舊短路。

摘除相關MLCC,排除短路。

2.裝CPU上電缺VCORE,觀察VCORE 供電IC(RT3606BC)周邊 VIN 12V串接5R1燒毀,更換同阻值與濾波電容,再次上電依舊燒毀。

想起之前修過MSI這類問題,直接查TONSET的電阻。

對照datasheet參考電路圖阻值為487K,對照曾經修過H310M的阻值應該差異不大,從報廢板上的TONSET電阻移植過去。

將5R1更換為0R,短接J1跳線可以不上CPU也能產生預供電Vboot,發現依舊沒VCORE,且觸發後反覆掉電。

3.從時序反推確認,VCCIO要先出來,IC型號為NB681GD-Z

VCCIO_EN只有1.7V,研究該IC datasheet該EN電壓不在正常模式的設定電壓。

推測有被拉低的可能性很高,連接EN的分壓電阻300K 100K,將12V分壓得到3V。

上下分壓電阻與板子斷開,確認阻值正常。

往前又與兩顆7002 MOSFET相連,直接拆掉更換。
4.上電後VCCIO_EN 2.6V,VCCIO 0.9V、VCCSA 1.0V、VCORE 0.8V 預供電。

直接上CPU蜂鳴器有響聲,EZ debug LED停在BOOT LED,說明已經正常開機。

裝上外接顯卡測試。
BIOS
可以正常進入Mint系統,之後還要再確認VCORE的各相波形、頻率是否穩定?!

補充內容 (2025-2-19 02:27 PM):
更正:從H310M的TONSETA電阻464K移植

网友A:
VCCIO_EN不正常,導致VIN 12V串接5R1燒毀,
這是個寶貴的資訊,

是我的話,可能會無腦換掉電源管理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IO_EN不正常,導致VIN 12V串接5R1燒毀,
這是個寶貴的資訊,

VCCIO_EN不足,可能只是間接原因,我是先發現VCORE沒出來,先去查VCORE IC周邊。

才發現5R1燒毀,再燒一次就想起微星H310M VCORE IC發熱那帖案例的TONSET電阻。

短接預供電跳線,確定不燒5R1,才重新檢視時序缺少什麼供電。

VCORE預供電有出來,我是判斷時序之前的供電應該都正常。

這個時候故障現象變成反覆開機掉電,應該是又產生新的故障造成與原故障現象不同,所以測量、判斷起來相對費時些。

我也是頭次遇到一張板子出現兩種以上的綜合故障現象

-------------------------------------------------------------------------------------------------------------

板卡的IC通常不容易壞,電源供應器相對容易有問題。

有一定的經驗(通病)可能就會直接換IC

一般SOP會優先從周邊電路條件去排除,換IC是確認條件正常後再考慮。

网友A:
引用 楼主:
VCCIO_EN不足,可能只是間接原因,我是先發現VCORE沒出來,先去查VCORE IC周邊。

才發現5R1燒毀,再燒一 ...

重看了你之前發的"微星H310M VCORE IC發熱"那帖案例,
TONSET電阻拆下板來是好的,但換掉它的確解決燒5R1故障,
這蠻奇特的現象,寶貴的經驗!

"板卡的IC通常不容易壞"
=> 我修過的主板,有3塊是壞電源管理IC,
查網路案例也說電源管理IC不容易壞,都壞周邊電路,
但周邊電阻電容查半天, 無異狀,結果電源管理IC一換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看了你之前發的"微星H310M VCORE IC發熱"那帖案例,
TONSET電阻拆下板來是好的,但換掉它的確解決燒5R1 ...

"壞電源管理IC"

要看原始故障現象之間的關聯...敵不動我不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看了你之前發的"微星H310M VCORE IC發熱"那帖案例,
TONSET電阻拆下板來是好的,但換掉它的確解決燒5R1 ...

請教J大換了IC,各相都有波形了嗎?

我測量三相VCORE供電,只有ph1有波形300Khz,ph2、ph3時有時無,大部分時間是沒有,有的話只有一閃而過

量源頭VCORE IC 的PWM信號,確定PH2、PH3都沒有,不知道是跟低階CPU有關還是與RT3606有關?!

當下開furmark介面出來,G3900 CPU使用率都超過70~80%

謝謝~

我研究看看RT3606 datasheet page24是怎麼解說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教J大換了IC,各相都有波形了嗎?

我測量三相VCORE供電,只有ph1有波形300Khz,ph2、ph3時有時無,大部 ...

誤會了, 我是指修過3塊不同型號主板是換電源管理IC,
不是修了3塊H270,

"只有ph1有波形300Khz,ph2、ph3時有時無",
=>我猜這是RT3606BCRT3606BE的正常操作現象,
它的關鍵特性就有寫到"3/2/1 Phase (CORE VR) + 2/1 Phase (AXG VR) PWM Controller",
應該指的就是可以任意變化電源相位3/2/1 Phase,
換上95W CPU應該就會工作在3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誤會了, 我是指修過3塊不同型號主板是換電源管理IC,
不是修了3塊H270,

有可能~我先讀完那篇說明@@MSI這類的IC太常見

自己的G3900若cinebenchmark正常的話,換另一顆隨板子一起來的G4560看看波形

楼主:
G4560 正常,抽空跑cinebench

如果有特別喜歡白色主機板,可私訊討論,最近會上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