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brother HD-390E万用表的官方网站是什么?

楼主:
brother HD-390E

brother HD-390E

如图所示,网上怎么搜不到这个万用表的公司?
只有一个造打印机的台湾兄弟牌,在他网站没找到有万用表,
好像和做这个万用表的不是一家公司。

在哪能买到这款万用表? 万能的淘宝都没有这款型号

网友A:
  請搜尋 "兄弟電表股份有限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搜尋 "兄弟電表股份有限公司“.

谢谢,找到这家公司了,但是这家公司没有官方网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找到这家公司了,但是这家公司没有官方网站吗?

  看樣子是沒有.

  你若欲聯絡售後, 僅能電話或傳真了吧!

楼主:
我想购买这款万用表,不知哪些平台可以买到?

网友:
好奇問一下,這款萬用表有什麼特點吸引樓主指定要買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购买这款万用表,不知哪些平台可以买到?

这边 万能淘宝有喔,
我也好奇為什麼一定要買它,
或因為, 越得不到,越想要

网友:
淘氣寶寶沒有,可以找 四十大盜
沒看到字尾E 但有類似的

Brother HD-470A/390A/390A+/390D Analog Multimeter High Precision Mechanical Electrician Home Maintenance Pointer Multimeter

Xin Chuang Instrument & Meter Store

网友:
錶盤左下紅字 Taut-Band Movement 吊線式機(表)芯
配這機芯表頭等級 價格要高一些
若是向著這個目標 其實市面還有很多可選
[ Taut Band  吊線式  電表 ] 用這幾個關鍵字搜尋網路 應該有收穫

楼主:
因为这个指针万用表和普通的不太一样,所以想买这个型号的

网友:
der ee 或者 sanwa 也容易買到

网友:
露天還有兩人刊登可以問看看還有沒有貨,畢竟是舊機種了,使用高級表頭當然是高單價,這種價位應該都會去買日本表了才對。

网友B:
土耳其有賣貼牌機 - 台幣750左右

HD-390D網路開箱的拆解影片
節錄內部概況
回覆討論文網友稱其為 "混合萬用表" (有源數位-但用指針顯示量測值)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g-aDRELsxw
內部電路多出了一些IC,這與傳統類比指針表表不同

有自動關機功能 數位表(未知關機時間是多久?)。
吊線表頭 指針表。
DCV/ACV 都是 20kΩ/V 阻抗匹配。
交直流電壓量測一鍵瞬切,不用一直轉撥盤,快速量測電路中的交直流。
電流量測檔位小到0.05mA & 0.25mA。
電阻檔最大檔位X1M,輸出電流控制到0.15uA。
True RMS,ㄛ指針表好像不常看過有強調這功能。
頻率檔位,ㄛ指針表好像不常看過有頻率檔。

補充內容 (2025-2-21 05:47 PM):
貼牌機:電阻最大檔位 X100K ,brother HD-390E 是X1M
另外網文資訊提到,可測量交流電流,這可能要外搭其它配件才可行吧 !
自動關機功能 HD-470B 是15分鐘

補充內容 (2025-2-21 06:03 PM):
更正 : HD-470B 自動關機功能 是 5 分鐘後自動關機。
https://www.ixbt.com/live/instru ... sche-vozmozhno.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土耳其有賣貼牌機 - 台幣750左右

谢谢,从土耳其购买有点太远了,HD-390E这个型号不知在台湾实体店能买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土耳其有賣貼牌機 - 台幣750左右

讚!其實貼牌的話;也要加入自己的元素,不然還有搞頭嗎?

中國也有好廠商,也許我們認真思考,可以合作的商機.優點也不少?

只是指針電表數位化,還有原本的功能嗎?

指針電表自動關機功能;年前我就DIY 成功,也不算高技術,感覺要加入<電橋>功能,才比較完美。

网友C:
我建議你 不要買  , 很可能有雷  很可能痛心疾首的領悟那種

你注意比較  你貼圖其上的商標  與 造打印机的台湾兄弟牌,
基本上十分相似  採用的字體一模一樣

第二  看看台灣電商露天上面  裡面照片的每個標商  遮遮掩掩有矯飾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 ... 1eKLxLj8DT_ZDZF5J3M

因為要躲閃侵權商標法  這樣的製造商  你會去相信嗎?
如果一般小錢且是無關緊要耗材 堪用即可

我看上述連結裡 要賣到$$ NT 3525  超過sanwa CX506a $$ NT 3100
有這實力去怎沒信心擦亮自家品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从土耳其购买有点太远了,HD-390E这个型号不知在台湾实体店能买到吗? ...

brother H-390E 台灣哪邊買,小弟未知sorry。
購買資訊,需要請其他前輩發功指導。

网友B:
隨機看到的同品牌,其它機型開殼機照

與傳統指針表電路有差異的HD-390D
多了運算放大器、電壓轉換器等

與傳統指針表電路有差異的HD-470B
多了運算放大器、電壓轉換器等

與傳統指針表相似電路的 HD-47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建議你 不要買  , 很可能有雷  很可能痛心疾首的領悟那種

你注意比較  你貼圖其上的商標  與 造打印机的 ...

我是喜欢就买,最近二十年后买了几十个万用表,算是收藏吧,以下是我现在拥有的,有的型号有两块以上。

SANWA
AU-31
AU-32
SP8D
EM7000
CX506a
SP-18D
YX360TRF
YX361TR

HIOKI
DT4261
CM4372
CM4003
3030-10

DER EE
DE-961TRN

CHEKMAN
TM-502TR

FLUKE

中国制造的
MF47
MF30
MF9
50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隨機看到的同品牌,其它機型開殼機照

與傳統指針表電路有差異的HD-390D

这些都看了,有的不是吊线式表头,有的是传统指针表,我想买个不一样的,手里已经有几十块万用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