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改造,数倍延长LED节能灯寿命

楼主:
LED的理论寿命能达到5万小时以上,实际应用中大多因为工作温度太高可能几千小时就损坏烧毁

改进过程如下,将恒流驱动板拆下,找到一个1至3欧姆左右的电流取样电阻,图中2R61为2.61欧姆

LED节能灯恒流驱动板

LED节能灯恒流驱动板

再找一个废旧节能灯或其他地方找一个合适的电阻,将两个2.61欧姆的电阻串联后接入原来的位置,这些取样电阻就由原来的2.61欧姆增大至5.22欧姆。

改进后的恒流驱动板

改进后的恒流驱动板

修改后将驱动板装回灯具。
实测改进后和改进前亮度会低一点点,但变化不是很明显,LED的工作温度大幅下降,原来整个节能灯都烫手,改进后手摸上去温温的,这样改进了上百个,已经24小时不关亮了两年多了,非常稳定可靠。

网友:
真是不錯,又學到一個讓燈具節能長壽的方法!

网友:
謝謝分享,LED常常會故障,大多是散熱的問題 ,大大的改法,壽命應該會超過五年。

网友:
讚一個!降低電流,好方法。

led指示燈的運用上,我會儘量降低電流,關乎壽命問題。

其實鋰電池也有相似的原理;延長壽命方法;定電壓充電。

网友:
恭喜改造成功!

网友A:
翹翹板焊接容易熱漲冷縮斷裂,建議可以ㄑ字型平放PCB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翹翹板焊接容易熱漲冷縮斷裂,建議可以ㄑ字型平放PCB

同意g大的觀點, 雖說驅動電路理當不會常碰觸, 躺平可以再減少問題發生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