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Z77A-G41_MS-7758 VER3.1無法完全關機

楼主(2025-02-20):
各位前輩好:
小弟這片微星的老舊主板是想學一下維修經驗的,因為遇到不能完全關機的情況
目前這片主板裸測時(只有主板、CPU、記憶體跟電源供應器)
只要電供一ON不用觸發開機針腳CPU風扇就已經在轉了,但仍未開機

觸發開機針腳後,可跑碼,可正常開機,但是再關機時,除錯卡有關閉現象
可是CPU風扇仍然還再轉.....!!

有試過裝硬碟進系統後再關機,系統有關機,但CPU風扇仍然再轉
有試過重新燒錄BIOS,狀況依舊
請教一下各位前輩,主板的關機電路是如何運作的??
也請各位前輩給個維修思路方向。
感恩!

网友A:
我是認為與風扇電路有關,你可以不要插CPUFAN,改插其他FAN插座是否在待機下會轉動?

供參考

我查下面這帖的電路圖,風扇控制是由SIO主導。

微星B75MA-E33 不過電 無法開機
https://bbs.pigoo.com/thread-75533-1-1.html

補充內容 (2025-2-20 06:50 PM):
未觸發風扇轉動,明顯就是待機5V提供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認為與風扇電路有關,你可以不要插CPUFAN,改插其他FAN插座是否在待機下會轉動?

供參考

回復Peter大大:

目前測試將CPU風扇改插到其他風扇接口狀況依舊
電源供應器一打開ON時,風扇就轉了
除錯卡顯示0000
開機跑碼亮機後再關機,關機狀態下:
除錯卡有時會顯示0000,有時0000會熄滅
但風扇仍在運轉中
MSI Z77A_MS-7758 Rev1.0.pdf (872.11 KB, 下載次數: 14)
附上1.0版的電路圖給大大您參考
看可否告訴小弟往哪個頁次跟方向查修
感覺應該是IO壞了,目前也沒零件,板子也不符維修成本,那就棄修了
謝謝各位前輩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復Peter大大:

目前測試將CPU風扇改插到其他風扇接口狀況依舊

如果是這樣我會懷疑5VSB跑到12V風扇供電!?

有嘗試其他PSU做測試?先排除PSU問題,確定PSU正常再檢查CPUFAN各腳位對地二極值

SIO還能夠觸發,可以先不用悲觀懷疑有問題。

補充內容 (2025-2-21 06:57 PM):
電路圖page29 CPUFAN、Q12上的電壓可以先確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復Peter大大:

目前測試將CPU風扇改插到其他風扇接口狀況依舊

我的主機關機後風扇也會轉,但是會慢速旋轉,
原因是我的HDMI有插一個訊號源,電壓會倒灌進電腦,

你的CPU風扇轉,是開機後的正常轉速嗎?
如果是低轉速,就是其他電壓倒灌,
如果是開機後的正常轉速,表示12V有電? 電源供應器也觸發供電了?
那就得檢查intel南橋的關機時序是否有哪邊不滿足?
這邊有NV的時序案例,
http://www.sjweixiu.org/post/107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主機關機後風扇也會轉,但是會慢速旋轉,
原因是我的HDMI有插一個訊號源,電壓會倒灌進電腦,

順便回復一下Peter大大,我換過電供,故障依舊

也非常感謝Jacson99大大的幫忙,這個正是我要的關機時序
有關機時序好查多了,我的是風扇正常轉速
目前查到PCI_RST訊號正常,關機時會跳變

再往下查到主板上點位U48似乎異常(+1.2V的那個訊號)
不管待機還是開關機,4腳一直有0.65V的高電平
上網查資料這顆是UP0111
4腳似乎要在0.35V以下的低電平時,才會關閉5腳的1.2V輸出
不知道我目前的判斷是否正確
這顆IC的絲印是S43A00,SOT23-5L我手邊又找不到這顆5腳芯片可以換
只有UP0107BMA,可惜4腳跟5腳的腳為顛倒不能代換
真傷腦筋了,如果沒有零件,只能暫擱了
如還有其他小弟遺漏的地方,還望各位前輩多多指教
感謝各位前輩的幫忙

网友B:
引用 楼主:
順便回復一下Peter大大,我換過電供,故障依舊

也非常感謝Jacson99大大的幫忙,這個正是我要的關機時序

我前面貼的是AMD AM2 AM3 主板配上 Nvidia南橋的關機時序案例,
不是intel關機時序,

你找的U48,它是一個線性降壓電路,
輸入3.3V,輸出1.2V,4腳是迴授點,
如果分壓電阻是1K、2K,這樣4腳正常是0.8V,
既然有正確輸出1.2V,你量的0.65V,應該是量測誤差,
但這不是問題點,因為它並不是Nvidia南橋關機時序的+1.2V_HT,

google了一下,找不到完整的intel關機時序,
以下只有intel 7系列南橋的S0->S5關機時序 (S0是工作狀態,S5是關機狀態),
以及ASUS某份內部訓練講義節錄出來的intel 7系列開機時序,

又仔細看了你第一篇的描述,
是AC通電後,電源供應器就自動上電,但電腦並無開機,
表示你的PS_ON總是處於0V狀態,
請拔掉電源供應器後,檢查主板ATX插頭的PS_ON是否對地短路,
有短路的話要找出相關元件疑點(譬如: SMD電容),

如果沒有對地短路,則插上電源後,測量是否待機時PS_ON被拉至0V,
若是,就是IO芯片壞了,

intel 7系列關機時序
--

intel 7系列開機時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前面貼的是AMD AM2 AM3 主板配上 Nvidia南橋的關機時序案例,
不是intel關機時序,

回復Jacson大大
有時候真的是當局者迷
加上經驗不足,維修的思路會卡關
感謝Jacson大大提點
目前測量綠線對地阻值偏低,約為0.118V
插上電待機時,PS_ON被拉低至0.7V左右
看來應該如大大所說的IO芯片壞了
沒有零件,維修也不符成本,棄修了
感謝各位前輩又讓我學到一些經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復Jacson大大
有時候真的是當局者迷
加上經驗不足,維修的思路會卡關

F71868AD嗎? 我查資料之前手邊有買一顆全新備品,
可以70元(含掛號運費)寄給你,
有需要可私訊我,我再來找找這顆是否還在

楼主:
等待料件的途中閒閒無事再研究一下

目前對照Jacson大大提供的關機時序來排查
發現SIO的46腳DPWROK的電壓,開機跟關機時都是3.2V左右沒有跳變
測量對地阻值的時候發現有裝電池跟沒裝電池的差異

第46pin對地阻值裝電池時0.012V,拔掉電池時0.575V

第83pin裝電池0.013V,拔掉電池時0.475V

第84pin裝電池時0.013V,拔掉電池時0.471V

另外還發現84pin的ATXOK那個R71的電阻為4.7K
實際測量電阻故障,阻值為無窮大了,以為露出曙光
更換之後故障依舊@@
應該判定SIO故障了

請問一下各位前輩SIO的裝電池與不裝電池
這樣的對地阻值正常嗎?

楼主(2025-04-01):
料件收到囉
真的非常感謝Jacson99前輩與Peter前輩的幫忙採購
好消息是小弟的兩光技術學會換那個128隻腳的IO了
可以正常開關機,表示IO焊的沒問題
壞消息是故障依舊
只要POWER的電源一打開,CPU風扇就轉@@

网友:
引用 楼主:
料件收到囉
真的非常感謝Jacson99前輩與Peter前輩的幫忙採購
好消息是小弟的兩光技術學會換那個128隻腳的IO ...

恭喜SIO焊接成功,

8#所述,
"測量綠線對地阻值偏低,約為0.118V"

這是用二極體檔量的嗎?
若是的話,PSON對地阻值有118 ohm,並沒有對地短路,
所以原SIO是好的,

你的描述讓人看不懂,
"POWER的電源一打開,CPU風扇就轉"
是只有CPU風扇轉?
或是power+CPU風扇都轉,power supply的紅(5V)、黃線(12V)供電全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料件收到囉
真的非常感謝Jacson99前輩與Peter前輩的幫忙採購
好消息是小弟的兩光技術學會換那個128隻腳的IO ...

電源有換別顆試過嗎
SLP_S3#檢查看看

楼主:
回復Jacson大大
1.換過IO之後,綠線的對地阻值(二極管檔測量)為0.264,沒有短路。只是之前0.118個人認為偏低
2.POWER電源開關一打開,POWER風扇跟CPU風扇都在運轉
紅線5V及黃線12V橘線3.3V全出了(在24pin針腳那邊量的)

回復獅子魚大大
1.電供已經換過別顆試過,依樣一開電源,還沒觸發就如上述第2點回答3.3V、5V及12V黃色線都已經有電
2.SLP_S3#訊號在還沒觸發之前為0V(風扇已經再轉的形況下測量的)

目前連CPU跟記憶體都沒裝,只裝個CPU風扇,只要電源供應器一打開,電供的風扇跟CPU風扇就轉了

補充說明
CPU風扇腳位對地值(插著24pin電源量測)
4腳0.563
3腳1.148
2腳0.053
1腳GND

拔除24pin電源量測二極值
4腳0.589
3腳1.400
2腳0.584
1腳GND
也應該沒有短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復Jacson大大
1.換過IO之後,綠線的對地阻值(二極管檔測量)為0.264,沒有短路。只是之前0.118個人認為偏 ...

VCC5 5VSB 可能有元件串電
USB相關元件Q28檢查看看U42 U44 U63

楼主:
感謝大大您提供的維修方向
小弟這陣子有事情忙一下
待回來後再研究看看
感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