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N76E003白光七段顯示器時鐘開發板套件

楼主(2025-02-21):
好久不見,真的好一段時間沒來發文了。這是最近完成的開源專案,用台幣7塊錢的新唐N76E003增強型8051製作的時鐘套件,顯示器一樣是用多年前阿乾大那批白光七段顯示器,但是它不單單只是個時鐘套件,在板邊還lay上了所有IO接腳,它還能當作個多用途的開發板!
https://github.com/danchouzhou/003Clock

N76E003是一個增強型MCS-51 MCU,機械週期為1T,即指令週期以1個時鐘週期為單位,且指令完全相容傳統8051。因此相同時脈之下,處理速度會比傳統8051快上許多。18 KB的程式記憶體還能夠劃分為data flash,用來儲存資料或是斷電記憶的功能。此外它還內建了兩組UART、SPI、I2C、ADC、PWM,這些都是相當受歡迎且常用硬體周邊。如果真的要做產品,建議使用今年新出的N76S003,價格還維持在台幣7塊錢,而且還多了SPROM(可以保護關鍵程式碼)的功能。我現在還在用N76E003是因為之前原廠特價囤太多了XD

這個套件本身有時鐘、計時器功能之外,我還將MCU的所有IO接腳設計在電路板上,使它具備良好的擴充能力,如此能夠基於相同的硬體衍伸出更多功能,例如溫濕度計、電壓電流功率計、引擎轉速表等等,這些是我目前想到的功能,也許我會在日後陸續開發出來。

電路圖、電路板也是用免費的開源軟體KiCad來設計。

關於排針的焊點參考了這篇的做法,將焊點交錯開來,這讓我們可以直接插上排針,而不用焊接排針母座,以維持成品的整潔。
https://hackaday.com/2021/08/12/who-needs-pin-headers/

寫8051的程式經常會使用Keil C51、IAR,這些商業軟體免費版本是有code size限制的,例如限制在2KB,那麼N76E003的18 KB就是用不完的;對我們這些玩家付費版本有點吃力。因此我自己用VS Code和SDCC (Small Device C Compiler)建立一個編譯環境,它們都是open-source的工具,無code size限制。只需要將安裝好SDCC和燒錄軟體,在VS Code以資料夾的形式開啟本專案,就可以開始寫程式並增加自己期望的功能。

我將專案取名為003Clock的原因是,它除了能夠使用N76E003之外,還能pin-to-pin相容於Cortex-M23的M2003,以及今年新唐推出的N76S003。同時它們其它的8051系列MCU,MG51、MS51系列也能夠相容。我想當初新唐會將這顆MCU以003命名,也是因為它能夠與STM8S003 pin-to-pin相容,並擁有較優勢的價格。

電路、韌體的原始碼完整放在GitHub上了,有興趣DIY的朋友可以參考看看。
零件不算太難找,新唐的線上商店買到N76E003 / N76S003,保證會是正規貨源。
https://direct.nuvoton.com/tw/n76s003-系列/
https://www.techdesign.com/marke ... c000715/n76s003at20

也可以直接到我蝦皮買整套包好的,電路板、零件真的備很多。
https://shopee.tw/product/174651435/27767006986/

最後附上電路圖、程式碼,有認真看的話大概可以學到開關除彈跳、中斷服務程式、函式指標、SPI介面。
#include "numicro_8051.h"
#include "PT6961.h"
#include "clock.h"

#define SW1 P17

STR_TIME_T time;
STR_TIME_T stopwatch;
void (*isrFunction)(void);

void Timer3_ISR(void) __interrupt (16)
{
    static uint8_t u8counter;

    if ((u8counter & 0x01) == 0)
    {
        clock(&time, 0);
        clock(&stopwatch, 1);
    }

    u8counter ++;

    (*isrFunction)();

    T3CON &= 0xEF; // Clear TF3
}

void showTime(void)
{
    static uint8_t u8counter;
    static int time_int;

    time_int = getTime(&time);

    if ((u8counter & 0x01) == 0)
    {
        pt6961_setNumberFade(time_int, 0);
    }
    else
    {
        pt6961_setNumberFade(time_int, 1);
    }
    u8counter ++;
}

void showSecond(void)
{
    pt6961_setNumberFade(time.second, 1);
}

void showStopwatch(void)
{
    static uint8_t u8counter;
    static int stopwatch_int;

    stopwatch_int = (int)stopwatch.minute * 100 + stopwatch.second;

    if ((u8counter & 0x01) == 0)
    {
        pt6961_setNumberFade(stopwatch_int, 0);
    }
    else
    {
        pt6961_setNumberFade(stopwatch_int, 1);
    }
    u8counter ++;
}

void showSetup(uint8_t u8blink)
{
    static uint16_t u16counter;
    static int time_int, time_int_last;

    time_int = getTime(&time);

    if (u16counter > 1000 || time_int != time_int_last)
        u16counter = 0;
    else
        u16counter ++;

    if (u16counter < 500)
    {
        pt6961_setNumber(time_int, 1);
    }
    else
    {
        switch (u8blink)
        {
            case 1:
                pt6961_writeCommand(0xC0);
                pt6961_writeByte(0x80); // Light up colon only
                break;

            case 2:
                pt6961_writeCommand(0xC2);
                pt6961_writeByte(0x80); // Light up colon only
                break;

            case 3:
                pt6961_writeCommand(0xC4);
                pt6961_writeByte(0x00);
                break;

            case 4:
                pt6961_writeCommand(0xC6);
                pt6961_writeByte(0x00);
                break;

            default:
                break;
        }
    }

    time_int_last = time_int;
}

void main(void)
{
    uint16_t u16swCount = 0;
    uint8_t u8mode = 0;

    TA = 0xAA;
    TA = 0x55;
    CKEN |= 0xC0; // EXTEN
    while(!(CKSWT & 0x08)); // ECLKST
    TA = 0xAA;
    TA = 0x55;
    CKSWT |= 0x02; // Switch to external clock source
    while(CKEN & 0x01); // CKSWTF
    TA = 0xAA;
    TA = 0x55;
    CKEN &= 0xDF; // Disable HIRC

    P12_PUSHPULL_MODE;
    P17_QUASI_MODE;

    pt6961_init();
    pt6961_setBrightness(4);

    CKCON |= 0x08; // Timer 0 source from Fsys directly
    TH0 = (uint8_t)(49536 >> 8); // 65536 - 16000
    TL0 = (uint8_t)(49536 & 0xFF);
    TMOD |= 0x01; // Timer 0 mode 1
    TCON |= 0x10; // Timer 0 run

    isrFunction = &showTime;

    RH3 = (uint8_t)(3036 >> 8); // 65536 - 62500
    RL3 = (uint8_t)(3036 & 0xFF);
    T3CON = 0x0F; // Timer 3 run, pre-scalar = 1/128
    EIE1 |= 0x02; // Enable timer 3 interrupt
    EA = 1;

    while(1)
    {
        if (!SW1) {
            u16swCount++;
            if (u16swCount == 2000)
                u8mode++;
        }

        switch (u8mode) {
            case 0:
                isrFunction = &showTime;
                if (SW1) {
                    if (u16swCount > 20 && u16swCount < 2000)
                        u8mode = 6;
                    u16swCount = 0;
                }
                break;

            case 1:
                EIE1 &= 0xFD; // Disable timer 3 interrupt
                showSetup(u8mode);
                if (SW1) {
                    if (u16swCount > 20 && u16swCount < 2000) {
                        if (time.hour < 14)
                            time.hour += 10;
                        else if (time.hour < 20)
                            time.hour = 20;
                        else
                            time.hour -= 20;
                    }
                    u16swCount = 0;
                }
                break;

            case 2:
                showSetup(u8mode);
                if (SW1) {
                    if (u16swCount > 20 && u16swCount < 2000) {
                        if ((time.hour % 10) < 9 && time.hour < 23)
                            time.hour += 1;
                        else if (time.hour >= 23)
                            time.hour -= 3;
                        else
                            time.hour -= 9;
                    }
                    u16swCount = 0;
                }
                break;

            case 3:
                showSetup(u8mode);
                if (SW1) {
                    if (u16swCount > 20 && u16swCount < 2000) {
                        if (time.minute < 50)
                            time.minute += 10;
                        else
                            time.minute -= 50;
                    }
                    u16swCount = 0;
                }
                break;

            case 4:
                showSetup(u8mode);
                if (SW1) {
                    if (u16swCount > 20 && u16swCount < 2000) {
                        if ((time.minute % 10) < 9)
                            time.minute += 1;
                        else
                            time.minute -= 9;
                    }
                    u16swCount = 0;
                }
                break;

            case 5:
                time.second = 0;
                EIE1 |= 0x02; // Enable timer 3 interrupt
                u8mode = 0;
                break;

            case 6:
                isrFunction = &showSecond;
                if (SW1) {
                    if (u16swCount > 20 && u16swCount < 2000)
                        u8mode = 8;
                    u16swCount = 0;
                }
                break;

            /* case 7: u8mode = 0; break; */

            case 8:
                isrFunction = &showStopwatch;
                if (SW1) {
                    if (u16swCount > 20 && u16swCount < 2000)
                        u8mode = 0;
                    u16swCount = 0;
                }
                break;

            case 9:
                stopwatch.minute = 0; // Reset stopwatch then return to mode 8
                stopwatch.second = 0;
                u8mode = 8;
                break;

            default:
                u8mode = 0;
        }

        P12 = !P12;

        /* 1 ms delay */
        while (!(TCON & 0x20)); // Wait until timer 0 overflow
        TH0 = (uint8_t)(49536 >> 8); // 65536 - 16000
        TL0 = (uint8_t)(49536 & 0xFF);
        TCON &= 0xDF; // Clear TF0
    }
}

网友A:
原來是 丹兄 囤太多 , 不過當時也真的是便宜 , 我沒庫存,可以囤別種的 ,

STM8S003 pin-to-pin 的漣漪尚未停歇 , 要不要改囤下面這個 ,

其實我看下面  STC 這個也很好玩 , 申請個來玩玩

Ai8051U,RMB2.3, USB 型 32位 8051,1T 8051,支持32位和8位指令集

管脚兼容天王级别的: 89C52RC,  12C5A60S2

要兼容 8位8051指令集,可以用 Keil C51/IAR/SDCC 编译器

要兼容 32位8051指令集,可以用 Keil C251 编译器,双核兼容设计

34K SRAM(2K edata, 32K xdata), 64K 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是 丹兄 囤太多 , 不過當時也真的是便宜 , 我沒庫存,可以囤別種的 ,

箱子裡應該還有將近千顆N76E003沒用掉XD 現在要買建議買新的N76S003來用了。

新唐現在用得很熟悉了,用起來也很穩定,用8051, Cortex-M0和M4做過大大小小的專案。

對岸的MCU還是沒把握,包含開發工具、貨源、品管方面的考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箱子裡應該還有將近千顆N76E003沒用掉XD 現在要買建議買新的N76S003來用了。

新唐現在用得很熟悉了,用 ...

加油 , 我也很多各種庫存在努力使用出貨中 .

网友B:
這個LED時鐘好像沒設計,停電備用的鈕扣電池,停電恢復供電,必須重新設定時間,感覺不太方便,時鐘的計時是高速的時脈,不是用外部低耗能的低速32.768 KHz晶體,假如有用32.768 KHz晶體除頻1Hz,停電後LED不亮,同時單晶片進入低耗能的休眠指令,精準32.768 KHz晶體除頻,每秒中斷方式,每秒從休眠模式喚醒單晶片計時,查一下N76E003資料,休眠模式的耗電流只有1μA,停電時鈕扣電池應該可以撐超久,就像ARM單晶片,可用RTC中斷喚醒計時

蝦皮有在賣,大尺寸的LED數字鐘,我有買感覺還不錯,一個台幣95元,內部有裝停電時的備用鈕扣電池,停電LED不亮,鈕扣電池供電給晶片計時,停電計時不中斷,恢復供電,不需要重新設定時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LED時鐘好像沒設計,停電備用的鈕扣電池,停電恢復供電,必須重新設定時間,感覺不太方便,時鐘的計時 ...

停電走時的功能日後加上,預計用brown-out detect或者內建的band gap回推電源電壓,正常USB供電為5V,測到電池供電的3V時(電池串聯一顆二極體並聯在VDD),就把顯示器關掉,然後讓MCU進入低功耗模式。

但是能不能在恢復5V供電時自動喚醒,而非在電池供電時定時喚醒檢測?這還要再想一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 , 我也很多各種庫存在努力使用出貨中 .

最近整理零件,還發現不少PIC、AVR、瑞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