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ANSUI SLHD-4206 液晶電視過電不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25-02-23):
SANSUI SLHD-4206 液晶電視過電不開機維修實例

1.型號~SANSUI SLHD-4206

2.故障情形~待機紅燈正常亮,按開機鍵後綠燈微亮並快閃無法完成開機程序,此時消耗功率約1.5W

3.內部照

4.電源、背光驅動、主控三合一板

5.邏輯板

6.剛開始檢測一、二次側電源零件沒有異常,後來看到 PWM IC FAN6755 那區域有被補焊過的痕跡,於是重新焊過一遍並把焊油清洗乾淨。
上機測試竟然成功開機了於是先熱機一下,結果不到十分鐘就自動關機回到待機紅燈狀態。

7.再次拆板檢測並聞到燒焦味,終於找到故障源頭~音源輸入座~底下 12V 銅箔與地線短路燒板

8.清除殘渣、洗板、跳線焊接OK

9.全板電解電容看起來毛毛的-->全部更新

10.測試時發現聲音會破音(喇叭懸邊裂化)-->找一組備品更換OK

11.組裝完修測試照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完全被遮蓋還能找得出來,真是好眼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被遮蓋還能找得出來,真是好眼力!

多試幾次保證成功

网友:
恭喜完修.....佩服好眼力!

网友:
真的需要耐心再加上技術才能完修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