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又來一個仿牧田18V 電池組更換特斯拉動力鋰電池

楼主(2025-02-23):
這個是稍早騎車經過leo.rain 家打屁時他拿給我修的,據說是工具用一會兒就沒電了,這種都是要換電池的,就再來點焊一次吧!

▼這種大陸仿冒的保護板跟原廠牧田的保護板完全不在一個檔次,有看到還空一個MOSFET 未安裝。

▼我不是專業焊電池的,還是拍照片做一下記錄,不然等一下忘了怎麼裝了。

▼這種電池盒要拆開電池必須把鎳片拆掉,朋友以前給我各種異形鎳片讓我方便工作許多,因為是動力電池,我還是用銅+鎳疊焊,最後再把引線焊上。

▼裝好後就是這樣。

▼最後我才發現我前年從大陸買1支噴水槍也是附仿牧田的電池,它的充電器也能用在這個電池,不過這個充電器非常兩光,還是500mA 超特慢充設計,若電池在電力很低下,充滿一次電要超過12小時。

网友A:
這週也幫我的吹塵機~換了一組仿的電池組..
內阻12歐...持續放電35A 瞬放60A
果然..換完.試..那個聲音跟沒換前.差有夠多.超有力的
不過~換完..用仿的充電真的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大價優】國產牧田款5節10節15節20節外殼套件21v全套大容量牧田保護板 | 蝦皮購物

這種仿牧田的保護板還有6MOS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週也幫我的吹塵機~換了一組仿的電池組..
內阻12歐...持續放電35A 瞬放60A
果然..換完.試..那個聲音 ...

如果你換了新電池之後覺得差很多,那證明是你的舊電池效能很差了,若是舊電池效能尚可,那你換了新電池後也不會有什麼差別,差別的是續航力增加了。

充電慢除了跟充電器有關係外,跟保護板也有關係,它會設計成慢充也跟成本有考量,再來是慢充發熱少,也能少一點意外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換了新電池之後覺得差很多,那證明是你的舊電池效能很差了,若是舊電池效能尚可,那你換了新電池後 ...

有喔..差很多...我買吹廛器時本身附的電池~全力使用最多都快6分左右.就明顯風力變弱..
外出工作需要.就只都省電用..XD 方便.才不用在找插座接線使用

想說這也不是辨法.就去買了拆機的18650..光附的電池內組拆下來量都100~200歐左右..
難怪這沒動頭..

但也沒辨法.便宜1200價格..也不太可能電池用太好..

鋰電鼓風機

网友C:
銅+鎳疊焊    銅 要用0.幾 MM的啊!
上回用 暴力風扇 焊0.13的鎳片 用沒幾分鐘冒煙!XD 電池連接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銅+鎳疊焊    銅 要用0.幾 MM的啊!
上回用 暴力風扇 焊0.13的鎳片 用沒幾分鐘冒煙!XD 電池連接處 ...

這應該要看你的點焊機最大能點多厚的銅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應該要看你的點焊機最大能點多厚的銅片?

我買那台 可以最大 可以點0.25!

网友:
引用 网友C:
銅+鎳疊焊    銅 要用0.幾 MM的啊!
上回用 暴力風扇 焊0.13的鎳片 用沒幾分鐘冒煙!XD 電池連接處 ...

我基本是0.15MM紫銅加上0.15MM鎳片!
牧田電池套料的鎳片是0.2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買那台 可以最大 可以點0.25!

我也不知道你的點焊設備能力有多大?你可以用天地不容客的規格試看看?
其實這都是要試的,0.25mm是鍍鎳片還是純鎳片?這個也差很多。
如果銅片焊的牢,那怕是0.1mm效果也很好。

以前朋友讓我拆BOSCH Pro CORE 18V 12AH的電池,你參考參考︰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936-1-1.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你的點焊設備能力有多大?你可以用天地不容客的規格試看看?
其實這都是要試的,0.25mm是鍍鎳 ...

好 !我去參考看看 !我那台我看規格大陸買回來的很重7公斤 鎳片 最高 0.25 純鎳 0.15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 !我去參考看看 !我那台我看規格大陸買回來的很重7公斤 鎳片 最高 0.25 純鎳 0.15

變壓器的點焊機啊? 純鎳才0.15mm那蠻難的!
0.1mm紫銅加0.1mm鍍鎳試試吧!

點焊針用3.0mm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變壓器的點焊機啊? 純鎳才0.15mm那蠻難的!
0.1mm紫銅加0.1mm鍍鎳試試吧!

對岸的 CX4500 變壓器的~XD

网友D:
變壓器的很差,建議搞一台兩電容的機子,一般業餘都夠用,點個0.15mm紫銅加0.15mm鎳片也很輕鬆!【点焊机,双电容一体版,评测实验-哔哩哔哩】

https://b23.tv/3aFhcVp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變壓器的很差,建議搞一台兩電容的機子,一般業餘都夠用,點個0.15mm紫銅加0.15mm鎳片也很輕鬆!【点焊机, ...

以下是2013 的發帖,我幫朋友在論壇發問還真的有會員買這台,不過他看圖搞了好久也搞不定,最後他問大陸店家說可以買一片電路板500 元人民幣。

https://bbs.pigoo.com/thread-48573-1-1.html

我還以為他會買哩!結果過年前就拿來我家,拆開也不裝回去,全部裝成一箱說就送給我了,到現在已超過十個年頭了,那一箱還躺在我的工作室"某處"。
為什麼當年我不修修看?我光是看到那台點焊機裡面變壓器說能焊多厚我都不相信。

不過carzy1kimo 那台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仿的品質很差而且沒有仿到精髓。動力電池輸出可達30A以上,正負極不應該用這麼細的線連接,原廠的一定是鎳片直焊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