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烤麵包機 NT-GP1T 拆解維修

楼主(2025-02-25):
從烤麵包機買來就都會烤焦,最近按取消也不會自動跳起來,今天忍不住拆了它,壞了一個可變電阻、兩個微動開關,這種零件也會壞,品質真的不好。
可變電阻規格 B50K JC121 直立三腳

拆解重點如圖
烤麵包下壓按鍵需要用起子在箭頭標識位置用翹的,用手拉不出來。

网友A:
出現圖片"副檔名",貼圖沒貼到編輯區內。趕快修改~

當初買洗衣機送的贈品伊萊克斯烤麵包機@@,用一陣子也是不會跳起來,只能自己抓時間加減用。

沒有像樓主這台這麼多按鍵,只有定時與按壓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現圖片"副檔名",貼圖沒貼到編輯區內。趕快修改~

當初買洗衣機送的贈品伊萊克斯烤麵包機@@,用一陣子也 ...

我用chrome看正常耶

再重新編輯重上傳圖片一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chrome看正常耶

確認編輯區是否有"XXXXXX"

這才是正確的貼上圖片,有看到主檔名與副檔名都是沒加入

{n_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