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聲寶 SAMPO EM-42FT08D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維修

楼主(2025-02-25):
不通電故障, 降壓IC(3484A)通病

1.型號 SAMPO EM-42FT08D

一開始只拆除電源板, 裸板測試, 發現沒有輸出24V
後來一個個查才發現有顆光耦故障

從料板拆了一顆下來換上後,  插上電還是沒有輸出
後來才想到要將 PIN 短接才有輸出的

果然接了後就有24V了

2. 將電源板接上主板後紅燈還是不亮,
參考了板上諸多這台的維修文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ght=SAMPO%2BEM-42FT

發現果然是 降壓IC(3484A) IC701沒輸出(通病)

IC708: 12V
IC701 NG :???
IC706: 1.1V

但是主板布局跟各位的不一樣,
請問各位大大這顆輸出是不是 5V?
打算學wet大大 拿降壓模組來換

网友:
IC701負責將DC降壓轉換為DC5V

网友:
最好將12V的一起換成模組~
不然不久之後也會壞~

1.1V的還沒遇到壞的~
可換可不換~

楼主:
好的感謝回復

网友:
FB(PIN5)要求是0.925V 依此PIN 找出上下電阻 , Vout = Vfb * (1+R1/R2)  套入計算就知道 所求Vout

楼主:
更換成降壓模組後已修復
因為只有一組, 12V 只能以後再換
感謝各位支援

网友:
這款也容易壞面板要注意,維修不要動到下方的液晶排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