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烤麵包機 NT-GP1T 拆解維修

楼主(2025-02-25):
從烤麵包機買來就都會烤焦,最近按取消也不會自動跳起來,今天忍不住拆了它,壞了一個可變電阻、兩個微動開關,這種零件也會壞,品質真的不好。
可變電阻規格 B50K JC121 直立三腳

拆解重點如圖
烤麵包下壓按鍵需要用起子在箭頭標識位置用翹的,用手拉不出來。

請問 新機就會烤焦的話,可變電阻應該往100K換還是往20K換?

网友:
請問 新機就會烤焦的話,可變電阻應該往100K換還是往20K換?

這個要看可變電阻在電路中的作用而定.
看別帖的照片所示,可變電阻是接到一顆SOP-8的IC, 我猜那顆是微控制器, 而且可變電阻的線路上沒有電容器.
那可變電阻應該是當分壓器. 可以量一下可變電阻外側2腳電壓是否為5V, 而中間腳的對地電壓是否隨可變電阻轉動而在0~5V變動. 如果這樣可以往100K是比較理想.

网友:
確定是 VR故障 引起的嗎?
因為新機就會烤焦  但是當初未即時查驗 ...
假設另有其它主因 非VR  而在後期VR 也壞了..
這時花大功夫 更換數值  未必能解

再者 若真是新機時 VR故障為主因  那就說明 只是零件故障 並不是設計數值問題  也就是說原設計數值 B50K 這規格即可適用

不如先拿幾個手邊就有的普通電阻  模擬VR分壓  簡單驗證一下
不然VR找尺寸適合的過程 挺心累的
萬一被我說中  草草換上又是無用工  很心酸

附:  又 這種金屬覆殼的VR  只要可以在兩外側點量得正確規定數值  多半都有救
撬開金屬覆殼 將游動接點清理一番即可

楼主:
剛剛把 B50K VR 換上去
焦度(時間)可以調整了
沒有再更動其他元件

這台品質真的爛得可以
控制板沒幾個元件
微動開關也壞
VR也壞
真的別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