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sus ko-rtx3060-o12g-gaming 裝上驅動系統卡頓

楼主(2025-02-27):
收到卡,打各電感阻值都正常,唯獨金手指上13、14pin的clk阻值偏低且偏差過大
但上機測試,能點亮,進系統驅動後故障問題就出現了,整個系統卡頓嚴重,滑鼠在移動也是一卡一卡的,燒機發現GPU時脈上去了,但功耗不正常啊,請教查修方向

网友A:
"功耗不正常"

我會先確認功耗檢測信號BS_OK是否正常?!

BS_OK與之相連的MOSFET 7002是否漏電造成誤動作?!

之前小弟拙作也是遇到類似的狀況。供參考~

若BS_OK正常,不能排除GPU出問題的可能?! good luck!

[維修筆記]ASUS TUF-GTX1660Ti-O6G-GAMING 進液腐蝕 | FPS個位數 | BS_OK被拉低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97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耗不正常"

我會先確認功耗檢測信號BS_OK是否正常?!

目前測量Q12 的3pin 有PFM_PF_BSOK 3.3v ,直接測45491的30pin也有近3V,也有試著把Q12拆掉,補上R563直接拉過來,但測試情況還是一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測量Q12 的3pin 有PFM_PF_BSOK 3.3v ,直接測45491的30pin也有近3V,也有試著把Q12拆掉,補上R563直接 ...

再從樓主所述CLK對地二極體偏差、畫面會卡,GPU的問題可能性較大,要驗證只能拆下來量測@@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從樓主所述CLK對地二極體偏差,GPU的問題可能性較大,要驗證只能拆下來量測@@ ...

哈,目前烤板中...正準備請下gpu,待後續再上來報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目前烤板中...正準備請下gpu,待後續再上來報告

不知道這塊板子有幾路功耗檢測
小弟是門外漢,只是看一些維修影片
都說什麼功耗檢測芯片有4路之類的
大大如果都確認了
再請GPU餒

网友:
我的話,BSOK有出3.3v大概率就不太懷疑是功率芯片問題
更多方面在核心供電有問題,示波器戳全部供電都有出波嗎?
核心供電PSI 有無 1.8v (全相模式),曾有處理過PSI電阻異常,導致供電相位不夠
即便核心頻率有上去,但是由於供電相完全不足。
Pin 1 REFIN 基準參考電壓 應該為0.790V - 0.810
Pin 2 VREF  應該為2V 且要有一顆10NF電容搭配工作

楼主:
謝謝Qiuder大精闢回覆,核心各相波型都有出,其它我再確認

楼主:
拆下晶片後,打gpu上的clk 2個值都一樣

再直接打板上的值,阻值又一樣一個300多,一個100多,其怪,看點位圖這2個點路徑上沒有任何元件?
把橋先種回後,打nvvdd各電感都有波,另外這片的nvvdd主控是NCP81610查37pin的psi,有1.8v,1pin和2pin分別也有0.75v和2v

网友A:
我想到唯一的可能原因:板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到唯一的可能原因:板層?!

小弟這個門外漢插個話
不知道金手指跟時鐘的接點是否有腐蝕

否則就只剩下板層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弟這個門外漢插個話
不知道金手指跟時鐘的接點是否有腐蝕

腐蝕造成的阻值不會差距這麼大,而且氧化腐蝕肉眼觀察會很明顯。

我有懷疑過微短路,但點位圖中這對CLK是直連GPU,信號中沒有其餘元件,所以排除這個疑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這個門外漢插個話
不知道金手指跟時鐘的接點是否有腐蝕

沒有,有確認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腐蝕造成的阻值不會差距這麼大,而且氧化腐蝕肉眼觀察會很明顯。

我有懷疑過微短路,但點位圖中這對CLK ...

對啊,路徑上確定沒其它相連元件,除了板層,真得無法解釋為何打出來的值相差那麼多,(為了確定,還找了其它3060的卡來打值,都是700多-800多,且2值誤差微乎其微),這件已退還給客人了,謝謝各位大大熱心提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