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時計的怪問題

楼主(2025-03-03):
這是小弟朋友碰到的,當事人在外租套房,房東有裝新的分離式冷氣,各別房間有加裝電表,依使用度數收費

主訴開冷氣電表才會走,沒開冷氣電表不走

正常這種110/220V配線電表應該這樣裝(110/220V雙電壓瓦時計)

現場是裝1顆220V瓦時計(不是110/220V的),出入現都是紅黑線

小弟印象單電壓瓦時計應該這樣裝,1條接水線

這是課本上的雙電壓6線瓦時計,現場好像很少見了

小弟聽過以前有110V配線裝220V瓦時計讓電表走2倍度數多收電費的作法,只是220V瓦時計2條都接火線為何會用110V電器時不走

网友A:
單相兩線式電表的問題,兩線式電表只能正確度量110V或220V用電,無法準確度量單相三線式110V/220V混和用電,輸入接單相三線式兩條火線,輸出搭配中性線供應110V時,其中一條火線會加倍計費,另一條火線則是不計費,你朋友遇到佛心房東搭到不計費那條火線。

單相三線式電表就如您所貼最後一張照片,兩條火線都有經過電流線圈,任一條火線有電流流過就能計算度數,而單相兩線式電表其中一條線是直接BYPASS過去。

早期單相三式電表是三進三出共6條線,後來變成兩進兩出再配合外部中性線達成單相三線式供電,台電圓形電表後面就只有兩進兩出插PIN。

所以是哪種電表要看面板標示,從接線端子數量看不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單相兩線式電表的問題,兩線式電表只能正確度量110V或220V用電,無法準確度量單相三線式110V/220V混和用電 ...

多謝說明,問過親戚,裝表的水電是房東朋友,那棟樓房共4樓,原本是一般透天,從2-4樓每層各隔2間套房出租,去年才整修完工重新出租,小弟看過另一樓電表照片,一間房裝220v電表,另一間裝110/220v電表,看來這個水電是師仔工出身,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原本整修前就裝的電表就繼續用,即使規格已經不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單相兩線式電表的問題,兩線式電表只能正確度量110V或220V用電,無法準確度量單相三線式110V/220V混和用電 ...

請問單相二線電表二條線都接火線會有何結果,小弟從電表電路看只有一條會經過電流線圈驅動鋁盤,另一條不經過線圈不產生磁場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單相二線電表二條線都接火線會有何結果,小弟從電表電路看只有一條會經過電流線圈驅動鋁盤,另一條不 ...

2線式電表兩條線都接火線很正常啊,就是2線式220V。
單相兩線式電表秉持一個原則就不會出錯,也就是兩線進兩線出,
負載只能接在出電表的兩條線,不能配合外部中性線來供應110V/220V混和用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