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一下acer aspire3 想移除內建4G記憶體

楼主(2025-03-03):
請問一下

型號 acer aspire3(n19c2)
主機板 型號 EH7L4 LA-J151P(REV:2.0)

燒機測試
發現內建的4G記憶體 4個錯誤
想移除內建的記憶體

直接外插8G 使用
請問這個該如何 將內建4G 記憶體 移除呢??
感謝回復

筆電型號

筆電型號

主機板型號

主機板型號

主機板外觀

主機板外觀

內建記憶體4個錯誤-1

內建記憶體4個錯誤-1

內建記憶體4個錯誤

內建記憶體4個錯誤

网友A:
預熱台 熱風槍拆焊

應該是在記憶體插槽背面

印象中跟之前ㄚ三哥發文提問的asus機種類似。

ASUS E406M 內建SSD損壞,無法從USB裝置開機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552-1-1.html

楼主:
我想說 是否可以跳電組
就能直接 將內建記憶體4G
直接移除

网友B:
電路圖有這個表格,但找不到上面 RAM_ID 相關電路電阻

拆顆粒不知行不行,或是改 BIOS 屏蔽

點位、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路圖有這個表格,但找不到上面 RAM_ID 相關電路電阻

拆顆粒不知行不行,或是改 BIOS 屏蔽

感謝提供
點位圖

這種應該可以靠拆電阻
或是改 bios 將內建d4-4g
直接屏蔽

只是這部分  真的不熟
只是有印象 大陸視頻
有師父 這樣維修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電路圖有這個表格,但找不到上面 RAM_ID 相關電路電阻

拆顆粒不知行不行,或是改 BIOS 屏蔽

這是官網分離出的BIOS
目前裡面應該沒記憶體資料
會改BIOS屏蔽記憶體可以幫他改改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官網分離出的BIOS
會改BIOS屏蔽記憶體可以幫他改改看

我等記憶體
到貨 測試看看
感謝支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預熱台 熱風槍拆焊

應該是在記憶體插槽背面

兒子拿回來的那台壞筆電,原機主也不來拿回去,也死不放手說放棄,現在我拿來當鼠墊用。

補充內容 (2025-3-7 03:57 PM):
我也知道可以處理,問題是人家不放話買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