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心得]低成本DIY小配件,讓萬用表變身毫歐表(1)

楼主(2025-03-03):
簡單的說就是DIY一個恆流源,搭配4線測量
之前看有人用LM317去做,版上也有大佬分享別的版本
最後決定用LM317先做100mA的試驗版,後續再做1A版本

根據ST的datasheet,恆流源的電路圖:

LM317恆流源設計

LM317恆流源設計

需要注意的是,參考電壓Vref=1.25V,是指對Vout電壓,而非一般的對地電壓
Vout-Vref=1.25V

100mA版本,所需的電阻為12.5歐

雖然電路簡單,但是考慮到精度(溫飄影響)
1.LM317建議一定要上散熱片,且盡量大
2.外置電阻這部分大約吃掉0.125W,雖然發熱不大,但還是盡量用大顆的,減緩溫升

可調電組,一般用來調整訊號電平,而不是功率路徑,可承受功率低
因此盡量將功率耗散在外部大顆電阻,避免可調電阻溫升過高甚至燒毀
同時這樣還有個好處:
可調電阻占整體比例極低,調節範圍小,也就能做到100.00mA的極細微調校準

實驗版成品:

LM317 100mA

LM317 100mA

實戰1: 10毫歐電阻,R010

LM317 100mA_R010

LM317 100mA_R010

實戰2: 5毫歐電阻,R005

LM317 100mA_R005

LM317 100mA_R005

實戰3: 2毫歐電阻,R002

LM317 100mA_R002

LM317 100mA_R002

感覺還可以

核心組件成本低,全部就銅板價
1.LM317+散熱片
2.幾顆3W電阻
3.可調電駔
#開爾文4線夾(好用,但非必備,視情況可用4個鱷魚夾替代)

----------以下使用心得----------

如果進一步要求精度、穩定性,會發現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1.Vref非常不穩定,在微調阻值控制輸出電流時,在極小範圍內沒有正向線性,反而出現反向線性

Vref不變,電阻減小 ==> 理論:電流增加,實際:電流減少
Vref不變,電阻增加 ==> 理論:電流減小,實際:電流增加
理論結果,與實際相反,呈現反向關係!?

深究其行為,必定是Vref發生變化
(R*I=V)
電阻減小,實際:電流減少 ==> Vref減少
電阻增加,實際:電流增加 ==> Vref增加

如果以較大的速度粗調電阻,則又回到正向線性關係
電阻減小,實際:電流增加 ==> Vref保持不變
電阻增加,實際:電流減少 ==> Vref保持不變

感覺有點像是Vref本身有一個上下的閾值
假設此時Vref=1.2505V,閾值範圍1.2501~1.2509
Vref只要在範圍內,就不會主動干預調整(細調,反向線性)
一旦超過閾值則重新調整回1.2505V(粗調,線性)

拍了100mA版本的調整影片:

先粗調,驗證順、逆時針的方向,以及正向線性
最後細調,出現反向線性

(1)順時針快速轉動(粗調),電流增加(電阻減小)
100.02mA => 100.63mA

(2)逆時針快速轉動(粗調),電流減少(電阻增加)
100.63mA => 99.91mA

確認 ==> 順時針增加、逆時針減小

(3)順時針慢速細調(微增電流),目標99.91mA增加,校準到100.00mA
結果卻是相反:
99.91mA ==(慢慢降)==> 99.76mA ==(忽然跳升)==> 99.96mA ==> 99.98mA ==(忽然跳升)=>100.12mA

100.12mA之後,逆時針細調(降低電流),約轉了90度 ==>電流幾乎不動
再逆時針約45度(降低) ==> 降回100.00mA

想校準到100.00mA時
我要調大,你給我變小!?我要調小,你又給我變大!?
或是調不動,又或是一跳就跳了10幾個字
唉~~~感覺很虐心

2.在溫度差異很小的情況下,Vref也是非常不穩定

好不容易終於調到差不多穩定在100.00mA時,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

NO~NO~NO~~~~

關機之後再開機,一定又會跳好幾個字
1~2個字、10個字內、或是十幾個字、又或是幾十個字?
不知道,一切看臉!

拍了一個測試影片,好不容易校準到100.00mA左右
隔天冷開機,看看輸出電流:

第1次開機,100.12mA,快速降到100.04mA
第2次開機,穩定在99.92mA
第3次開機,99.92~99.93mA
第4次開機,100.12mA降到100.08mA,瞬間又降到99.91mA
本來要再開關一次,沒想到,99.91mA直接噴到100.32mA,甚至到100.42mA
之後隨即快速降到100.00mA

也就是即使校準完,也會有千分之5(0.5%)以內的隨機誤差

以上2點,令人體驗不佳

檢視這塊LM317 100mA
使用18650鋰電,且在Vin引腳,依照順序貼了100uf、22uf、100nf、10nf,如圖:

LM317 100mA_電容

LM317 100mA_電容

電源理應不會有紋波等問題,非常純淨

之後,懷疑Vref或許受到高頻干擾!?
嘗試在(Vref、Vout)引腳貼上330pf,試圖穩定Vref=1.25V,減少可能的高頻干擾
結果完全沒影響,一樣很虐心...
或許LM317的調控精度大概就這樣吧,本來設計就不是TL431那種精密電壓型

最後再看看溫度表現
LM317配上較大散熱片(0.3W)
2個大顆3W電阻(總共0.125W)
前1分鐘,熱成像:

LM317 100mA_1分鐘

LM317 100mA_1分鐘

實際使用場景,也就開關幾秒鐘,讀取數值
除非還要校準,才要再花點時間
以連續1分鐘來說,LM317估計+2~3度,電阻+5度
溫飄影響極小

連續10分鐘後,熱成像:

LM317 100mA_10分鐘

LM317 100mA_10分鐘

LM317 +5度,電阻+9度
使用2顆3W大電阻
如果用低瓦數小電阻,溫升就飛了(要注意)

整體發熱狀況,溫升小,符合預期

綜合以上:  便宜,能用
(隨機0.5%誤差,又不是不能用...)

後續再弄個1A的版本,除了可以提高10倍量程的精度,重點是人眼識別比較直觀,1mV對應1毫歐
譬如:10毫歐電阻,R010,表顯10.03mV=10.03毫歐

LM317 1A_R010

LM317 1A_R010

网友A:
讚一個!非科生,請問有簡單方法,加一個測量電感嗎?

可以的話.就超完美了。

网友:
UT61E+  這隻萬用表印象中  有USB線可接PC 連續紀錄
如此漂移問題能比較直觀些

网友:
LM317並不能當精細的電流源,依照這顆datasheet,VREF range 1.2~1.3V,
用電流鏡或OP來做電流源比較可靠

网友:
不錯,有實驗精神。要精密一點可以找LT3092,這是LT創辦人設計的產品(LM317也是),有一定口碑。

网友:
想起以前的電子愛好者都是這樣,缺什麼都是自個兒DIY。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讚一個!非科生,請問有簡單方法,加一個測量電感嗎?

可以的話.就超完美了。 ...

加一個測量電感嗎?
是指電感的感值?
==>不行喔,需要用電橋測量

或是電感的DCR,直流阻抗,內阻?
==>理論上可以,但是實際上...

剛剛自己測了磁環電感,測出來的數值跳動得非常劇烈
要等很久才能穩定

推測:
1.磁環電感受到外界的游離磁場干擾,磁生電,造成端電壓異常混亂
2.更大的可能性,開機時的浪湧電流衝擊電感引發震盪
因測試環路幾乎是短路狀態,沒有多少阻抗可以提供有效的阻尼
所以測量出來的數值需要很久才能穩定

嘗試在夾子插上一個電容,減緩電流衝擊,吸收AC成分,抑制震盪
實測幾次,電感引發的震盪幾乎消除,數次測試,跟測電阻一樣,非常穩定
後續在1A的測試會加入這部分測試

同時感謝幾位大佬的指教~~~
@SIMON1016
@goalie
@phuang3
@wish

恆流電路確實還有其他方式,像是提到的運放+BJT組合也是很常見
不過複雜度、成本偏高一些

做這個目的就是做為萬用表歐姆檔的一個外掛補充
用途不多,感覺做出來大概率都要吃灰 XD

所以低複雜度、簡單、便宜為優先考量
LM317方案幾乎就是最簡單、便宜的方式
LM317+電阻,收工 XD

網上比較多看到100mA的做法
沒看到1A的分享
就想著先做100mA練手,再優化做1A
畢竟只有實際動手做才會發現一些需要注意的細節
順便做個深度測試分享出來

像是該注意精度、溫飄等問題
不是散熱片有貼就好、電阻隨便放 XD

原本來有買那種小小的TO-220散熱片,大的給1A版本用
有點小瞧100mA版本的發熱量(LM317約0.3W)
小散熱片,溫升明顯,得用大塊的散熱片才行
(溫升容忍範圍比較主觀)

電阻的話,100PPM電阻,溫度每差1度,萬分之1誤差
電阻發熱0.125W,用了2顆3W的電阻承擔
時間長了,大概+9度溫升
理論上會有約0.1%溫飄誤差,算是可以接受
(至於用小顆電阻,也行。溫升誤差就看個人接受度)

LM317 100mA版本,精度控制就是那樣
如果表顯不到5位數,看不到萬分之一,0.01%
用的是3位半的表,反而就不會那麼虐心

另外說一下,1A版本目前測試下來,感覺挺好的
虐心的事情都沒了
就像溫柔的小貓,擼起來特別舒服
或許LM317是為大電流設計的(2.2A)
跑100mA是還沒睡醒的狀態 XD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一個測量電感嗎?
是指電感的感值?
==>不行喔,需要用電橋測量

贊一個!動動手.動動腦,是進步的動力。

謝謝分享!找時間試作.學起來。

网友:
https://www.ti.com.cn/cn/lit/an/zhca890a/zhca890a.pdf?ts=1741140921668
另外推薦一個低成本的高精度電流源電路,DAC可以換用LDO提供比較精準的固定電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讚一個!非科生,請問有簡單方法,加一個測量電感嗎?

可以的話.就超完美了。 ...

測電感的DCR是可以, 要測電感的L值就難多了
直接用可測電感的萬用錶吧!雖然準度不一,
但這是因為電感值先天變因多之故.
其實電容電阻也如此, 你用不同電錶量同一個電容/電阻常會量到不同數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