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微星GS60(MS-16H61 VER 1.0)開機不顯,散熱風扇會狂轉

楼主(2025-03-05):
微星GS60 (板號:MS-16H61 VER 1.0)
上電有0.02的待機電流,觸發開機電流會跑到0.43左右就不動,此時散熱風扇狂轉。
需求各位先進指導維修思路
PS:昨晚從V星官網下載BIOS重刷過,問題一樣沒有改善。

网友A:
把備份BIOS傳送上來看是哪個版本2QC
復位有出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備份BIOS傳送上來看是哪個版本2QC
復位有出來嗎

不好意思~~~~因為沒有線路圖,小弟不知道從哪去檢查是否有復位出來

含請大大先進指點一二,謝謝~~~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因為沒有線路圖,小弟不知道從哪去檢查是否有復位出來

含請大大先進指點一二,謝謝~~~感 ...

你上傳的BIOS有損壞
可能那顆BIOS有問題換一顆再去官網抓型號一樣的在燒一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