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固緯 GPC-3030D 開機亮CC 燈維修實例 Part Ⅱ

楼主(2025-03-07):
中午回家開始昨天未完的部份︰

https://bbs.pigoo.com/thread-90077-1-1.html

▼下圖就是GPC-3030D 裡面的樣子,中央是宛如鐵塊的變壓器,左邊就姑且稱為電源板,右邊稱為主機板,下方就是可變電阻+TRACKING 控制板,它的下方還有一片輸出端子+TRACKING 繼電器的電路板,目前是被貼紙遮住了。

▼我昨天說的斷Y 就是把下圖左邊的排插拔掉,這樣SLAVE 失去電源無法工作,而且連同TRACKING 也一同失效,方便我們釐清是那一部份的問題,縮小維修的範圍。

▼移除上面的電路板就能看到最下方的輸出端子板+繼電器板了,不過只看的到背面。

▼昨天量到電源板輸出±15V 電壓超高,只能拆下來維修,下圖就是電源板。

電源板的正15V 是靠LM340T15(也就是7815)產生,但是負15V 卻是用2SA1015+2SA715 做達林頓接續產生,或許有會員會問為什麼不用一個7915 解決?以前積體電路貨真價實並不便宜,再來是在這裡負電壓只給運算放大器供電用電很小,如果大家手上有這一台,記得直接換7915 才是,因為原設計並沒有保護電路,如果你問我我為何不換?沒辦法!我這個人就是這樣.......,我是忠於原味的。

▼抓出了幾個害群之馬後電源板恢復正常。

▼亮一下變壓器右邊的主機板好了,這片是全機最大片的,它還內含一個5V 3A的固定電源,由古老的uA723 穩壓IC+1個2N3055 擔任。

▼去柯博文那裡A 了1支470Ω電阻,結果又帶回了等路,這些迷你型水平儀會員有需要歡迎向烏骨雞學姐免費索取。

▼這塊可變電阻板上的NE555 壞了兩個,真神奇!一般NE555 頂多只用15V 供電,這台電源板因±15V 故障直接30多V 灌進去,居然還有一個是好的。電阻+4N33 光耦合器也被烤了一段時間,不管有沒有壞就都給換了,我換上是億光的4N33。

▼終於可以開機測試了.......,忽然"啪"一聲,是誰把起子放在主機板旁邊的?把一個uA741 炸開了,連同TL431 基準電壓IC 也一同殉情。

▼只能再換上夜行衣潛入烏骨雞學姐倉庫........,更換後再度開機測試。

▼哇咧乖乖!終於都正常工作了,測試SERIES.....,TRACKING 完美 。

▼測試PARALLEL......,TRACKING 漂亮。

▼為何SLAVE 的CC 燈會亮起?它本來設計就是樣,注意下圖的CC LED 下方有PAR.,也就是使用並聯TRACKING 時,因為SLAVE 的電壓與電流控制權是在MASTER,這個CC LED 就當成它的功能指示燈。

▼可以開始組合起來了。

▼別忘了測試一下固定的5V 3A輸出是否正常?

▼開始接負載試機,我是給我的90Ah 磷酸鐵鋰電池充電,下圖是使用並聯TRACKING 功能,這時MASTER 與SLAVE 會共同分擔輸出電流。

最後再試幾天看看!

有沒有覺得旋鈕很白?是的,那是去年用過碳酸鈉泡過的,浸泡前後對照圖︰

謝謝大家觀賞!不管你是否滿意請都點點ㄍㄨㄤˇ ㄍㄠˋ  鼓勵鼓勵,感謝大家。

网友A:
過碳酸鈉我試過讓發黃的手機果凍套恢復透明,結果加UV燈泡了一整天都沒效,看過你的案例後,沒想到這招還是可行的,下次再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過碳酸鈉我試過讓發黃的手機果凍套恢復透明,結果加UV燈泡了一整天都沒效,看過你的案例後,沒想到這招還是 ...

過碳酸鈉能否恢復透明我沒試過,用過碳酸鈉是要熱水才有用,照太陽也是要它的熱源而不是UV。
如果你想要用UV ,那要改用過氧化氫,也就是漂白水才有用,不過用過氧化氫就要注意濃度了,曝曬時間也可能會變脆的問題,一定要戴好一點的手套,直接用手摸會痛好幾天,親身經歷。

网友:
抓出那么多“坏蛋”,厉害!

网友:
多出那麼多的迷你型水平儀那液晶電視ˋ壁掛裝不少喔

网友:
電源板的正15V 是靠LM340T15(也就是7815)產生,但是負15V 卻是用2SA1015+2SA715 做達林頓接續產生
或許有會員會問為什麼不用一個7915 解決?以前積體電路貨真價實並不便宜,再來是在這裡負電壓只給運算放大器供電用電很小

達林頓一般多是用於 微弱電流控制高電流(兩hFE相乘),既然電路裡只給運算放大器供電用電很小
顯然達林頓有些說不過去

想到前述故障狀況提到
一量正負15V 居然是正負30V。

正負穩壓同時殉情!? 還很對稱!?
那我就猜測一下  應該不是達林頓 是負15V電路以[7815輸出點]為取樣追蹤點,也就是下圖紅線
正15V[7815]故障 出現正30V後,負壓電路得到連動追蹤跟著跑到負30V
這圖不是原廠電路  是我將網路7812/7912抓來改的   PNP的負壓穩壓電路從正壓NPN修改
A1015 E極接GND 中心電位 相當於 正壓穩壓電路NPN(誤差比較器)E極接 Vref (一般是zener 稽那二極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