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小米打氣機改外接電池盒

楼主(2025-03-07):
小米打氣機改外接電池盒
找到一款有蓋子的電池盒!
拆機拆掉電池!
從保護板焊三條線出來!
正負極最好用粗一點!
電壓檢測線用細線就可以!
這個做法就不必用到點焊機了!

楼主:
參考教學:

【20块魔改小米充气宝妈妈用了都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參考教學:

【20块魔改小米充气宝妈妈用了都说好】

感謝分享!

我之前看到的是2S2P電池盒改法,
這2S1P,電池盒正極彈簧撐得電流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

我之前看到的是2S2P電池盒改法,

請客戶先用看看囉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