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血壓計維修意想不到的故障

楼主(2025-03-08):
歐姆龍隧道式血壓計許久沒使用突然想要用卻是"可以開機,按鍵沒作用",最後發現問題是"按鍵開關不良"!!
不是按鍵阻值過高喔! 是其中一按鍵"異常"導致整個按鍵失效!!

主角是這一台血壓計(5張小朋友)

內部構造

電路板

按鍵上 ON 量測 時間 + - A/B ˊ6個按鍵,其中 ON 獨立,其他五個按鍵使用"掃描方式"

正常情況下 接腳 5 & 8 往下拉,然後讀取 5 6 9 腳電位,配合二極體,讀取哪個按鍵被按下,因為按鍵都沒有任何動作,首先檢查按鍵的"阻值"是否過高導致掃描無法達成,結果按下時候阻值都在幾歐姆以下. 接下來檢查二極體是否故障結果也是正常. 檢查CPU 是否接腳異常(也沒問題)
最後看波形發現 A/B 鍵未按下時候阻值較低,解焊之下用電阻檔量測有"電容"的特性,由低電阻慢慢上升到無限大,其他開關卻不會.拆了A/B 按鍵開關後整個血壓計就正常了.於是把全部開關換掉,完工!

拆解按鍵開關使用放大鏡檢視結果感覺上有一些"痕跡"分享鏡頭下正常與異常的開關狀況
正常的按鍵

異常的按鍵

判斷異常點

网友:
開關內部銅箔氧化 間隙過小 導致為漏電喘生電容值
與長修的液晶電視按鍵 自動跳台或音量自動加減 同意思
學習了

网友A:
通俗說法叫(微短路micro short)   用電化學說法 migration 遷移

電化學遷移 (Electrochemical migration,簡稱ECM)  或有人說是離子遷移
iST宜特
高加速應力可靠度試驗之電化學遷移 ECM 現象 如何預防
https://www.istgroup.com/tw/tech_20220712-hast-ecm/

電子製造,工作狂人(ResearchMFG)
CAF(電路板內微短路)形成的可能原因與改善對策
https://www.researchmfg.com/2015/08/caf-cause-solution/

補充內容 (2025-4-15 02:23 PM):
其他例如:乾電池盒的正負引線 紅線正陽極焊接於PCB這頭長期銅離子淅出 銅線變細最終斷離 待剝絕緣皮仍能發現前端銅線稀稀落落 必須增加剝皮長度

補充內容 (2025-4-15 02:27 PM):
為何老汽車發電機到電池正極充電這條線  會出現充電不足而換新線

网友:
謝謝前輩維修分享...長知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俗說法叫(微短路micro short)   用電化學說法 migration 遷移

電化學遷移 (Electrochemical migration, ...

還是西蒙大專業,我只是分享以前從未遇過和思考過的故障原因,這台血壓計很久以前也發生過類似問題,只是老鼠抓龜(無從著手),莫名其妙的好了,心裡一直有個崁. 我覺得烙鐵加熱應該是上次問題消除的原因,OMRON使用的開關接觸片拆開還是很新,品質用料不錯,應該是焊接或長時間閒置造成的!

网友:
最後看波形發現 A/B 鍵未按下時候阻值較低,解焊之下用電阻檔量測有"電容"的特性,由低電阻慢慢上升到無限大
--------------------------------------------------------
與其說電容特性,可能以變阻體來形容較為貼切,因為這屬於絕緣不良,由於電阻檔測量的電流流過導致阻值發生變化。
這類使用電池供電的設備,為了省電連按鍵檢知電路提升電阻阻值也都設計得很大,導致流經開關的電流很微小,一有漏電時很容易誤判。

网友:
所有使用tact switch的電子商品,一旦故障,我會先懷疑這類的按鍵開關,因為這類開關取得容易,早早換掉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