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三陽SYM Z1,鑰匙電門開啟,電瓶保險絲燒毀,更換整流器維修

楼主(2025-03-09):
SYM Z1,鑰匙電門開啟,電瓶保險絲燒毀,更換整流器維修

這篇"2019.4.20的改裝款,整流器",2025.3.6掛點了!
--

一啟動機車電門,電瓶保險絲燒毀,整車不過電,
差點夜宿公司,感謝晚上12點還沒回家的同事載我回家,
感謝隔天早上"螃蟹"公司樓友載我上班,
順便帶了工具回到公司,動手修車,

1.10號T桿拆掉座墊桶,
--
2.google很久,查到三陽SYM Z1的保險絲盒在座墊桶後方,
--
3.保險絲盒,經電表量測,20A(電瓶保險絲)燒斷,
--
4.保險絲尺寸,寬1.9cm,中號保險絲
--
5.傍晚下班時間,走路運動,順便去買保險絲,
新竹,台灣金電子,電子材料行,汽車保險絲5元/個,(比拍賣店家還便宜)
--
6.難道換保險絲就能修好,事情沒那麼簡單,
鑰匙電門開啟,電表量測保險絲後的接點,對地阻抗為0,大短路,必須先排除短路問題,
搜尋網路資料,找到SYM Z1的電路圖,強烈懷疑保險絲燒毀主因是"整流器",
--
7.拆前車殼檔板,
--
8.斷開整流器,
--
9.鑰匙電門開啟,量測保險絲後的接點,阻抗有8.2 ohm了,
換上新保險絲,斷開整流器,可以發動了,
少了整流器,沒法對電瓶充電,全車就靠電瓶供電,
好險只開小燈,還是能順利回家!
--
10.回家,換回原廠整流器,
--
11鑰匙電門開啟,量測保險絲後的接點,阻抗有5.4 ohm,
先用這顆幾天,再買新整流器來換。
當初原廠這顆以為故障,電瓶時充時不充,換新整流器後,
一周後再度無法充電,才發現發電機電盤內仁壞了,回原廠出保固,
原廠看到我改了外廠整流器,不願出保
好險車行老闆幫我據理力撐,爭取保固內免費更換
(理由: 充電不良,以為壞整流器,才換外廠整流器,主因是發電機先壞了!)
--
11.驗明正身: 三田動能,2019年製造,當時買1940元,
原廠整流器DIY價780元,(網傳SYM Z1原廠整流器,壽命只約2年)
三田動能,兩倍多原廠價格,用6年,物有所值,
我猜這是先做老化測試後,所訂出的價格!

查了網路,SYM Z1很多改成SUZUKI星艦125的原廠整流器,據說非常耐久,
(SUZUKI 的 星艦125 整流器,原廠就給你35w x 2 的大燈,那個出力才夠用啊)
打算買來試試!

三田動能這顆,先留者,有空再來拆看能否修!

网友A:
從圖片看應該有灌硬膠,如果能無損挖開.......一定造成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圖片看應該有灌硬膠,如果能無損挖開.......一定造成轟動。

真的有灌膠,而且很硬,
聽說可以用熱風槍加熱,軟化後再除膠,
有空再來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有灌膠,而且很硬,
聽說可以用熱風槍加熱,軟化後再除膠,
有空再來試  ...

[轉貼] 老外 - 三相全波整流調壓器DIY
這影片作者除膠方法是暴力拆解損壞舊品,再利用其散熱鋁外殼重組電路封裝一顆來使用。
影片展示如何從頭開始建造摩托車的全波電壓調節器。
如果您面臨電池充電問題或充電弱的問題,這個專案是一個經濟實惠且有效的解決方案。
該電路專為單相全波定子設計,有助於改善電氣系統並延長電池壽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XG2pWc1q2U

[轉貼] 老外 -拆解速克達簡易型(整流器/調壓)器拆解圖解
這個影片作者除膠方法是泡丙酮軟化後再慢慢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hvxjDa1OQ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從圖片看應該有灌硬膠,如果能無損挖開.......一定造成轟動。

我的勁風光整流器灌軟膠,閑閑時把它挖開長這樣, 裡面還有硬膠, 放棄修它的念頭.

网友B:
我的機車(勁風光)是109年出廠的. 原廠整流器在去年113年6月才壞.
原以為是電瓶年限已到,所以機車行幫我換了電瓶, 結果隔天下班又發不動...
經檢查是整流器不充電,還會把電瓶的電放光光,
14年總共騎了10萬2千公里.去機車材料行買了原廠整流器回來自己換上.

今年2月中旬, 停車加油後再發動就燒電瓶20A保險絲. 還好保險絲盒有一顆備用的,換上後發動騎回家.
隔天停車買早餐後再發動又燒保險絲. 跑去五金行買保險絲, 試試換上15A保險絲後發動騎去上班.
因為沒時間處理,所以就一直換保險絲撐著, 總共換了5次,都是停車再發動燒保險絲, 冷車發動還不會燒(真神奇)
直到有空時先檢查惰速時電瓶的充電電壓只有12.6V , 整流器又壞了,撐不到一年.
整流器拆下來就看到它灌膠面有局部燒焦痕跡. 我猜發電線圈是不是也壞了所以整流器才撐不到一年??  目前正觀察中....

网友C:
以前都說車輛電系原廠零件比較耐用(當然也比較貴),沒想到原廠已經變這個樣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機車(勁風光)是109年出廠的. 原廠整流器在去年113年6月才壞.
原以為是電瓶年限已到,所以機車行幫我換 ...

"109年出廠的. 原廠整流器在去年113年6月才壞",
=>這應該是4年,不是14年,XD

"停車加油後再發動就燒電瓶20A保險絲. 還好保險絲盒有一顆備用的,換上後發動騎回家.
隔天停車買早餐後再發動又燒保險絲. 跑去五金行買保險絲, 試試換上15A保險絲"
=> 保險絲原規格20A,換新也應換20A,
換錯15A,才導致一直燒?

"怠速時電瓶的充電電壓只有12.6V ,"
=> 如果有開大燈,這電壓是算正常,
應該催油門,看電壓是否能到13V以上,

整流線圈可用電表AC檔量看整流器任兩條黃線的跨壓是否正常?
用原廠的"閉路型整流器",跨壓應該怠速時只有幾十V,
("開路型整流器",引擎高轉速時,跨壓會到幾百V,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66&t=3855333)

我這顆三田整流器故障品,現在故障現象是:
輸出端用電表歐姆檔or二極體檔,
紅、黑表筆分別跨在電瓶接點兩端,會有3秒短路現象,3秒後轉為數Kohm,
對換紅、黑表,會再重新有3秒的短路現象,3秒後再度轉為數Kohm,
有空再拆開研究!

网友D:
發電機如果是好的話其實只要買個方型橋式整流器40A/400V規格保證不會壞
AC接發電機 +接電池正 -接電池負
這樣就可以充電了.鉛酸電池就等於大型穩壓器不用怕電壓過高問題
電池老舊時(內組變大)轉速提高時大燈會亮點怠速時大燈會暗一點
這時就要考慮該換電池了否則大燈容易燒毀(電池老化失去穩壓效果)
我自己換過也幫朋友換過都未曾再燒壞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發電機如果是好的話其實只要買個方型橋式整流器40A/400V規格保證不會壞
AC接發電機 +接電池正 -接電池負
這 ...

"AC接發電機 +接電池正 -接電池負
這樣就可以充電了.鉛酸電池就等於大型穩壓器不用怕電壓過高問題"

=> 機車的三相發電機是會隨轉速不同,輸出交流電壓會不同,
它的AC經過橋式整流,不會只有十多伏,
這種接法不用多久就把電池充爆了!
(鉛蓄電池的充電電壓不可超過14.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都說車輛電系原廠零件比較耐用(當然也比較貴),沒想到原廠已經變這個樣子了 ...

廠商的責任應該只到保固期,
多出來的壽命算是送消費者的紅利,
紅利送多少,看廠商良心了 XD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9年出廠的. 原廠整流器在去年113年6月才壞",
=>這應該是4年,不是14年,XD

筆誤, 應該是99年左右出廠,我不可能4年就騎了10萬多公里.

=> 保險絲原規格20A,換新也應換20A,
換錯15A,才導致一直燒?

因為我想試試保險絲會不會在電門ON時又燒了,所以才故意換15A, 畢竟電門ON時只有汽油泵浦作動.
精準的來說, 我電瓶20A保險絲在電門ON時就燒了, 連發動都還沒.根本不可能用到15A的電.
就算要發動, 啟動馬達也沒經過電瓶保險絲,所以在不開大燈的情況下發動機車,其實15A就足夠了.

"怠速時電瓶的充電電壓只有12.6V ,"
=> 如果有開大燈,這電壓是算正常,
應該催油門,看電壓是否能到13V以上

12.6V是沒開大燈量到的電壓, 第一次換整流器後我就量過沒開大燈時惰速的充電電壓是14.3V.(感覺有點高)
催油門好像也差不多沒什麼變化. 今天量了同事的光陽機車惰速時的充電電壓大概在1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筆誤, 應該是99年左右出廠,我不可能4年就騎了10萬多公里.

充電電壓14.3V,正常,(只要不超過14.5V,都是正常)
早上也看了Z1原廠整流器的充電電壓,
怠速13.2V,高速會到13.7V,

這裡有勁風光的維修手冊,
https://forum.jorsindo.com/thread-2414171-1-2.html
最後一頁,有全車電路圖,
看來你這燒保險絲,最大可疑點是整流器{n_123:}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電電壓14.3V,正常,(只要不超過14.5V,都是正常)
早上也看了Z1原廠整流器的充電電壓,
怠速13.2V,高 ...

維修手冊我也是從那個網站下載的.
燒保險絲的兇手是整流器, 燒掉整流器的兇手應該就是發電線圈了吧?
但我目前沒有證據

网友E:
整流器量測要使用指針式電表量測;加大整流器要搭配內仁輸出的功率才能發揮最大效果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流器量測要使用指針式電表量測;加大整流器要搭配內仁輸出的功率才能發揮最大效果哦

不知你說的"整流器量測要使用指針式電表量測",是測甚麼功能?

前述: "故障品,電瓶輸出端用電表歐姆檔or二極體檔,
紅、黑表筆分別跨在電瓶接點兩端,會有3秒短路現象,3秒後轉為數Kohm,
對換紅、黑表,會再重新有3秒的短路現象,3秒後再度轉為數Kohm,"

我確認過,良品整流器是不存在這現象的,
這短路3秒,保證燒保險絲,

昨天,星艦125原廠整流器已到貨並換上,
接下來測看看能否突破三田整流器的6年壽命,
(買整流器時,賣家還跟我確認: 整流器確定要2顆?
我說對啊,備用。他大概是想,這一顆很耐久的,幹啥買2顆,)

网友E:
恩 之前看GY6的手冊,使用指針電表 黑(+電) 歐姆量測 手法,印象中判斷方式是綠黃通、黃紅通、紅黃通;
反向斷路、不過這邊我沒考慮到噴射車是我疏忽了,不過橋式整流的話有機會一樣。不過之前上課的時候確定
用數位電表是量不出數值的,這就有點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恩 之前看GY6的手冊,使用指針電表 黑(+電) 歐姆量測 手法,印象中判斷方式是綠黃通、黃紅通、紅黃通;
反 ...

"綠黃通、黃紅通、紅黃通;反向斷路、"
數位電表中,用"二極體"檔可以量到2極體值,
youtube上就有整流器好壞判斷教學,

我如影片中量測後,就發現此法無法正確判斷此故障品,
此故障品,上述量測可以量到正常二極體值,
(主要異常點是紅綠不應該出現短路現象,)

網路上找到的整流器電路圖範例,
猜測故障點應是SCR1~3、VD1~6有軟擊穿,
(三田這顆採用MOS架構,前述SCR1~3改成MOS)
有空來再試試拆開研究,

网友:
恩恩是我沒有足夠的深入研究,只停留在表面哈。我會學習大大的精神,受教了。{n_116:}

网友B:
我把用不到一年就壞的原廠整流器跟原廠原裝的內部做個比較,
感覺材料行買的號稱原廠整流器就是比較陽春,會不會跟副廠的差不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把用不到一年就壞的原廠整流器跟原廠原裝的內部做個比較,
感覺材料行買的號稱原廠整流器就是比較陽春,會 ...

R大早安:機車生產週期長,零件改良版常有,開山葉機車行親友說的,本身的勁豪機車第一代試乘車,召回更換坐墊(會斷扣耳)、內鏈調整器、汽油由更新及墊片改版,通病黃燈、去YSP查三次無果,自己更換整流器就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R大早安:機車生產週期長,零件改良版常有,開山葉機車行親友說的,本身的勁豪機車第一代試乘車,召回更換 ...

早安, 我知道改版常有,但是品質要愈改愈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把用不到一年就壞的原廠整流器跟原廠原裝的內部做個比較,
感覺材料行買的號稱原廠整流器就是比較陽春,會 ...

你挖開的兩顆整流器,
原廠原裝這顆元件看不太清楚,
不知是從何"感覺"材料行原廠整流器較陽春?

至於副廠整流器,不能一概而論好or不好,
常見的副廠整流器"士電",
並不是"士林電機",是兩家完全不同的公司!

至於原廠、副廠使用壽命,
google許久,找不到明確數據,(可能兩者差不多!?)
所以我後來選擇"鈴木星艦原廠整流器"來試用,
(這顆在SYM Z1可直上,且使用壽命看來有口皆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挖開的兩顆整流器,
原廠原裝這顆元件看不太清楚,
不知是從何"感覺"材料行原廠整流器較陽春?

感覺嘛 總是比較主觀一點
原廠原裝的軟膠挖完只會看到要接到插座的接點.再往下層的硬膠挖才會看到電路板.
太難挖了,再加上挖硬膠也會將其中的零件也一起挖起來了,所以我才會放棄再挖下去.

號稱原廠這個軟膠挖完就看到整片電路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