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TIGER PDU-A30R 虎牌微電腦電熱水瓶無法出水維修實例

楼主(2025-03-10):
TIGER PDU-A30R 虎牌微電腦電熱水瓶無法出水維修實例

1.型號~TIGER PDU-A30R

2.故障情形~按下解除上鎖鍵後再按出水鍵無法出水

3.先將按鍵/液晶顯示板拆下測量出水鍵導通良好

4.電源板

5.後來聽主人說家人清洗內膽後就無法出水,所以檢查內膽發現結水垢嚴重,刷洗後剝落一大片水垢。

6.推斷水垢流入抽水幫浦造成堵塞,分解後發現為磁力式葉輪幫浦卡了很多水垢結晶,清洗後運轉正常。

7.取一杯約80克食用級檸檬酸加2公升水煮沸酸洗

8.水沸騰後內膽清潔溜溜,倒掉酸水後再加水清洗2次OK。

9.測試電動出水正常

网友A:
恭喜完修,很特別的案例,一般檸檬酸浸完水垢脫落會先倒掉,再加清水搖一搖倒出,重ˊ復到內膽沒水垢才加水使用,很少會在抽水幫浦看到這麼大一坨水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很特別的案例,一般檸檬酸浸完水垢脫落會先倒掉,再加清水搖一搖倒出,重ˊ復到內膽沒水垢才加水 ...

讓你誤會了!主人只是用菜瓜布+清水刷洗而已,然後小顆粒流進管路擠一堆卡住的啦!我拆開倒出來沖掉了。

大塊的是從內膽剝下擺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