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beam咖啡機 TFS12 貼片零件.請教

楼主(2025-03-10):
Sunbeam咖啡機 TFS12 貼片零件.請教各位大大.此零件.印絲CA1C或是CAIC.不知此零件功能及何處可購買

楼主:
ericchou大;謝謝..掏寶有找過沒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ericchou大;謝謝..掏寶有找過沒有

小弟沒有"掏寶"帳號
無法證實掏寶到底有沒有賣

關鍵字搜尋 "CAIC sop8"
有出現掏寶的販售ㄍㄨㄤˇ ㄍㄠˋ  連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沒有"掏寶"帳號
無法證實掏寶到底有沒有賣

ericchou大;非常感謝幫忙,用谷哥找有,但是點進去一樣找不到,直接在掏寶,關鍵字搜尋 "CAIC sop8",一樣找不到

网友B:
那是廠家自己印的編號想直接從掏寶找是找不到。
只能自己試著畫線路(板子很小零件不多),有線路就很好查修了,可能 IC 根本沒壞是其他元件損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廠家自己印的編號想直接從掏寶找是找不到。
只能自己試著畫線路(板子很小零件不多),有線路就很好查 ...

duke83大;你好.板子零件不多.已全部單一拆下測過多正常.找時間試著畫線路.謝謝

网友C:
把電路畫出來,這個像似 MCU 裡面有程式,要看問題如何,真的不行就要用代用品了!!

网友D:
電源 直流部分量過嗎? 例如繼電器旁小電解電容的電壓能不能 符合繼電器需求

而且這種電路 AC 110Vin 進來那個大顆塑膠電容  看到就要有[警察看見長了一張吸毒犯的臉]那種直覺  上前就是盤查一下  別擔心  零件是沒人權的

网友E:
電路板的固定膠已變質會導致短路漏電,也會腐蝕零件接腳斷路一定要清除乾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電路畫出來,這個像似 MCU 裡面有程式,要看問題如何,真的不行就要用代用品了!! ...

antlu大;你好,抱歉,最近較忙一直沒上來,現在才看到,那台咖啡機客人急要已退修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源 直流部分量過嗎? 例如繼電器旁小電解電容的電壓能不能 符合繼電器需求

而且這種電路 AC 110Vin 進來 ...

IMON1016大;你好,抱歉,最近較忙一直沒上來,現在才看到,那台咖啡機客人急要已退修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路板的固定膠已變質會導致短路漏電,也會腐蝕零件接腳斷路一定要清除乾淨。

wet大;你好,抱歉,最近較忙一直沒上來,現在才看到,那台咖啡機客人急要已退修了..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antlu大;你好,抱歉,最近較忙一直沒上來,現在才看到,那台咖啡機客人急要已退修了..謝謝 ...

沒關係!! 最近大家都很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