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米家恆溫電水壺 MJDSH03YM 不加熱維修實例

楼主(2025-03-10):
米家恆溫電水壺 MJDSH03YM 不加熱維修實例

1.型號~MJDSH03YM

2.故障狀況~加熱開關按下去紅色指示燈有亮,但是水永遠不會熱。

3.保溫開關按下去有動作(因為是獨立保溫迴路)

4.內部構造

5.一眼看出不過電原因~左邊加熱管電極點焊點脫落

6.用紅銅材質端子套接電極,然後再用銅套管壓接起來。

7.組裝好煮水測試消耗功率約1010W(額定功率110V/1000W)

网友:
一拆開就看見問題所在,運氣真好,省時又省工,又可以用很久了!

補充內容 (2025-3-17 11:19 AM):
麻煩請教樓主一個問題,電子式風扇的主機板故障可以修嗎? 狀況:打開電源風扇動一下就不動了,電源輸出沒問題,換了主機板就正常,一般店家無法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