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固緯 GW GPS-4303 4-Ch 電源供應器電壓不準的問題 Part Ⅰ

楼主:
早年工作的緣故,使用的儀表都需要新購或送廠校正,這台固緯的GPS-4303 是我退休前最後一次新購的,不過它已經壞好幾年了,只是手上有好的電供可以用就沒有動它,最近的工作比較需要可調電供,就趕緊抓時間修一下。

▼拆螺絲過程就省略了,大家看一下它的面板,它一共有4組輸出,4組電壓全部是可調的,不賴吧!

這一系列的電供有提供預設定的功能,不用像老機種要先調整電壓,然後短路輸出調整限流值,有需要中途停止還得先移除鱷魚夾........。
新設計的電供,可預先調整電壓及限流值,使用過程需要變更也不用短路鱷魚夾,多了一個OUTPUT 按鈕按一下即可斷開電路,再按一下就能繼續使用,算是比較方便,後期的機種也都這種設計了,我還有一台是可以儲存的,不過也是被我接負離子產生器燒壞了,有機會再換它上場。

▼裡面的主機板就如下︰

▼電壓 /電流表頭是獨立的,印象中固緯的表頭好像都是獨立設計。

▼第一個問題就是CH2 SLAVE 預設定沒有電壓,若開關切換到CH4 亦沒有顯示電壓。

▼按下OUTPUT 按鈕就能輸出電壓了,但是這樣很危險,我根本不知道按下OUTPUT 前SLAVE 端的電壓是多少?

▼第二個問題是按下TRACKING 後MASTER /SLAVE 電壓不對稱,SERIES 跟PARALLEL 都一樣不對稱。

其實第一眼我看到那些訊號繼電器我就有預感了,因為我以前的工作經常使用訊號繼電器,那個好用那個爛貨我心裡都知道。
▼修理電品非必要先靜態測量,關閉電源供應器電源,測量繼電器的線圈,請注意!訊號繼電器的線圈阻抗較高,至少要用*1KΩ 檔才量的到,如果線圈正常,接著測量它的接點,COM-NC 沒有接電源一定是會導通的,如果到這裡都還量不到就直接換掉繼電器,不用再上電測COM-NO 了。

▼看吧!跟在板上測量一樣,COM-NC 不通。

▼這種腳位的繼電器我沒有歐姆龍了,找別的測量給大家看COM-NC 一定是通的。

▼兩個都換上之後再試一次,真洩氣!預設定還是沒有顯示電壓。

▼按下OUTPUT 一樣就有輸出了,這時發現TRACKING 電壓意外卻準確了,SERIES 跟PARALLEL 都一樣是準確的,看來這兩個小繼電器跟TRACKING 沒有直接關係也有間接關係。

▼切到CH4 看看,這時顯示沒有輸出電壓是因為我中途換CH 這個動作會讓OUTPUT 跳離,不過也是看不到預設定的電壓,需要再按一次OUTPUT 才有輸出電壓。

▼此時這張主板上還有兩個訊號繼電器,既然是SLAVE 不顯示,那先測量SLAVE 這邊的繼電器,結果一量線圈就中了,這個繼電器的腳位就比較常見了,拆下後再測量一次確定線圈斷了。

▼看到下圖還以為繼電下下暗藏電阻哩!

▼再開機測試一次,果然兩邊預設定都看的到電壓值了。

▼CH4 也能看到預設定的電壓值了。

▼都拆到這裡了,乾脆把最後一個繼電器也換了對吧!我也是這樣想的,只不過吸錫器一壓準備吸錫時頭卻噴不見了..........

找來找去也找不到,不知道噴到那裡去了,烏骨雞學姐在找我回家吃飯了,明天再找吧!

大家請多多ㄍㄨㄤˇ ㄍㄠˋ  鼓勵,感謝!

网友:
新增的這ˊ幾個功能,在使用舊機型進行實驗或測試時,的確是感到很有需要的:

首先最有用的是 OUTPUT 按鈕,可以在需要時隨時切斷供電與恢復供ˋ電,以前只能用總電源開關機,總覺得怪怪的,會有一些擔心關機、開機對電源造成的突波與衝擊電流。還好使用沒有那麼頻繁,機子也挺耐用,這部份還沒發生過問題。

其次是限流的設定,不需要先進行短路來設定,相當方便。

早期的 TTL 數位邏輯電路都是 5V 的,因此最早那時的 CH3 是固定的 5V 3A,這台可以輸出 2.2~5.2V ,應該是反映了設計當時數位邏輯電路使用的電壓範圍,隨著高速 CMOS 數位 IC 技術的發展,現在已經又有更低的電壓了。

此外,這台還又加上了 CH4 8-15V。 CH3 CH4 都是 1A, 感覺像是把要總功率控制在 200W 之內。

最大總功率 30Vx3A+30Vx3A+5Vx1A+15Vx1A=2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