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固緯 GW GPS-4303 4-Ch 電源供應器電壓不準的問題 Part Ⅱ

楼主(2025-03-12):
連接到Part Ⅰ

昨天吸錫槍的吸嘴噴不見了,今天還是找不到,還是動用電動吸錫槍好了。

▼電動吸錫槍拿來對付這種焊點是小兒科,殺猪用牛刀的概念。

▼其實到昨天Part Ⅰ 就修好了,只是都全拆了,這個MASTER 端的繼電器就順手換一換,看吧!線圈是正常的。

▼這種腳位的繼電器就很常見了。

▼我這個人習慣都要把電路板洗乾淨。

▼接下來要保養一下電位器(可變電阻)跟開關,這種開關很難買,而且原廠的很貴,保養的觀念是趁它尚未磨損前做才有用,把富見雄的EC-420接點油塗一些在電位器或開關開口處,找個能吹氣的工具把它吹進去,記得接點油底部比較稀,不方便拆的場合就專挖稀的使用。

▼上圖衛生紙是怕噴不準用的,開關也相同處理。

我以前去熟識醫院看病時,有要回1支針筒,裡面就是放EC-420,用這種方法比較方便,不過已經不知丟到那裡去了。

▼裡面沒什麼灰塵就省下來吹灰了。

▼我記得有一篇跟大家說這個機型的按鍵要把旋鈕弄白得拆下來,要組裝回去就得先把按鍵先裝上。

▼開機測試,未按OUTPUT 可以看到MASTER /SLAVE 電壓。

▼按下SERIES,SLAVE 追踪MASTER 電壓正常。

▼再按下PARALLEL,SLAVE 追踪MASTER 電壓及電流正常。

▼切到CH3 跟CH4,都已能正常顯示。

▼最後裝上旋鈕的英姿。

※附上原廠電子檔說明書。

最後這台能上線工作了,請大家按ㄍㄨㄤˇ ㄍㄠˋ  鼓勵~~

网友:
真是妙手回春,舊品整理一下就很新了,可再戰20年

网友:
雙氧水好用的

楼主:
又有東西找不到了,趁著找東西把一些壞零件回收掉,看到壞掉的訊號繼電器突然想打開看看?

▼雖然線頭好好的,但是線圈不通,話說這像不像人工焊的?

▼繼電器的接點長銅綠。

經測量CON-NC 不通,但是我壓下COM-NO 卻是可以導通的,看來接點有問題。

▼看起來也還好,只有一點氧化髒污。

一般高檔的訊號繼電器會用銀接點來提高導電性。

网友A:
請問將 EC-420 這類膠體物質填入注射筒  有無DIY高招
工業機器不談 我只能想到[奶油擠花袋] 可是想到多次轉移之間的損耗就止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將 EC-420 這類膠體物質填入注射筒  有無DIY高招
工業機器不談 我只能想到[奶油擠花袋] 可是想到多次轉 ...

如果像我只裝1管,我記得當時是用以前的痞酷贈品屠龍鏟慢慢挖。
如果要裝好幾管,我應該也是用你說的奶油擠花袋填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有東西找不到了,趁著找東西把一些壞零件回收掉,看到壞掉的訊號繼電器突然想打開看看?

看來
作個 "職業繼電器回收商"
還可專門依靠提鍊白銀發大財 {n_076:}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來
作個 "職業繼電器回收商"
還可專門依靠提鍊白銀發大財

家庭配電箱中的布雷加,尤其是工廠大型配電箱裡的大型布雷加、馬不雷多,越大的回收越有錢,還有就是像高檔電表內的保險絲,大電力用的保險絲也是,裡面是銀線。
FLUKE、SANWA.....等高檔電表內有兩個保險絲,1個是400mA,另1個是11A,每個要價300~500元,電子材料行賣的1個幾塊錢.......,裝心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