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ero750528 給我練功的行動電源可能翻車了~~ Part Ⅰ

楼主(2025-03-13):
這個行動電源是heero750528 給我的,我收到的時候是一台半透明的行動電源跟一片像備品的電路板,因為行動電源沒有拍到就先不貼上來了。

▼先來看單獨的電路板,主晶片是IP5356,這個編號是有快充,我注意到下方兩個電池的保護IC XB4908有點異狀。

▼搞不好是軟柿子,先給它一坨助焊膏,拆下來看看。

銅箔斷了一條,不過就算只裝一個也是可以使用,先開機看看能否使用。

▼接上電池並插入充電器......,令人洩氣,顯示器無畫面,無法開機,靜態檢查是否有短路?果然發現臭蟲Q1 短路,想說這也是軟柿子,結果Q1拆下測量是好的,短路是在電路板上,查看規格書開關是直通主晶片IP5356,看來它兇多吉少。。

▼我決定先看那台行動電源好了,裡面還有4個電池,電池應該是heero750528 焊的,行動電源也下粗本用銅片+鎳片疊焊。

▼真壯觀!兩個保護IC 直接炸開。

▼給它一坨助焊膏拆下來。

▼原本應該是裝XB4908,這個編號我沒有,我換上XB7608A 並接上電池開機測試。

▼插上快充線,顯示器有顯示,IN 顯示輸入,這種顯示器都是輪流顯示,拍照很難拍的完整。

不過電流顯示為"0",也是無法充電,也無法供電,這片的Q1 處測量倒是無短路。

▼這兩片電路板的主控IC 不同,但是應該都是用在同一樣商品才對。

▼有空要來換主控IC 看看?我比較擔心的是下圖這個IC,如果是它壞了基本就沒戲了。

※比較有疑問的是兩片都壞,是電池極性裝錯造成嗎?

网友A:
兩片都壞的,不知道為什麼,換好一片正常板子同一位客戶,就是會搞壞

网友B:
16PIN MCU  MC32P7031(SINOMCU(晟矽微))有可能這顆掛了,可能沒有丟訊號給充電IC IP5356 第 40腳LED驅動才沒有顯示電流值。祝大大能完修。

IP5356 datasheet
https://taoic.oss-cn-hangzhou.al ... n_1698897040000.pdf

MC32P7031(SINOMCU(晟矽微))
http://www.sinomcu.com/product?typeId=124&type_id=124

MCU

MCU

IP 5356 ckt

IP 5356 ckt

IP 5356腳位

IP 5356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PIN MCU  MC32P7031(SINOMCU(晟矽微))有可能這顆掛了,可能沒有丟訊號給充電IC IP5356 第 40腳LED驅動才 ...

謝謝你的建議,但是你未依版規方式貼圖,登記違規一次。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87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片都壞的,不知道為什麼,換好一片正常板子同一位客戶,就是會搞壞

今天比較早回來,繼續練功一下,1樓提到一片的主晶片是IP5356,另一片是IP5353,這兩片是使用同一片電路板,因使用主晶片不同,MC32P7030A 內的程式一定也不完全相同。
我手上沒有IP5353(好像從未看過這個IC 的行動電源),但是我有IP5356 的充電板,賭一把來換看看。
▼老方法!給一坨助焊膏。

▼很容易就拆下來了,並清理焊點。

▼換上一個IP5356 後測試Q1無短路,就開機看看?

▼原本這一片是完全無燈號的,換完之後變成燈號閃爍。

這樣表示MC32P7030A 也已經損壞,不過它裡面有程式就只能當拆料板。

上面說過兩片是使用同一片板子,IP5356是QFN40 封裝,IP5353卻是QFN32 封裝,電路板的焊盤是Layout QFN32,看上面第4張照片,IP5356 四周完全看不到焊盤,所以焊這顆IP5356 跟焊BGA 差不多,我也是搞了好幾次才弄好。

現在的希望只有放在IP5353 這片,但是我沒有這個IC 可換,其實昨天貼出時,眼尖的會員如果有注意到1樓最後第3張照片,就知道這個IC 掛了,現在的零件太小了,沒有顯微鏡的幫助根本沒辦法。

▼再拍一次特寫,也看看正常的QFN 旁邊是有預留一點焊盤的。

所以這一片不只是那兩個電池保護IC 炸開,連同IP5353 也一併炸裂,依我的經驗,應該不會那麼倒楣連MC32P7030A 也不放過吧!想辦法來弄一個IP5353。

▼今天不拿熱風槍了,被熱風槍燙到~~~

网友C:
▼再拍一次特寫,也看看正常的QFN 旁邊...

樓上這張 IP5353 特寫,字母I和P之間看到 疑似裂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樓上這張 IP5353 特寫,字母I和P之間看到 疑似裂紋

是的我也看到了
而且 IP 有點鼓起來

楼主:
沒有人關心我的手被熱風槍燙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沒有人關心我的手被熱風槍燙到

以前也常被ˋ烙鐵燙到鼻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人關心我的手被熱風槍燙到

最近老大将电池组件把玩得不亦乐乎啊。
常在河边走,难得会中招,还是要注意安全那。
泡泡让学姊帮吹吹。
注意防水,会好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也常被ˋ烙鐵燙到鼻子!

看来有必要在鼻子上贴个防烫贴的。

网友A:
有需要手套嗎?哈!搞電池有時也會不小心搞到短路燙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人關心我的手被熱風槍燙到

輕燙傷,沒有敏感膚質 或 傷口化膿紅腫的話
小弟都擦 阿嬤放冰箱中愛用的白藥膏 "精漢堂萬寧軟膏"

成分看來是曼秀雷敦+類固醇
成效有點神奇,燙傷當下立刻塗抹,隔天痛楚感很輕微(可能是類固醇的作用)
保存效期只有兩年,但小弟家中冰箱的那瓶應該有超過30歲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也常被ˋ烙鐵燙到鼻子!

自從換用有溫度顯示的恆溫烙鐵後就沒被燙到鼻子,從聞香(到底是誰教的)升級到用眼睛看。

网友A:
為什麼會燙到鼻子?我最多不小心手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為什麼會燙到鼻子?我最多不小心手碰到!

師承 古烙派 起手式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需要手套嗎?哈!搞電池有時也會不小心搞到短路燙到

耐高溫的手套都很厚,應該不適合做電子維修的行業。

楼主:
現在產品為了一些不方便明說的"原因",早已不是像以前壞什麼修什麼了,像很多產品採用灌膠,而且是像環氧樹脂那種硬膠,怎麼也挖不開,有的是寫程式鎖住,要換也不是那麼簡單。
像這這兩片行動電源的主控板它就是採用後者,事情也不是IP5353 或IP5356 編號對了就可以,昨天有位朋友(他也是痞酷網會員)說他有一台平板裡面有用到IP5353,結果後面的廠家內控編號不對,這一樣不能使用。
如果大家研究一下IP5353 規格書,它裡面有提到IP5353 的一些"常見編號",這還是"常見"的喔,不常見的"方案"沒有列出來,搞不好這片就是不常見的也說不定。

例如IP5353 本身明明只有提供4個LED 燈號顯示,那為何heero750528 給我這個有188 數字LED?那是因為有MC32P7031 單晶片撐起了其它功能。
IP5353 標配有AABC,也就是TYPE-A *2,Micro USB*1,TYPE-C *1。
AACL 的L是指LIGHTING。
也就是說我想要修手上這片IP5353 的板子,最可能是購買上圖最下方那個IP5353_I2C_AACL。

IP5356 當然也跟上面一樣,不是隨便找個IP5356 裝上就行,它的規格表提到它只支援使用188 數字LED,但是大家不會奇怪IP5356 是QFN40,拿去裝在QFN32上面,少掉的8支是怎麼處理的?

只不過IP5356 這片我就準備當拆料板了,因為外擴充的一個保護IC 銅箔斷了,要補也不好補,還有就是明明是QFN40的腳位,卻拿去裝在QFN32的電路板,最後是MC32P7031 掛掉的機率很大。

為什麼想要修好它,其實這台行動小電源算很合我的眼,外面是透明的,小小方塊很可愛,如果是白色的一定會被烏骨雞學姐要去。

其實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因為heero750528 有附4顆鋰電池在裡面,還點焊好了,修好馬上能用。

网友A:
我自首fqn40是我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首fqn40是我焊上

這句話解開了我的困惑......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為什麼會燙到鼻子?我最多不小心手碰到!

早期的烙鐵, 是外熱式烙鐵.. 沒溫度顯示..
用烙鐵時, 只能插了插頭後, 把烙鑼放到鼻頭前 聞一下.. 慼受一下溫度..

大部份, 拿烙鐵的人, 都會有這種下意識習慣...
會被燙到.. 真的算是 電子人的榮耀勳章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早期的烙鐵, 是外熱式烙鐵.. 沒溫度顯示..
用烙鐵時, 只能插了插頭後, 把烙鑼放到鼻頭前 聞一下.. 慼受一 ...

原來是這樣啊!
現在的烙鐵越來越好用了!
加熱只是幾秒的事情!

楼主:
這幾天水泡消下去了,我看可以拿熱風槍了。

不過IP5353_ABCL 還沒回台灣,就等一等吧!

為什麼我不是買IP5353_I2C_AABC或IP5353_I2C_AACL?這個本來就是賭一下,因為IP5353_I2C_AABC 沒有Lightning,而IP5353_I2C_AACL 沒有Micro USB,所以還是覺得IP5353_ABCL 比較有可能,等寄來再看看跟我想的一不一樣?

楼主(2025-04-29):
為了防止再次燙傷,淘寶買了兩雙隔熱手套。
▼這雙是Honeywell 的,據稱5級防割,可直接觸摸250℃,不知是真是假?

▼這雙就不知啥牌了,不過也號稱耐高溫250℃。

兩雙試戴都很舒適,也沒有啥怪味,這次應該沒有踩到坑。

网友:
這兩雙看起來都蠻厚的0.0

网友:
引用 楼主:
為了防止再次燙傷,淘寶買了兩雙隔熱手套。
▼這雙是Honeywell 的,據稱5級防割,可直接觸摸250℃,不知是 ...

我買過這牌的防割手套,要NT600, 不知淘來的要多少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