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Whirlpool WMWE200S 微波爐可以啟動運轉但是不會加熱維修實例

楼主(2025-03-13):
Whirlpool WMWE200S 微波爐可以啟動運轉但是不會加熱維修實例

1.型號~Whirlpool WMWE200S

2.故障狀況~可以啟動運轉但是不會加熱

3.內部電路配置

4.首先檢查高壓保險絲(5KV/0.7A)~已燒斷

5.檢查高壓電容容量正常

6.再來檢查磁控管,燈絲2端阻抗(低於1Ω)正常。

7.燈絲1端對外殼阻抗62.2Ω鐵定絕緣破壞了

8.將磁控管插座連接電感剪開,固定鉚釘鑽穿脫離。

9.換上一個新的磁控管插座備品,用焊錫焊接即可

10.維修完成,煮水測試消耗功率約1118W

{n_116:}

网友A:
恭喜完修,看來這個牌子的磁控管要列入觀察名單

网友:
長知識了,感謝分享,以後遇到就知道怎麼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看來這個牌子的磁控管要列入觀察名單

現在
Whirlpool
SHARP
SAMPO
TATUNG
Panasonic
幾乎都是那家代工生產~貼牌進口的

网友:
台灣的冷氣機/熱水器等等,很多都OEM,出廠再貼牌,但是有一個好處,零件取得比較容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看來這個牌子的磁控管要列入觀察名單

現在的微波幾乎都是用這牌子
磁控管用久了都有這種問題, 跟品牌沒多大關係
不是燒高壓保險絲就是主保險絲
昨天修家裡的Hitachi水波爐, 也是絕緣破壞燒主保險絲
好玩的是磁控管標示是Hitachi的
但高壓接頭和G牌的一樣
只是要拆一大堆東西才能拆磁控管
不像一般微波爐那麼好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現在的微波幾乎都是用這牌子
磁控管用久了都有這種問題, 跟品牌沒多大關係
不是燒高壓保險絲就是主保險絲 ...

Hitachi水波爐,這個一台不是好幾萬嗎?也是逃不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tachi水波爐,這個一台不是好幾萬嗎?也是逃不過啊

過年前姪女拿一台來修(少一個微波瓷盤還沒動工),一台接近3萬台幣。

网友:
引用 网友A:
Hitachi水波爐,這個一台不是好幾萬嗎?也是逃不過啊

Hitachi的高壓接頭和G牌的一樣(昨天x皮買的到貨(NT35, 運費55), 換上去全無問題)
裡面的扼流圈也一樣, 應該是同一家OEM的
這高壓接頭並非全陶瓷的,
長時間高壓自然慢慢會失效
網上找到的幾乎都是這個問題
以後就知道怎麼修了, 其實不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