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電機控制電路板零件疑問

楼主(2025-03-14):
因為發電機開手動沒有啟動,換新的啟動馬達手動短接可以啟動,
所以就是電路的問題了,
整個電路只有二極體還有LED,二極體量都正常,
所以判斷是左邊那顆幾刀幾檔的不知道正確名稱的元件有問題,
一開始以為外面旋鈕像可變電阻用力拉開就好,
沒想到整個座被我拉斷,它是怎麼轉進去的?
雖然後來花了幾千換掉電路板,但我想下次只要換那顆零件應該就可以了吧!

這顆零件台灣也叫波段檔位開關嗎?

因為第一次碰到這種零件,請教這零件怎麼量腳位。

用一字起子硬拉,整個外殼斷了

网友A:
波段檔位開關  內有彈簧片  端子板與塑料殼是用螺絲鎖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段檔位開關  內有彈簧片  端子板與塑料殼是用螺絲鎖固

請問電錶是用歐姆檔位量測嗎?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5%E9%96%8B%E9%97%9C

我這顆關閉、測試、自動、手動,一共有4段,

我轉到手動沒反應,想請問要怎麼量這一段是不是壞掉?

我第一次碰到波段開關,scottwang的圖片我還是看不懂。

网友B:
兩層板用手動吸錫槍一般都吸的起來,硬拔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A:
Pcb 印刷 內圈ABC 三端   對應外圈12端  各自分得4檔   (陸方習慣稱為 3刀4檔   機械類名詞我也不甚了了)
例如:
A:[1/  2/  3/ 4]
B:[5/  6/  7/ 8]
C:[9/10/11/12]

當轉動 A 到 [1]位置連通短路時
B與C同步到 B與[5] ; C與[9] 連通短路
其餘類推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 印刷 內圈ABC 三端   對應外圈12端  各自分得4檔   (陸方習慣稱為 3刀4檔   機械類名詞我也不甚了了)

台灣通常稱為「3刀4投」選擇開關

楼主:
2/6/10導通
3/7/11導通
4/8/12導通
用電錶量<關機>
ABC-1到12都沒有導通
轉到測試
A/2、6、10導通
B/2、6、10導通
B/2、6、10導通
轉到自動
A/3、7、11導通
B/3、7、11導通
C/3、7、11導通
轉到手動
A/4、8、12導通
B/4、8、12導通
C/4、8、12導通
所以1、5、9沒作用嗎?
一開始有些量不太到,我整個重新上錫才量到,
所以幾千元電路板是不是多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兩層板用手動吸錫槍一般都吸的起來,硬拔肯定是不行的。

站長大人,
我是要拔旋鈕,我沒想到旋鈕是用鎖的。
我以為是音響那種旋鈕一拉就可以拔起來
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旋鈕怎麼轉出來?
新的板子我轉到關閉,然後逆時針轉不動,
我不敢太大力,怕大力出奇蹟又斷了!

网友:
如確定是問題點,中間有一個洞,看能不能WD40噴一下接觸點,這是所有接觸點的通病。

不行就拆下分解,清潔後.抹一些學姐的解點油,即可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