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IKEA VINDRIKTNING空氣品質感應器

楼主(2025-03-15):
IKEA VINDRIKTNING空氣品質感應器是我在三年前購入的,功能就是有綠、黃、紅三個顏色的燈顯示空氣品質。

最近裡面的風扇出現咖咯咖咯的聲音,時不時就亮紅燈(說空氣品質差),我實際去看環保局的空氣品質監測網,空氣品質卻是良好,推測是風扇故障或感測器本身積灰塵導致誤判,決定拆開來清潔看看,順便探索一下東西的構造。拆解到空氣品質感測器時還意外發現上面有顆新唐的8051 XD
卸下背面的四顆螺絲輕輕鬆把本體拆開,映入眼簾的是一顆空氣品質感測器,透過一顆外掛的風扇吸入環境空氣;正面則有一塊電路板負責接收空氣品質感測器的資料,轉換為三色LED告知使用者目前的空氣品質狀態:
從連接器旁的印字可以發現與空氣品質感測器之間是透過UART介面傳輸:
上頭SOP8的IC是Eastsoft (東軟載波) ES7P001FGSA 8-bit MCU:
電路板另一面則有六顆LED,以及photodiode用來偵測環境亮度,可以隨環境亮度調整LED的亮度:
好奇三個顏色為什麼會有六顆LED,於是上電試試看,原來是兩顆LED相同顏色,打在半透明的燈罩上可以呈現較均勻的光線:
再來就是今天要處理的部分,空氣品質感測器了:
有一個塑膠支架將空氣品質感測器與風扇結合在一起,可以直接從外殼上抽取出來:
翻到另一面,果然積滿了灰塵,立刻拿刷子清一清!
風扇廠牌是”WANGSHENG DA TECHMOLOGY CO., LTD”,Google一下查不太到資料 …
將風扇的兩顆螺絲卸下後,風扇是可以順利取下。但還是沒看見其它螺絲,無法將空氣品質感測器本體完整從支架卸下來:
為了檢察裡面的鏡片將鐵蓋拆下,可以看見它的電路板,上面有防潮的塗料:
可以看到空氣品質感測器的PCB上的印字PM1006,是四方光電(Wuhan Cubic Optoelectronics)所出的紅外線粉塵感測器,看規格是可以檢測空氣中大於0.3 um的顆粒:
電路板是直接mount在一塊塑膠板上的,可以從外殼上分離開來
分離開來可以看到原來塑膠板上還包含了鏡片、LED和接收器,外殼中也有一些防止反射的結構:
左上角是一顆PD (photodiode),右上角是IR LED,它們並不是直接對著照的,當紅外線照射到空氣中的一些顆粒、粉塵時,光線才會散射到PD上,所以空氣品質越糟糕,PD接收到的散射光就會越多,PD的信號就可以當成空氣品質的參數。
計算空氣品質則是利用一顆MCU中的ADC轉換PD的信號,加以運算後再從UART傳出去。MCU是一顆新唐MS51FB9AE,工業級1T 8051,這顆的code memory有個區塊叫SPROM(Security Protection ROM),推測將PD信號轉換為空氣品質的演算法就是藏在SPROM內。
看到MS51FB9AE的資料,大致上的運作機制就是SPROM裡面的內容只能在CPU fetch指令時讀取出來,想要用燒錄器、或是試圖以MOVC去讀裡面的內容再用UART或其它IO print出來,都只會讀到0,達到保護關鍵程式的目的。一些不想公開的演算法就很適合藏在這裡面。
MS51系列大概是2019年左右推出的產品,如果是新設計的產品會推用今年剛出爐的N76S003,同樣也有SPROM的功能價格更便宜,官網零售價格竟然只要7塊錢!時脈要24 MHz的話也可以選擇MG51系列,如果對於運算效能有需求,更能夠pin-to-pin更換為32-bit的Arm Cortex-M23,M2003系列。
下表已幫大家整理出能pin-to-pin相容的型號,再補充一下記憶體容量更大的型號是MG51FC9AE 32KB/1.25KB:
板子上另一顆IC則看不清標示了,位置很接近PD,有可能是個OPA或AFE (analog front end):
再來就是要解決風扇異音的部分了,原本以為軸承會像電腦風扇一樣,有個蓋子可以掀開清潔上油,結果竟然是密封的!
然後將另一面的蓋子拆開,葉片也是無法直接拿起。原本是打算用去漬油清潔軸承,再用矽油潤滑的。
最後只好死馬當活馬醫,直接從葉片的孔洞噴電動窗潤滑劑,看看能不能改善了。噴電動窗潤滑劑之前記得把葉片上的灰塵先清乾淨,以免灰塵跟著一起噴進軸承:
我是用這瓶TOYOTA的電動窗潤滑劑,這瓶是3M代工的。主要成分是液狀的矽油,不把葉片拿起的情況下比較能滲進軸承。另外就是之前的經驗,礦物油(包含針車油)用在風扇軸承上,過沒幾天可能因為氧化變黏導致運轉不順,所以還是建議使用矽油(化學性質較安定不容易氧化)來潤滑風扇的軸承:
最後鎖回去之前將排線都插上,通電測試一下,異音真的消失了!再觀察看看準不準囉,謝謝收看。

网友A:
3公分的風扇烏骨雞學姐有賣,可惜沒有這種的。

网友B:
30 x 30 x 10 mm DC 5V Blower Fan, 若哪天故障了臺灣也找得到等同 3010 型號的.

WANGSHENG DA TECHNOLOGY CO.,LTD 是中國大陸 [深圳市旺晟達科技有限公司] .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公分的風扇烏骨雞學姐有賣,可惜沒有這種的。

真的不好找,電料行繞了一圈看不到這種尺寸側吹/鼓風的。
死馬當活馬醫以後,試用了一陣子,噴「電動窗潤滑劑」效果似乎真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 x 30 x 10 mm DC 5V Blower Fan, 若哪天故障了臺灣也找得到等同 3010 型號的.

WANGSHENG DA TECHNOLOGY ...

去年瑞士公司Sensirion發表了SEN6x空氣品質感測器,據說不用風扇,應該就能徹底解決風扇壽命的問題。
https://sensirion.com/sen6x-air-quality-sensor-platform

网友C:
風扇噪音真的是很難處理,看來矽油成分的電動窗潤滑劑真的是不錯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風扇噪音真的是很難處理,看來矽油成分的電動窗潤滑劑真的是不錯的方式

這瓶買來沒噴過電動窗,反倒是常常拿來噴風扇軸承、機車的橡膠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