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徵求 白牌43吋 JHD-4A1(A)程序, 症狀只有紅燈亮 (DP.V53RL)

楼主(2025-03-15):
Hi 各位前輩,
徵求 白牌43吋 JHD-4A1(A)程序, 症狀只有紅燈亮
這一台白牌使用的是三合一板, 已經檢查電源部分12V/PFC電路/ 版子的Cold區的12V, 5V, 3V3, 1V8全部都正常

按IR也有收到訊號,按power key也有收到訊號,就是不開機,麻煩先進是否有這一款的程序
目前是接 AUO屏T430HVN01, 1920*1080,謝謝

以下是這台機器的資訊

(a)
機器廠標 JHD-4A1(A)

機器廠標

機器廠標

(b)
三合一主板全照

三合一主機板

三合一主機板

(c)
邏輯板
AUO T430HVN01.A    43T01-C09

邏輯版是這一片

邏輯版是這一片

(d)
主機板型號 DP.V53RL.813 (45W)
DP.V53RL.8136

主機板型號

主機板型號

(e)
EERPOM
XT25F32B

EEPROM

EEPROM

楼主:
後續確認,這一顆的eeprom每次讀取都不一樣資料,確定eeprom掛了

网友:
更換NOR Flash並燒錄正確的軟件就正常了嗎?
若板卡電壓都正常,更換NOR flash並燒錄軟件也不行,感覺跟主芯片有關.

网友:
我這個是大陸公版的程式.你可以試用看看能不能開機

V53 5.1 1920X1080 台湾繁体中文 7键 20190122.rar

2.4 MB, 下載次數: 7

楼主:
Hi jogywang
目前找不到程序,
只確認過EEPROM確定有問題,拆焊下來測試過程中,越來越慘,最後連SPI EEPROM的基本ID都識別不了
是的,如果確定可以抓到正確程序,我再來換v53 IC,謝謝

Hi chi0338,
謝謝,我會測試一下的
因為手邊找不到4M(32B)的EEPROM,我先暫時換一個Winbond的8M(64B)測試看看
另外請問,我解開您的檔案,不滿4M,請問是直接燒錄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 jogywang
目前找不到程序,
只確認過EEPROM確定有問題,拆焊下來測試過程中,越來越慘,最後連SPI EEPRO ...

可以直接燒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燒錄看看

Hi Chi0338大大,
剛剛測試過了, #4樓的檔案不行,

不過我有在用目前的8M(64B)EEPROM燒回舊的我備份的檔案,紅燈還是亮
看起來用8M(64B)取代4M(32B)EEPROM是可行的,表示問題仍存在於"程序"問題,

期待有緣人的幫忙囉,若是您維修的機器有這一台,請幫忙dump,謝謝大大

目前,還有一招,因為我在原始程序壞掉之前,總共備份6次,
雖然每次內容都不一樣,但是,最好情況大概可以縮小到14Bytes的差異,
加上chi0338大大給我的程序,
大概可以推敲這14Bytes可能是什麼data,目前就先用這個猜測大法,試試看囉~

楼主:
哇,猜bin檔數字這一招失效,試了好幾次,還是不對

只好期待有大大維修到這台機器,幫忙dump囉,感激不盡

网友B:
google DP.V53RL.8136 Firmware
不是有可以下載嗎?
還是已經有試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ogle DP.V53RL.8136 Firmware
不是有可以下載嗎?
還是已經有試過了??

Hi fireway大大,
這已經試過了,總共下載到幾個版本的
1.china 1366*768
2.三星1366*768
3.china 1366*768這都燒過,上電之後紅燈亮,然後紅藍一直閃
還有一個版本裡面有四個檔案的也試過,狀態一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 Chi0338大大,
剛剛測試過了, #4樓的檔案不行,

如果直接用USB看他能不能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直接用USB看他能不能更新.

好的,這可能是一個思考方向,謝謝

就是,我先用dump出來有問題的bin燒進去,
然後將您的檔案,用usb放進去,看看這樣可不可以更新。

補充內容 (2025-4-2 06:20 PM):
chi0338大大提供的版本,
至少正常一些,不是這樣一直亂閃燈的,(開電有紅燈, 但是power key按了無作用。按menu key亮藍燈, 之後整個燈號熄滅)

楼主:
剛剛測試完畢,應該是不行,可能原本韌體壞的太徹底了

您的檔案,我有放原始檔名,另外複製一份重新命名L53P813D1.bin,
還是不行。
因為我有在網路上抓到一份疑似china的1920*1080
他的檔案也是未滿4M, 但檔名是L53P813B1.bin

所以才會想改檔名試試看usb能不能吃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測試完畢,應該是不行,可能原本韌體壞的太徹底了

您的檔案,我有放原始檔名,另外複製一份重新命名L5 ...

在公板上面是直接用原本那個檔名才能更新

楼主:
Hi chi0338大大,
根據我研究,有一個可能,
就是usb需要先格式化成FAT32再放程序,
這是一個可能喔,晚一些來測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