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 14137up846 電壓電流錶缺件

楼主(2025-03-17):
對... 牛又踩到網拍雷了...
一單網拍, 不但漏寄了一個可調電壓模塊...
湊單買的電壓電流錶,... 還不能用..

接了老半天... 電流一直跳54.87A... <<< 這算是故意設定的嗎??

DC0-100V1A 10A LED直流雙顯示數字電流電壓表 (14137up846)
應該是這樣...

牛收到的是這樣..

確認正反面都沒有上件分流器

請示... 分流器有沒有什麼替代方式??
如果能自已處理... 牛動手改改就好...

網拍的踩雷率... 怎麼好像愈來愈高了???

補充內容 (2025-3-17 05:57 PM):
疑?? 這不就是少了Duke大曾提過的 "康銅絲"?!

网友A:
大電流(10/20A)的電流表才會裝上康銅絲,這種小電流(1A)的表頭都是裝晶片電阻,阻值應該都在 0.1 歐姆以下。
可以用三用電表歐姆檔來驗證是否有裝檢流電阻,就量電流接口那兩點,有裝的話就是很低很低的阻抗。

現在對岸內卷拼價很嚴重,其單價只有人民幣個位數,所以跟本就沒有工錢能做 QC,買家要自立救濟才行。
我每年都會用這類的表頭數量上千顆,對不起還是這個價沒辦法再低了,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慎選供應商。
先買幾十或上百顆到貨時再看品質與故障率,不行就再換供應商直至有品質穩定的貨。

我買過的是長這個樣

前幾次買的紀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電流(10/20A)的電流表才會裝上康銅絲,這種小電流(1A)的表頭都是裝晶片電阻,阻值應該都在 0.1 歐姆以下 ...

那兩個點... 量起來是開路... 所以很確定是缺件... 切..

剛剛有拆電感的漆包線, 抓長度.. 抓焊點..
好不容易調到和電錶量測的數值一樣..
但... 換負載, 拉高電壓電流量後...
拷... 整個又跑掉了...

网友B:
上面的分流器(檢流電阻)沒裝
看能不能聯繫賣家詢問阻值
或者...手上看看有沒有毫歐的檢流電阻
再串上萬用表(電流檔),看電流差距多大

譬如R010裝上去
萬用表顯示1A,表頭顯示0.1A
那就知道阻值是100毫歐左右
換R100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兩個點... 量起來是開路... 所以很確定是缺件... 切..

剛剛有拆電感的漆包線, 抓長度.. 抓焊點..

這裡有表,看你手邊有什麼材料是低溫度係數的拿來玩玩。

玩過了就應該知道需要多大的檢流電阻或多長的康銅絲。
下一步就是去買電阻或是直接再買一顆電壓電流錶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分流器(檢流電阻)沒裝
看能不能聯繫賣家詢問阻值
或者...手上看看有沒有毫歐的檢流電阻

電流錶無效, 電壓錶是工作的.. 就當半殘..
賣家直接退一半貨款..

牛昨天有用0.1歐的下去並, 並了10顆, 只能顯示到0.4A左右..
手上沒再小的電阻了... 只能網拍再買0.01電阻..
買電阻+運費的$, 都比這顆錶頭高了!

但最近好像常會用到毫歐電阻... (苦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裡有表,看你手邊有什麼材料是低溫度係數的拿來玩玩。

最近怎老踩這種雷... (苦笑)
牛暫時先擱置, 等0.01的電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近怎老踩這種雷... (苦笑)
牛暫時先擱置, 等0.01的電阻..

牛大, 手邊有 2512size 10mΩ 與 2mΩ, 麻煩私訊聯絡地址, 寄過去給您

剛又翻了一下, 也有找到30m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大, 手邊有 2512size 10mΩ 與 2mΩ, 麻煩私訊聯絡地址, 寄過去給您

真的可以嗎?! 大慼恩!

今天又東換西換的湊電阻值... 但還是沒能搞定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大, 手邊有 2512size 10mΩ 與 2mΩ, 麻煩私訊聯絡地址, 寄過去給您

慼謝 lazy104大 在春分時期, 送來一包暖暖的炭!

經過一陣拼湊測試後, 使用2片2mΩ電阻並聯,
電流表頭的測量值已接近三用電錶量測的數值..
電流錶頭微調已經轉到底了... 現在就只差0.03A左右..

就... 這樣子了吧...
因為.... 也不知道手上的三用電錶準不準啊~ (苦笑)

楼主:
引用 楼主:
慼謝 lazy104大 在春分時期, 送來一包暖暖的炭!

電流錶頭差那0.03A.. 總覺得不舒服..

在5K可調電阻前, 有一顆24K電阻(243), 在這再串上一顆2.7K電阻(272)

喔耶~ 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