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F-Y186BW-B除濕機壓縮機啟動不良

楼主(2025-03-17):
朋友拿來一台內膽非常乾淨的國際F-Y186BW-B除濕機.已換過濕氣感應器.目前狀況為一送電開機壓縮機會啟動
.但只要一關機再次按啟動電源則除壓縮機不啟動外.其餘風扇跟風向馬達皆正常啟動.若馬上斷離110V.再次插電.則壓縮機又能啟動.選擇乾衣模式.狀況依樣.所以應該可以排除濕度感應器問題.已測量過壓縮機啟動電容如下圖

測量過壓縮機過載保護器如下圖

測量過主板工作電壓及電容如下圖

查過ULN2003AG Description得知MCU觸發電壓沒出來.如下圖

請各位前輩指點方向.小弟在想會是MCU晶振問題嗎?或是MCU本身?
感謝各位前輩~

補充內容 (2025-3-18 10:31 PM):
問題已解決~如benson1206前輩解說.讓我這個門外漢又吸收一些新知識

网友:
繼電器嗎?

网友A:
它的壓縮機有啟動繼電器(電譯)嗎? 這種現象, 若有啟動電譯, 我也會先檢查它

楼主:
謝謝您~是MCU觸發訊號沒出來...開強制除溼也沒出來~

觸發訊號有出來時~壓縮機繼電器會啟動.而且壓縮機運轉正常..會除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的壓縮機有啟動繼電器(電譯)嗎? 這種現象, 若有啟動電譯, 我也會先檢查它

謝謝您~是MCU觸發訊號沒出來...開強制除溼也沒出來~

觸發訊號有出來時~壓縮機繼電器會啟動.而且壓縮機運轉正常..會除溼

网友B:
過載保護器先換一顆新的吧!

网友C:
“一送電開機壓縮機會啟動”
是兩個動作嗎?插上電,然後按啟動電源,壓縮機和風扇轉這是正常的。

“一關機再次按啟動電源”
這個關機是直接拔插頭嗎?還是關機按鍵?  像我家裡的除濕機,開啟後壓縮機要等幾分鐘才會運行,不會立刻開始運轉。

“斷離110V.再次插電.則壓縮機又能啟動。”
判斷這除濕機沒壞。

如果覺得有問題,換個按鍵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過載保護器先換一顆新的吧!

感謝您的建議~我再找一顆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送電開機壓縮機會啟動”
是兩個動作嗎?插上電,然後按啟動電源,壓縮機和風扇轉這是正常的。

“一送電開機壓縮機會啟動”<--一插電.按面板電源鍵開機.面板顯示濕度70%.壓縮機&風扇等等正常啟動..除濕正常.

“一關機再次按啟動電源”<--譬如濕度已下降到設定的50%壓縮機停止.但濕度又上升時.壓縮機無法自動起動.這時後馬上拔電源線再次重插再"立刻"按面板電源鍵開機..壓縮機又馬上啟動.或是當壓縮機啟動時(使用強制除濕功能也一樣).按面板電源鍵關機則壓縮機停止.馬上又按一次開機.除壓縮機無法啟動外.面板顯示.風扇..等等都正常.這時後馬上拔除110.再"立刻"插110回去送電.一按面板電源鍵開機..壓縮機啟動一切正常

經過小弟爬線路發現.就算是開在強制除濕功能那就跟除濕感應器沒關希.壓縮機應該會啟動.又因為看起來壓縮機方面又沒有迴路拉回來做檢知.就只有單純的過載保護器..因為是在強制除濕功能下.mcu觸發壓縮機繼電器的訊號沒出來.才一直往mcu方面考慮...不知道方向對不對..因為我不是這方面專家.所以想問問站上各位前輩是否有其他建議~~感謝各位~^^

网友D:
下圖紅框處 振盪器的固定膠 先清除乾淨看看

無效再考慮換那震盪器 國際牌振盪器壞有遇到過

网友E:
有些設計是這樣子的:
http://www.gzweix.com/article/so ... 35/info-305519.html
因為壓縮機工作時高低壓管路兩端壓力差很大。若壓縮機停止後立即再啟動的話,由於壓差的存在,壓縮機會啟動困難,因啟動電流很大會損壞壓縮機馬達。隨著時間的延長,高低壓管路兩端壓差慢慢減小,一般3分鐘左右恢復平衡一致,所以本機壓縮機的啟動經過CD406OBCN延時3分鐘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圖紅框處 振盪器的固定膠 先清除乾淨看看

ok~感謝您.在找時間來處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設計是這樣子的:
http://www.gzweix.com/article/sort0250/sort0293/sort0335/info-305519.html
因為壓 ...

感謝您的解說.長見識了..但是我不明瞭的是.若一按面板的電源開關一開啟壓縮機會立即啟動.再按一次停止.這時後再按一次開啟則除了壓縮機無法啟動其他都正常.這時後若立即拔除110再立即插回去.再立即按面板電源開關開啟.則壓縮機又立即啟動..前後應該沒有超過3秒~@@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解說.長見識了..但是我不明瞭的是.若一按面板的電源開關一開啟壓縮機會立即啟動.再按一次停止.這 ...

應該是拔電後,整機重置了吧!

不過有些設計就是上電一率延遲壓縮機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設計是這樣子的:
http://www.gzweix.com/article/sort0250/sort0293/sort0335/info-305519.html
因為壓 ...

真的ㄟ..今天下班後把基板裝回再試看看...果然面板開關一關掉重開特別給他計時..真的大約3分鐘左右壓縮機會再啟動..試很多次真的約3分鐘後會啟動...感謝您的解說..小弟我又獲得這方面的知識..有各位前輩真好..感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