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TECO TL3296TV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25-03-17):
TECO TL3296TV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1.型號~TECO TL3296TV

2.故障情形~液晶電視按開機鍵後只會亮綠燈,然後無影像、無聲音、無背光。

3.內部照

4.電源板

5.高壓板

6.主機板

7.把電源板老化電解電容全部更新

8.把主機板老化電解電容全部更新

9.這樣電視就修了,測試畫質還是很漂亮的。

网友A:
您好:請問主機板老化電解電容全部更新,換下來是鋁殼,新品電容值如何選擇?,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請問主機板老化電解電容全部更新,換下來是鋁殼,新品電容值如何選擇?,謝謝 ...

固態電容(鋁殼)上面都有標示 電壓與容量
更換時電壓可大不可小  電容值找一樣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請問主機板老化電解電容全部更新,換下來是鋁殼,新品電容值如何選擇?,謝謝 ...

大顆SMD電解電容100uF/16V-->100uF/35V(比較大顆是因為耐壓值高,便宜買一包500顆隨便用)

小顆SMD電解電容10uF/16V-->10uF/25~50V(MLCC~拆機品不用錢,不用分極性,焊接快速。
當然也可用DIP圓柱體電解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態電容(鋁殼)上面都有標示 電壓與容量
更換時電壓可大不可小  電容值找一樣的即可 ...

非固態電容

网友:
請問實務上區分無膠膜 固態電容或電解電容

网友:
恭喜完修,換了這麼多的電容,應該花不少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