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heero750528 寄來的果汁杯維修實例

楼主(2025-03-18):
今天下午有空來修果汁杯,這個已經放很久了,有想到趕緊來動動手。

果汁杯怎麼拆

▼上蓋撬起來就是這樣,唉!技術不太好,有了不小痕跡。

▼裡面有3顆螺絲拆下。

▼裡面就長的這樣。

▼把刀片拆掉就能整個拖出來。

▼原來裡面的18350 只有700mAh,兩個都是0V,也無法充電了。

▼電池點焊鎳片的方向是外八字形,這個要記一下,不然會卡到。

▼拿出朋友給我的18350 高鈷鋰電池備用,我記得朋友跟我說給我的電池是1xxxmAh。

▼還是用銅片+鎳片疊焊,是我桌上那些邊角料太多了,小銅片、小鎳片隨便湊一湊都有,也是要點焊成外八字。

▼這個果汁杯的電路板外圍有霍爾元件當保護,這樣是無法運轉的,必須拿一小塊磁鐵靠在它旁邊才能測試。

▼哈哈!運轉成功,電池沒啥電都還是嚇嚇叫。

不過還不要組裝起來,因為我沒有充電器,請問heero750528 它的充電器是長什麼樣?能貼出來看一看嗎?

网友A:
我記得因該是連包裝盒一起寄給你的吧!
裡面沒充電線?

楼主:
▼它是從這裡充電的。

▼除了接點還有磁吸。

家裡在叫我回去吃飯了,我明天再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記得因該是連包裝盒一起寄給你的吧!
裡面沒充電線?

這個杯子是放在一個塑膠帶中,時間太久了,我不記得有包裝盒,明天會再找看看。

所以它是附一條充電"線",並不是充電"器"是嗎?

很好奇它是怎麼實現充電時防呆的?

网友:
磁鐵的磁性N 和S

网友B:
WISH 大:現在鋰電池電器很多,非常需要更新鋰電池,看老大點焊結果非常可靠,有出教學及焊接器材了嗎?,
感謝。
網路購買含電池焊接機一碰就斷電。

网友A:
若對DIY點焊機有興趣的話,可以加我的line:heero750528

网友C:
銅片+鎳片疊焊,
但電池上只焊了兩個點,
電流由電池垂直流到"銅片+鎳片"的路徑上,
會只靠這兩點的截面積,

先不管"銅片+鎳片"的必要性,
(這鎳片寬度,只用一層鎳片應該綽綽有餘)
但只焊兩點,絕對會形成電流路徑上的瓶頸,
如果用熱像儀觀察,這兩焊點肯定是發熱最嚴重的地方!

IC設計和PCB規劃,
電流路徑會計算不同層接點的電流密度是否符合規範,
避免可靠度出問題(電子遷移(electromigration, EM)),

网友:
交流電變壓器的機子,110v最大功率做到1500w,說實在也不夠力!都沒超級電容式好用!而且比較笨重又占空間!自用的話,可以找兩電容的機子!小型工作室需求的,至少四電容起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銅片+鎳片疊焊,
但電池上只焊了兩個點,
電流由電池垂直流到"銅片+鎳片"的路徑上,

1F 最後我有說到,還不能組起來,其實就是想先試試看有沒有問題?
銅片+鎳片的必要性,電流如果不大,的確不需要用銅片,只是1F 也說過我桌上的邊角料太多,隨便湊一湊都有。

這個果汁機空轉的時候瞬間電流3A左右,接下來就大約0.8A,真正在打果汁時電流會比較大,具體大多少我不知道,不過果汁杯工作時間不長。
點焊針有分粗細,我是用粗焊針點,焊點也大,果汁杯電流也不大,其實也還好,真的有顧慮當然就再多點兩下,或者像1F 用細焊針多點幾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SH 大:現在鋰電池電器很多,非常需要更新鋰電池,看老大點焊結果非常可靠,有出教學及焊接器材了嗎?,
感 ...

這種現成品、半成品淘寶網一大堆,台灣也是從淘寶網買的,想要焊的可靠要從導線跟點焊筆上著力,這都要另購。
至於什麼是一碰就斷電的點焊機可否拍出來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對DIY點焊機有興趣的話,可以加我的line:heero750528

就痞酷網而言,我希望有問題是公開發在論壇上,而不是在Line 私下解決,因為發在論壇上大家都看的到,以後也方便查的到,發在Line 就你我能看到,而且有時間限制,一陣子就找不到了。
或許Line 也有可以把照片或文字備份的功能,但是終究不像論壇。

當然,用Line 比用論壇方便,講話有斷句卻已送出,沒關係繼續講就好,也不用遵守貼圖規則,因為Line 就像便利貼,是給一個人看,看的懂就好,但是論壇像一本書,是給大家看的,你得編輯好才方便閱讀。

痞酷網也有會員認為技術在痞酷網公開影響他們生計,所以自組Line 群組,這點我尊重。

不過突然想起我去年發的一篇帖子︰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680-1-1.html

每個人的想法不同,你有你的想法,我也有我的想法,理念合的來就會在一起,合不來就會走遠,一切隨緣不強求。

网友:
閒魚上有蠻多DIY超級電容點焊機!
目前我個人覺得CP值高,簡易好操作的就這款!

【点焊机成品,DYI成品点焊机,采用双电容12管机,不带焊笔,】

作者B站連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銅片+鎳片疊焊,
但電池上只焊了兩個點,
電流由電池垂直流到"銅片+鎳片"的路徑上,

下圖是BOSCH Pro CORE 系列原裝電池,使用21700 4000mAh 大約20C 放電,它的連接片嚴格上來說只能稱銅箔,只是它用的面積比較大,它的焊點跟我焊的差不多大,而且也是只焊兩點。

不過如果像BOSCH 只用銅片點焊我的點焊機也無能為力,其中一個原因是我的焊筆連接線很長,這點是敗筆,也是要找時間儘量短一點。

點焊銅片我在朋友工廠看過點焊專用的助焊膏,不過我覺得真要用到助焊膏用無鉛錫膏搞不好也可以,先說好,這句是我的猜想而已。

网友B:
#1#
"用銅片+鎳片疊焊",請問考慮是哪裡?,不同材質傳導性是否有影響,謝謝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用銅片+鎳片疊焊",請問考慮是哪裡?,不同材質傳導性是否有影響,謝謝指導 ...

請善用回覆按鈕,這樣才知道你是向誰問問題。

銅就算是跟純鎳比導電度也不是同一個檔次,何況一般點焊的鎳帶都是鍍鎳,純鎳的鎳帶貴不少,也比鍍鎳帶更難點焊,簡單說就是導電越好越難點焊。
銅+鎳疊焊可以解釋兩電阻並聯,雖然阻值一高一低,在使用時電流大部份通過低阻值(銅),小部份通過高阻值(鎳),反正並聯後總電阻只會越小,也就是不會增加銅的導電。
不過以我的情形,疊焊是為了不使用專用助焊膏下,能把銅片點焊上電池的方法,一般場合其實都用鎳帶就可以了,視情況看是要寬一些或厚一點。

heero750528 應該經常在點焊,他的設備或許很高檔,可以請他不要疊焊,直接像BOSCH Pro CORE 電池組那樣點焊銅片到電池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現成品、半成品淘寶網一大堆,台灣也是從淘寶網買的,想要焊的可靠要從導線跟點焊筆上著力,這都要另 ...

老大:晚上再另篇求救,怕您太忙才問ˋ大家,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善用回覆按鈕,這樣才知道你是向誰問問題。

銅就算是跟純鎳比導電度也不是同一個檔次,何況一般點焊的 ...

果汁機的3A是小case,不要太離譜都行,

但假設這是台暴力果汁機(大功率電機),
依循前例(BOSCH Pro CORE),銅片+兩焊點確實可行,
若是鎳片,Dyson吸塵器都是4焊點,

在IC設計和PCB設計,
若考量"有限面積,達成最大耐電流",
會連"接點"排列方式都要考量,
(想像一下電流是水流,接點(焊點)像排水孔,
不同層金屬是水管,排水孔要怎麼排列,可以最快且均勻的排水,而不會爆管)

公司在設計這種要發揮極限性能的設計,
會再加上模擬軟體來che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