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DC8.4V 5000W大功率點焊機、無法點焊、電壓顯示會完全熄滅求助

楼主(2025-03-19):
DC8.4V 5000W大功率點焊機、無法點焊、電壓顯示會完全熄滅求助

用木田款10顆18650電池組不久就沒力,才買這台點焊換電池,電池組就正常使用
買兩年用不到5次,最近要用就電壓顯示會完全熄滅
兩片電池電壓分別為4.22/4.54V 接點補焊過,一樣無效,
想換成18650電池組,不知道組幾顆電池

正面

上面

電路板上面及電池

電路板背面 左邊紅線電池中點

電壓顯示 8.67V

正面電池電壓4.22V

背面電池電壓4.54V

點焊頭

DC8.4V 5000W大功率點焊機、無法點焊、電壓顯示會完全熄滅求助
感謝指導

网友:
來張照片,最好錄影一下

网友:
有可能電池本身放電性能已經劣化,無法大電流提供所需能量.要不就平衡充電後再試看看

网友:
電池因該有問題了,不過電壓也不正常,超過4.2v都過充了!另外mos管可以檢查是否有異常!

网友:
合理懷疑鋰電池特性劣化,︀無法承受大電流放電,︀
可以拿個功率電阻或負載接上試試,︀看電壓有沒有掉很快。

在網上搜尋同外觀商品說明 "內置7.4v 3500mAh鋰電池",︀但不知放電條件
應該可以換成2S2P的18650電池組(動力型為佳),或者多並一組。

网友A:
"買兩年用不到5次,"
=> 使用後有把電池放電到3.8V嗎?
如果是充飽後就閒置不用,那電池肯定GG了,

我也是用這種點焊機,
我的電池有另外做一個JST插頭,
要閒置儲存前,會把JST插頭接到充電小電扇進行放電,
放電到單顆3.8V再儲存,

至今約5年,依然頭好壯壯!

网友:
5000W,不得不配服這位仁兄的勇氣........真的很敢說。

點焊機需要瞬間爆發出大電流,超級電容是首選,只不過它的容量不比電池,容量不夠大就需要一直補電。
換電池的話可能是找空拍機的電池比較合適,那種電池一片都好幾十 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兩年用不到5次,"
=> 使用後有把電池放電到3.8V嗎?
如果是充飽後就閒置不用,那電池肯定GG了,

您好:沒有將電池放電到3.8V再儲存,反而隨時充飽,
電池接頭無法解焊,想拆下電池,直接接機車電池使用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沒有將電池放電到3.8V再儲存,反而隨時充飽,
電池接頭無法解焊,想拆下電池,直接接機車電池使用不 ...

"電池接頭無法解焊"
=>電池接頭應該就是鋁箔電極,
小心用尖嘴鉗把電極剪斷,
注意不要正負極短路即可,

如要改12V電瓶,得看控制電流的MCU供電是怎麼來的?
下例是用78L05,可以輸入30V以下電壓,轉出5V供電給MCU
https://www.cnblogs.com/PlayerPencil/p/18519043
但要如何把電路板接上電瓶,又是另一難題

是我的話,會上淘寶買一模一樣的軟包動力鋰電,
(空間許可,也可18650動力鋰,2S2P)
原樣修復,最能保持便攜性,
不然就是買片接電瓶的點焊機板,
(不過我不喜歡這種電路裸板,一不小心就可能短路燒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池接頭無法解焊"
=>電池接頭應該就是鋁箔電極,
小心用尖嘴鉗把電極剪斷,

早安:原來電池可有修復方法?,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安:原來電池可有修復方法?,謝謝

都市傳說拔掉獅子鬃毛,掉落的頭髮就可以長回來,
把電池放進冷凍庫,消失的蓄電力可以回復!

感想:如 果電池可以無限修復,世界上就不會有廢電池,

短時間過放電,可能立刻補電可以救回(但容量還是會受損),
長時間飽電存放所造成的容量損失,真的沒救,
記取經驗,GG的電池就別掙扎浪費時間了

另外,若買另一組軟包電池,
得找另一台點焊機,才能焊上新電池,
軟包電池的極板是鋁箔,沒法用烙鐵焊,
若買18650動力鋰,可以自製不銹鋼助焊劑把電池焊到點焊機板,

网友:
點焊會熄火就是內阻過高,壓降高到啟動不了上面的控制器造成。我記得這種大軟包電池內阻很低,如果用18650恐怕要並聯不少顆才能維持一樣性能

网友:
建議去淘一組兩電容的點焊機,效果會比這台好很多!

楼主:
請教:原電池正負極並聯2F電容可行性?,

网友:
第一 要先測試控制板的工作電壓是多少?幾伏以上可以啟動?
超級電容一般都是2.7v,串聯最大就是5.4v

第二 所需材料,2.7v 3000法拉 兩顆,二串電容平衡板、5a以上的可調恆流充電!

我目前現役的DIY超級電容點焊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原電池正負極並聯2F電容可行性?,

鋰電單顆是4.2V,超級電容單顆是2.7V,
注意兩者電壓不同,

照heero750528菜單DIY一組,
看來很不錯!

网友:
我的是四電容,控制板5 mos管+外加12管228 mos管,25a恆流充電模組,供電是24v 10a變壓器!再一塊支援50a的電壓電流表!焊把線是50平方矽膠線!100平方的飛馬一體式點焊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