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昆盈 GX-Gaming SW-G2.1 喇叭控制主機不能正常開機

楼主(2025-03-20):
控制主機開機後82uf 400wv電容有156V
電源IC 7,8腳原本還有16v跟光偶的一腳有16V
現在是0V
其他電源我不會量測
有上網看維修開關電源的影片
都是3842電源管理IC
對於電源管理IC的工作方式還是不太懂
看這電源開關板子上的電源管理IC
第4腳是接地
7,8腳電壓也相同
上網也查不到IC的型號
不知道如何查修

外觀

外觀

電源板-1

電源板-1

電源板-2

電源板-2

電源板背面

電源板背面

其他

其他

這電源管理IC上面的字
BD5875 16DAG

電源板上電源ic-1

電源板上電源ic-1

電源板上電源ic-2

電源板上電源ic-2

网友:
156V  到 電源IC_PIN_8  那個電阻看一下  其餘...難

若是IC ... PIN腳功能我會賭上 LD5760   炸毀就斷了念想  直接換整個電源
https://www.leadtrend.com.tw/ima ... 020201217152153.pdf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 ... 1Ue6jZReaTSP8c9Gtf_

楼主:
謝謝SIMON1016大給的建議
我去買LD5760來換看看

网友:
1. 若有可調電供,也許可以參考音響的電器規格使用多少DC電壓?

2.確認供電是輸出兩種電壓? 圖二左側紅白黑線,確認輸出多少電壓?

若不清楚可以從這端加上小電壓供電給主板慢慢加大電壓。

供參考~改裝有風險,請自行評估或多多討論取得折衷方案。

楼主:
再次開機測量
真得很不知道為什麼
電源管理IC 7,8腳電源又有了
約14V但會一直降到12V
2腳是12V連接到光耦

回覆peter180

圖二左側紅白黑線量無電壓
應該是圖二左側的電容全部我都量無電壓

网友:
8腳HV沒啟動電壓
156v 經R接到8腳HV
R斷線

6腳vcc 電容沒電源 ic 當然不會工作

楼主:
回覆lkkseemi留言
電阻到電源管理8腳這段是導通的

楼主:
還沒買LD5760電源管理IC來試
有發現電源開關板紅白黑線接到聲音輸出主板
紅線+6V
白線GND
黑線VDC
不知道能用6V變壓器代替原本的電源開關板來使用嗎?
沒接VDC會有影響嗎?

聲音輸出主板2

聲音輸出主板2

聲音輸出主板1

聲音輸出主板1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還沒買LD5760電源管理IC來試
有發現電源開關板紅白黑線接到聲音輸出主板
紅線+6V

這款我有遇過,VDC是23V是給功放IC供電的,不給的ˊ話就是沒有聲音。(可以查看看功放IC的資料)

另外6V跟VDC是同一個變壓器出來的,正常來說同一個變壓器明明要出兩路電,不可能一路電壓正常,另一路完全沒有電壓,版大可以先查看看變壓器是否有斷腳(可能性很低,但不是沒有碰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款我有遇過,VDC是23V是給功放IC供電的,不給的ˊ話就是沒有聲音。(可以查看看功放IC的資料)

另外6V跟 ...

我手上有一台控制IC壞的報廢主機,版大如果有興趣 可以把電源板或者乾脆整台主機拿回去交叉比對看看

楼主:
謝謝nagual0921回覆我的疑問
我有需要你的報廢主機
我想查修看看

网友:
我覺得是IC PIN8 至150V 那個電阻出現問題 且極有可能是焊錫裂開了
重新加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nagual0921回覆我的疑問
我有需要你的報廢主機
我想查修看看

有好消息嗎? 過去幾天了

楼主:
回覆SIMON1016
電阻之前我有加焊跟量測阻值,應該是沒問題

回覆nagual0921
謝謝你送的電源正常主機,經過量測比對,發線電源管理ic有問題
怕拆正常的電源板上的ic後又異常或燒壞
所以上網買零件,看賣家還未出貨,可能要等很久

很抱歉沒很快回覆維修進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覆SIMON1016
電阻之前我有加焊跟量測阻值,應該是沒問題

怎麼不先掛上我的板子看看後面其他功能是否正常 再來研究呢? 萬一後面還有問題,這樣豈不是白忙一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麼不先掛上我的板子看看後面其他功能是否正常 再來研究呢? 萬一後面還有問題,這樣豈不是白忙一場

一直專注在開關電源故障這地方
沒注意到可以這樣測試

剛剛有測開機功放主板無法啟動功能
量測空載跟接功放主板VDC都有23V
空載另一組輸出是5V
接功放主板掉到3.9V
原本開關電源應該是要有6V輸出
不知道這狀況是否異常

楼主(2025-04-28):
今天換上買的電源管理IC LD5760
結果開關電源主板還是沒能正常供電
於是想取下正常開關電源主板的電源管理IC
交換測試看看
但是用熱風槍350度都沒辦法取下
不知道是不是熱風槍吹太久了
再測量正常開關電源主板的電源
原本正常的電源輸出都沒了
這結果讓我完全沒了維修動力
我想這次維修只能放棄了

謝謝nagual0921送的正常開關電源主板
我的維修能力實在是太差了
沒能修好這故障開關電源主板

也謝謝大家給的維修建議跟幫助

网友:
網路販賣的功放板可以考慮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換上買的電源管理IC LD5760
結果開關電源主板還是沒能正常供電
於是想取下正常開關電源主板的電源管理I ...

電源板我最低都開380,不行再往上調

大大要不要另開付費維修?或是送人但要發維修實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