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業的景氣應該應該很好

楼主(2025-03-20):
RF4 RF-7050Pro FO19

自從買了這一台體視顯微鏡,因為不用接螢幕,就比較有機會用到,不過後來為了提高距離加購0.5X 物鏡,反而立柱高度不夠了。
duke83 給了我另一組立柱,不過怎麼固定似乎都不會牢固,今天終於把立柱拿去做車床加工的工廠,請他們在其中一支鋁管攻內螺紋,不過問了附近兩家都有工作,最快的要我月初打電話問他有沒有空?

原來加工業的景氣很好,我應該入錯行了。

另一個問題,其中一支鋁管一定是要切斷的,我只要接長6~10公分就夠長了,太長似乎也不方便,到底我應該是斷靠桌面這一段比較好,還是斷上面那段比較好?

比較好的意思是比較牢固。

网友A:
我也有位加工業朋友  最近都沒空找我一起去嘿嘿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位加工業朋友  最近都沒空找我一起去嘿嘿嘿了

請問什麼是嘿嘿嘿?

网友B:
我在上個月也從日本買到二手 0.5X 物鏡,還能再與原有的 0.7X 物鏡串聯使用達到 0.35X。

換裝上後高度距離倒是沒有增加太多所以鏡架也完全合用。

老大的的鏡托應該能夠上下反過來裝才對,這樣就能提高鏡頭高度而不必再加長一段垂直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上個月也從日本買到二手 0.5X 物鏡,還能再與原有的 0.7X 物鏡串聯使用達到 0.35X。

我知道可以反過來裝,但是我組裝的時候發現反過來只能調節傾斜角度,並不能加高距離......,會不會我搞錯意思了?明天回去我再試一次看看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可以反過來裝,但是我組裝的時候發現反過來只能調節傾斜角度,並不能加高距離......,會不會我搞錯 ...

這樣可以嗎?

网友:
右邊吧,這樣接合處受力比較小,比較不會壞,
這個管很厚? 沒很厚可能沒辦法這樣做,如果是要接合應該是,一個管應該車小加工陽螺紋,
另一管配合加工內螺紋,這樣加工費用應該不低?我覺得不如找長的材料重新做一頭外螺紋
說不定費用更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可以反過來裝,但是我組裝的時候發現反過來只能調節傾斜角度,並不能加高距離......,會不會我搞錯 ...

如果只是要增加可調整的高度,只要請有車床的朋友重新製做一根如下圖的左邊支撐立柱即可,簡單又快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要增加可調整的高度,只要請有車床的朋友重新製做一根如下圖的左邊支撐立柱即可,簡單又快速。

如果是要重新做一支,那就跟大陸直接買一支就可以,大陸32mm 單根立柱最長好像是5X公分,一邊是公螺紋,一邊是母螺紋,可以接好幾支,都是加工好的,便宜又漂亮。

楼主:
其實我也是很掙扎,立柱接長的好處是日後可以掛其實裝置,像我另外一台還能掛小螢幕︰

https://bbs.pigoo.com/thread-42800-1-1.html

RF4 也有出掛在旁邊的熱成像儀......,不方便就是擋東擋西。

楼主:
有時候腦筋就是怪怪的,不知道怎麼想的?真的換過來就好了。

立柱根本不用那麼高,又省了一條小條的,其實開箱RF4 的時候ericchou 也有提到把座反過來試試?我當時想到在組裝時就有試過了,無法改變高度,那時候我的腦袋應該秀逗。
你再重提反過來時,又覺得是不是我沒注意到什麼?總之就是人老了都會猪腦袋........,我是說我啦!

※我覺得應該跟你A兩個鐵氟龍墊片裝上,換過來的轉軸部份磨的漆都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時候腦筋就是怪怪的,不知道怎麼想的?真的換過來就好了。

OK 的,本來就有多買放著也是放著。
缺點也可能有我先說,有些關節加上墊片會因為多了厚度而可能鎖不到定位變得容易鬆脫,

我只有下列三種(外徑x 內徑x 厚度),要哪幾個?還是每種都寄幾個給你。
28x18x2, 24x14x2, 24x18x2

查了購買價當初這些全部只要台幣二十元(不含運)

體視鏡真的很好用也很好玩,每次在用時都會忍不住想要再改改。
例如改投射燈、改手機架等等,花費不多就能讓腦袋變靈活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OK 的,本來就有多買放著也是放著。
缺點也可能有我先說,有些關節加上墊片會因為多了厚度而可能鎖不到定 ...

先謝謝你,不過請先不要寄喔!我先量看看跟我的合不合用再說,不合用的話也浪費。

痞酷網的會員應該很多人有買體視顯微鏡,大家應該多交流比較有好點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先謝謝你,不過請先不要寄喔!我先量看看跟我的合不合用再說,不合用的話也浪費。

痞酷網的會員應該很多 ...

牛就是被Wish拖進坑的....
但是... 真的是太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就是被Wish拖進坑的....
但是... 真的是太好用了!

後期我在用單筒顯微鏡時,相機的FPS 都要買60幀的,這樣快速移動才不會有殘影,而體視顯微鏡根本沒有這個問題,除非使用者要裝上第3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後期我在用單筒顯微鏡時,相機的FPS 都要買60幀的,這樣快速移動才不會有殘影,而體視顯微鏡根本沒有這個 ...

牛的 RF4 4K鏡頭... 一直都還晾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的 RF4 4K鏡頭... 一直都還晾著啊~

不了解晾著做什麼?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時候腦筋就是怪怪的,不知道怎麼想的?真的換過來就好了。

桌上的小風扇是要維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桌上的小風扇是要維修的?

哈哈!你已經注意到小風扇了,小風扇是好的,只是運轉時有點咔啦咔啦的聲音,可能馬達快掛了,忘了是買啥的贈品,在室內有點悶的話就吹一下,這種東西應該都是電池壞掉居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你已經注意到小風扇了,小風扇是好的,只是運轉時有點咔啦咔啦的聲音,可能馬達快掛了,忘了是買啥 ...

大部份電池都很爛!便宜的有刷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部份電池都很爛!便宜的有刷居多!

有刷也能做好,無刷也能做爛,就看廠商怎麼做?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了解晾著做什麼?

就.... 買了... 然後.... 用不到...
只上電試了幾次吧.... (苦笑)

网友:
4k真高級,我也有買一台,不過解析度沒這麼高,用幾次後,也是都放在旁邊長灰塵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就.... 買了... 然後.... 用不到...
只上電試了幾次吧.... (苦笑)

牛大現有顯微鏡裝備
若4K攝像頭只想針對 "微尺寸金金照"作攝影
建議再加點國父幫忙,投資兩個轉接鏡頭,作成像品質提昇。
一顆2X輔助物鏡 (物鏡與工作物距剩下3公分,距離很近)
一顆1X第三目齊焦鏡 (維持成像尺寸進入感光元件)
這兩個配件,目的是盡量使用光學放大,並將影像盡量填滿整個感光元件感之範圍,得到較好的解析度。

而其它維修應用須較大觀察面積時,恢復原廠配置即可。

若真要閒置4K攝像頭,或許好康報報售出轉現金,改投其它需求設備

2X輔助物鏡 (微尺寸金金照時加配,光學放大物件,工距剩下3公分而已)

1X第三目齊焦鏡 (微尺寸金金照時裝配,取代原0.5X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牛大現有顯微鏡裝備
若4K攝像頭只想針對 "微尺寸金金照"作攝影
建議再加點國父幫忙,投資兩個轉接鏡頭,作 ...

要拍金金照...
牛傾向把4K鏡頭放 好康報報 售出轉現金 ...
然後.. 買轉接環, 用數位單眼拍..

[出售] RF-4KC1 4K攝影鏡頭
一直閒置下去... 也不是辨法.... 看看有沒有人有興趣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