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ose SoundLink Mini 揚聲器 閃紅燈

楼主(2025-03-20):
我這個人就是個木耳!聽音樂只要沒雜音、沒破音,基本上就不會太要求,所以我家沒啥高級音響,這台Bose SoundLink Mini 喇叭小小一個要價不菲,用膝蓋想也知道我不可能買的下手?

這是一位好友(他也是痞酷網會員)送給我的,不過他拿來時就被拆過了,到底是他拆的或是前一位拆的就不知道了。

▼這是它的電池,我拿到時也是被撬開,就如下圖這樣。

▼裡面有兩個18650,不過有灌矽利康拿不出來,可能朋友也是在這一步打住了。

測量電路板上裸露的接點,可以確定兩個電池有壓差,一個大約3.9V,另一個約3.6V,排線有被重接過,不知道是朋友接的,還是前一任接的?這種高檔貨應該有鎖電池的機制。

這台是插Micro USB,它好像有個座,不過沒有帶過來,它的問題是插Micro USB會閃紅燈,也無法開機,Bose SoundLink Mini 閃紅燈網路一查很多人中招,BOSE 官網提到要更新程式......,哇咧乖乖,聽個音樂還要裝應用程式?不是藍芽一接就好了嗎?不知道有沒有會員有遇過這一台?

网友:
床頭音響的喇叭救星

可AUX、 藍芽輸入, 可APP simlink 控制 ,
售價120元成品,鎖上下板而已
已推薦幾個朋友使用

楼主:
其實我要問的是挖矽利康有沒有什麼好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實我要問的是挖矽利康有沒有什麼好方法?

就只有上面那層膠而已!直接挖出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只有上面那層膠而已!直接挖出來就好!

應該是底部有黏住拿不出來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實我要問的是挖矽利康有沒有什麼好方法?

我在朋友那邊看過使用音波刀(或稱 超音波切割刀)
本來是朋友的神兵  被老婆試用切割皮革曲線   此後雖然仍是朋友名下財產  但是由老婆監管

既然能切割皮革 韌性物質  應用在挖矽利康該值得嘗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是底部有黏住拿不出來呀!

從底部加熱呢?

网友:
這種膠融點應該很高,只能從底部切開了

网友:
細鋼條凹彎 剉磨  一支鐮月彎刀(雙刃)  發揮考古精神慢慢開挖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朋友那邊看過使用音波刀(或稱 超音波切割刀)
本來是朋友的神兵  被老婆試用切割皮革曲線   此後雖 ...

電池最底下有矽利康,兩顆18650 深度,也就是刀片要薄,才能沿著旁邊插入,刀長差不多要4公分,而且到底部要能夠彎曲,我看過的超音波刀片不是這樣。

楼主:
加熱電池塑膠盒先受不了,我看我用痞酷鏟慢慢挖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實我要問的是挖矽利康有沒有什麼好方法?

縫隙是吧,我這把專門的,還帶有弧度耶。
輕輕鬆鬆就把凍甲,阿不是,矽利康剪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縫隙是吧,我這把專門的,還帶有弧度耶。
輕輕鬆鬆就把凍甲,阿不是,矽利康剪開。

雷大不了解我的意思!

楼主:
▼電池挖出來了!真慘!都挖破皮了。

▼清理電路板上的矽利康費了不少時間。

▼LG 的電池LGABB41865,就是底部黏矽利康才挖不出來。

▼想要吸錫才發現吸嘴噴走了,到現在還沒找到。

楼主:
▼這4條色線我拿到就是這樣焊的,不是我加焊的。

▼想把小板拿下來看有沒有焊好?才動到板子,其中一個插座就快掉下來了。

挫賽了!兇手肯定不是我,Bose SoundLink Mini 揚聲器也太兩光了,才動一下插座就掉下來了,趕緊打包列入待修區。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4條色線我拿到就是這樣焊的,不是我加焊的。

插座/FFC FPC排線  這類不是常見的機構件 最是令人心驚膽顫
要是遇上訂製型(非標準型)這意味著難入手 作業手法走向細膩  很磨人

网友:
好奇都用上FPC接頭了,電源線怎麼不用接頭連接,

网友D:
這款我遇很多,這款設計很腦殘,電池綁著小板沒辦法直接替換,所以很多人都會直接剪電池線,只要電池線剪下去,1000%換電池不會好

更換電池的SOP是全都分解開,然後電池跟電池小板取下之後,用烙鐵或者熱風槍把電池拆焊下來替換電池芯在装回,最後用傳輸線連接電腦 UPDATE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款我遇很多,這款設計很腦殘,電池綁著小板沒辦法直接替換,所以很多人都會直接剪電池線,只要電池線剪下 ...

這幾天要忙工作,過幾天再戰這個BOSE 小音箱。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電池挖出來了!真慘!都挖破皮了。

吸錫器的吸嘴,是因為太鬆,很容易噴走嗎?

我之前買了一枝便宜山寨貨。
收到以後,第1個驚奇點,哇,好大好長。

第2個驚奇點,哇,送這麼多吸嘴。

有一天閒來無事,想換換看,掯,很緊很難拆...
最後是找來一枝細長鐵棒,從裡面用力向外戳了好幾次,終於頂出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吸錫器的吸嘴,是因為太鬆,很容易噴走嗎?

我之前買了一枝便宜山寨貨。

我的是日本goot 的,我剛買的時候也很"緊",我"捅"了幾十年你說還緊不?
我怎麼聽起來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