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有什麼簡單的方法可以開一個TYPE-C 的孔?

楼主(2025-03-21):
我用兩光牌游標卡尺量TYPE-C 的母座大約是3.2*8.8mm,若想在鋁板開個孔,請問大家用什麼方法開比較簡單且漂亮?對了!不要用特殊工具優先。

网友:
拿不要的TYPE-C ,燒紅燙一孔,就出來了

网友:
單純充電孔?

网友A:
我是有買不少這類的TYPE-C母座!
這種比較簡單!
鑽個圓孔就好了!
還帶充電指示燈!

网友B:
找附近有工具的人幫忙開孔
選我正解…

网友:
這個做法感覺很完美!
https://b23.tv/qWfjsS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有買不少這類的TYPE-C母座!
這種比較簡單!
鑽個圓孔就好了!

我只是想知道鋁板上面開一個TYPE-C的孔最簡單又漂亮是用什麼方法而已,因為我用的方法是用3.5mm的鑽針鑽一排,然後鑽針左右擺動把孔擴出來,最後用銼刀磨平........,只是很難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附近有工具的人幫忙開孔
選我正解…

是用什麼工具啊!

网友C:
這種接頭會不會比較醜啊?但強度一定沒問題。

网友D:
上銑床開長孔~保證漂亮~拿直徑3.3~3.5
雷射廠不喜歡切鋁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知道鋁板上面開一個TYPE-C的孔最簡單又漂亮是用什麼方法而已,因為我用的方法是用3.5mm的鑽針鑽 ...

厚度低於1mm  可用學生雕刻刀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知道鋁板上面開一個TYPE-C的孔最簡單又漂亮是用什麼方法而已,因為我用的方法是用3.5mm的鑽針鑽 ...

手動鑽一排孔,再修平,註定不會好看到哪裡。
不過鑽完後要修平,用銑刀會省事一點。
六角柄,我只找到6mm的;如果3.5mm的,要找圓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接頭會不會比較醜啊?但強度一定沒問題。

這是現成的?
這樣也是跟裝一個插座類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銑床開長孔~保證漂亮~拿直徑3.3~3.5
雷射廠不喜歡切鋁板~

這種"工具"個人就無能為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厚度低於1mm  可用學生雕刻刀

這個方法就算可以我也不適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動鑽一排孔,再修平,註定不會好看到哪裡。
不過鑽完後要修平,用銑刀會省事一點。
六角柄,我只找到6 ...

用銑刀,也是用電鑽嗎?

网友A:
做個小模具,跟搞修邊機開孔一樣的方式,這會不會比較方便,哈!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銑刀,也是用電鑽嗎?

映象中, Wish大有鑽台..
牛的做法是, 上鑽台, 用鑽尾開三個洞, 然後再換銑刀把三個划(劃)開..

用吊鑽或是電鑽都能開, 但會比較抓不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個小模具,跟搞修邊機開孔一樣的方式,這會不會比較方便,哈!

哈哈!我又開始為了喝牛奶而養一頭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又開始為了喝牛奶而養一頭牛。

還好吧!用電木去修一個完美的開孔模板!以後就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映象中, Wish大有鑽台..
牛的做法是, 上鑽台, 用鑽尾開三個洞, 然後再換銑刀把三個划(劃)開..

這個方法跟我開孔的方法差不多,只是後半段換銑刀,我再來買支銑刀試看看。

网友H:
看到你這一篇,讓我覺得我應該要有這個,雖然我沒有鑽床.

鑽床變銑床雙向移動台鉗工作台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是現成的?
這樣也是跟裝一個插座類似

記得好像是 RMB 5 元左右,看看照片就懂了!
還是要先挖個矩形孔,手工不漂亮沒關係,接頭放進去 2mm 螺絲鎖上去就看不到瑕疵了。

上週想銑片這樣的壓克力,作為機器螢幕的顯示窗口

本來想買這台來加工

看一看想一想後決定發包給中國人賺,今天收到了(保護膜未拆)
共給了七片,花費 RMB 32 元。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到你這一篇,讓我覺得我應該要有這個,雖然我沒有鑽床.

鑽床變銑床雙向移動台鉗工作台

我好像有一台類似這台的工具喔!明天來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記得好像是 RMB 5 元左右,看看照片就懂了!

還是要先挖個矩形孔,手工不漂亮沒關係,接頭放進去 2mm 螺 ...

看到你這篇讓我想起去年也買了一台類似的迷你鋸台,時間過去快一年了還沒拆開。

微匠台鋸機械

不過我查了賣家賣的都是沒有銑刀,明天來開箱看看好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這個方法跟我開孔的方法差不多,只是後半段換銑刀,我再來買支銑刀試看看。 ...

要在塑膠件上開孔的話.. 用木工用銑刀就可以了!
木工銑刀其實也是能鑽孔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到你這篇讓我想起去年也買了一台類似的迷你鋸台,時間過去快一年了還沒拆開。

有了這台要開各種孔都簡單了。

但我還是選擇用小電鑽與一組銼刀就能解決開孔問題,想要有效率一點就多加一把線鋸。
以前唸書上實習課的第一堂就是鉗工,不翹課或摸魚現在終生受用。
我到現在還是無法想像瑞士鐘錶廠的學徒就是從手工製造手錶齒輪開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在塑膠件上開孔的話.. 用木工用銑刀就可以了!
木工銑刀其實也是能鑽孔的! ...

1F就說了是........鋁板

网友:
用機械固定,然後用齒輪(螺桿)來調整位置才會銑出漂亮的孔,

光靠手的力量很難對抗反作用力。

不然只能銼刀一點一滴慢慢雕。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到你這一篇,讓我覺得我應該要有這個,雖然我沒有鑽床.

鑽床變銑床雙向移動台鉗工作台

這台不知道能不能當銑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了這台要開各種孔都簡單了。

我以前好像有你照片這台,不過當時我也是當它是鑽床使用。

▼迷你鋸台開箱了!

▼有些配件是放在上面。

▼包裝不錯吧!還有保麗龍其中一邊4個角落有防撞塑膠,不明白為何不8個角落都裝?

▼打開就這樣。

▼看起來是做的很精細。

▼有多種鋸片,大白鯊切磨片有6片,其它只有1片。

▼附的電源是24V 15A 鋁殼電源。

得找時間把它裝起來鋸鋸看效果如何?
這台已經來我家快一年了,今天才開箱,想不出來當時買它來是要鋸什麼?

网友H:
引用 楼主:
這台不知道能不能當銑床?

這絕對可以銑出漂亮的Type-C開孔.
3mm銑刀,中心銑穿後,X軸兩邊銑到8.8mm,Y軸進0.2mm,X軸再走一次,就很漂亮了.

感覺Y軸只有50mm不太夠,因為總重6.5Kg,不是很重,需要固定鎖在鑽床上,50mm能加工區域受限.
若是我買,會選 8吋 X * Y => 170mm * 160mm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絕對可以銑出漂亮的Type-C開孔.
3mm銑刀,中心銑穿後,X軸兩邊銑到8.8mm,Y軸進0.2mm,X軸再走一次,就很漂 ...

所以它就是一台小銑床嗎?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所以它就是一台小銑床嗎?

並不是~ 這只是進料滑軌,硬將鑽床當銑床用.
鑽床只有Z軸受力,而銑床X,Y,Z軸都受力,所以銑床的傳動軸相對比較粗,剛性強,精度高,不像鑽床的鑽頭轉動的時候好像會晃,而且X,Y,Z軸都可以單獨進料切銷.

結構差這麼多

銑床套筒夾頭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並不是~ 這只是進料滑軌,硬將鑽床當銑床用.
鑽床只有Z軸受力,而銑床X,Y,Z軸都受力,所以銑床的傳動軸相對 ...

長知識了!那我貼這台跟你22樓貼的那台是功能一樣的東西對嗎?

网友:
再把虎鉗鎖上去就一樣

网友I:
通常這種 手工藝開一兩個還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通常這種 手工藝開一兩個還行

刻磨機我有,不過用在開很工整的地方很困難,應該是我的技術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刻磨機我有,不過用在開很工整的地方很困難,應該是我的技術不好。

要快速簡單好看就做個 "靠山" (模板) 銑邊, 類似木工的修邊刀功能.

网友J:
線鋸 應該可以開好~
手動開一個應該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線鋸 應該可以開好~
手動開一個應該還好。

用線鋸開TYPE-C 孔對我來說應該不困難,不過結果一定是自己看了都難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