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E410MA 拆SSD不開機求點位圖

楼主(2025-03-22):
ASUS E410MA 原本可開機抓不到內建EMMC SSD,之前修過其他型號都是拆掉就好,
這台拆掉後直接不開機,按電源鍵沒反應,無維修思路,
附主板電壓與阻值,求指導或點位圖。

网友:
點位圖試試看

E410MA 3.1.rar

138.38 KB, 下載次數: 17

點位

楼主:
我試試看,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