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DIY超級電容點焊機菜單

楼主(2025-03-22):
1.簡易式超級電容點焊機控制板含超級電容

個人偶爾DIY的賣家的配件,控制板+電容+5a降壓充電板,0.2mm鍍鎳是沒問題的!
2.600w 最大25a 可調降壓恆流充電板
若是5.4v 25a充電的話150w以上的開關電源供電就可以了!

3.30v 30a/50a 數顯電壓電流表
這是用來方便觀察電容電壓和充電電流的!可有可無!

其他的進階配備就焊把線(線徑越粗越好,越短阻值越較(太短也不方便最短60cm))、點焊筆(有便宜的,當然也有專業用的)、紫銅條或鍍鎳紫銅條(連接mos板和電容用)

先po這些資訊,其他有想知道的部份在發問吧!
另外防炸管的保護可以參考以下這個照片!
電容、tvs、電阻(我自己有加大功率tvs、大功率電阻)

网友:
大大DIY精神真的很厲害.現在網路已經有便宜的點焊機可以買到.但DIY無價

网友A:
我才剛剛買一套24顆的配IRLˋ40SC228,炸的一蹋糊塗

网友B:
DIY的就是棒,如果有辦法搞到電路圖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才剛剛買一套24顆的配IRLˋ40SC228,炸的一蹋糊塗

我當初改線徑、改粗點焊筆也是炸不少次!
研究防炸的一些資訊後,在加強一下!
目前已經穩定使用一年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Y的就是棒,如果有辦法搞到電路圖就好了。

啥電路圖?控制板?

楼主:
變壓器點焊機

网友:
看到這篇又想到有工作還沒做完。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264-1-1.html

其實這片大致上就修好了,不過需要功放板才能使用,我想看看來做個幾管的?

楼主:
https://youtu.be/XXkOMZSNn3A?si=fTYnPRH59TAlugmF

网友:
heero750528您好,
      請問您是如何將超級電容的電容量快速放空?

楼主:
我用負載儀!

网友C:
超級電容要把電量完全放空(0V),還是只要電壓低於多少,即可安全操作串聯或併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級電容要把電量完全放空(0V),還是只要電壓低於多少,即可操作串聯或併聯? ...

完全放掉在操作會比較安全,不然那個短路電流是很大的!
不過一般買回來的超級電容,賣家是都會放完電才會運送的!

网友D:
請問充電的電源供應器在連接法拉電容間 , 有串電阻器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充電的電源供應器在連接法拉電容間 , 有串電阻器嗎 ?

恆流充電模塊不必串!
我自己也有試過5v40a的電供去串黃金電阻,
結果充電電流並不是很理想!
還是大電流的恆流充電模塊比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