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車的東西要先收好,改天買好材料才不會又找不到。

楼主(2025-03-23):
01. heero750528 送的透明小行動電源,等待買材料。

02. 朋友送的充電器,上蓋已打開,電池不耐用,無線充電磁芯盤有破裂,黏在電池上,等待適合拆機件。

03. 拿到時已被拆修過,電池有壓差,均衡後插Micro USB 一樣閃紅燈,按電源按鈕無法開機。

Bose SoundLink Mini 揚聲器

网友:
我會用夾鏈袋+便利貼標註,
免得想修時,想不起來到底壞在哪裡

网友A:
磁粉芯  其實是比 玻璃  還要易碎
要拆時不能扳磁粉芯
我想 用絲線割發泡棉  或許比較有成功機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粉芯  其實是比 玻璃  還要易碎
要拆時不能扳磁粉芯
我想 用絲線割發泡棉  或許比較有成功機會 ...

無線充電的磁芯盤背面都有貼雙面膠,這種膠很黏,有可能是朋友太用力了,但是也有可能是新品就破裂,這台是先裝磁芯盤,然後再封上蓋,很有可能就這麼一壓就破了。

楼主(2025-05-13):
這篇第一項之前已經完修,有發上論壇維修實例,也用了好些天了都沒啥問題。

今天看了一下第二項帶無線充電的充電器行動電源。
這台仔細一檢查發現電池居然是好的,它是壞在充電板上,不過我看了一下充電IC 編號實在不想動手了。

這片充電板主晶片是使用IP5306 +ETA9742,它們都沒有快充。

修好了似乎也沒有啥用,我來問看看朋友有沒有類似這種"造型"的快充板?找的到再拿來改一片好了。

所以先又收起來~~~

楼主:
朋友上星期打電話說他有一片跟這篇很像的快充版,是從故障機拆下來的,就拿來給我"合看看"?

▼原板是用2.0插座,所以要把它焊過來。

▼朋友拿來這片的確是快充,不過只有一個USB A,有快充至少有點動力,先接上電池試一試?嘿!正常的。

▼這兩個QFN-24 晶片編號沒見過,不過應該就是充電晶片,或許一顆是供USB A、TYPE-C 快充,另一顆給無線快充。

那就組起來吧!說真的非常難組合,好在原本的電池沒壞也不用拆無線充電磁盤,不然就更麻煩了。

▼插市電就能充電,當然也能從USB A或TYPE-C 充電。

上圖應該顯示92的,但是數字LED 個位數a段不顯示......,我好像有這種LED,不過真的不想再搞了,下次應該就是電池壞了,有拆再順手把LED 換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