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一下一般烤箱能不能用來烤pcb

楼主(2025-03-24):
最近有購買一台迅維360T 能BGA大型核心
不過像ps3主機板這類比較大型電路板還是鼓包
明明有在鐵板燒上120烤24h上bga拆無鉛 到21x就開始鼓包
想說能不能買一般烤箱用120c烤24h烤乾電路板水份
還是有什麼推薦可以烤板好辦法

网友A:
上BGA機台前,一定要用熱風乾燥箱,基本上才能有效烘乾
烤箱可能不適用這樣,加熱原理貌似不一樣
烘乾時間要抓12 ~ 24 小時 (我自己是抓16H)

施作前都會察看當前空間的溫度濕度,去動態調整BGA的溫度曲線
一定要充分乾燥,台灣空氣都很潮濕,只要稍微沒有乾燥,上BGA必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BGA機台前,一定要用熱風乾燥箱,基本上才能有效烘乾
烤箱可能不適用這樣,加熱原理貌似不一樣
烘乾時 ...

這台很貴吧?因為做一般bga顯卡或筆電主板還可以用鐵板預熱台加熱120跑24h
Ps3主機板大型真的沒辦法 沒錯到拆顯卡到21x就鼓包 還是老哥能幫忙代為烘乾主板 我付代工費

网友:
Q大的設備越來越專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台很貴吧?因為做一般bga顯卡或筆電主板還可以用鐵板預熱台加熱120跑24h
Ps3主機板大型真的沒辦法 沒錯 ...

你可以寄送一張PS3的板子來看看~我可以順帶拔核心,或是你要加焊就好了?
烘乾乾燥箱大約5K左右~要找代購去購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寄送一張PS3的板子來看看~我可以順帶拔核心,或是你要加焊就好了?
烘乾乾燥箱大約5K左右~要找代購 ...

你在哪邊呢?有沒有連絡方式呢?

网友:
烤箱跟熱風烘乾 差異在一個有風循環 一個沒有
一般電熱燈管烤箱不好控制(3~8L小烤箱)。
15~30L 旋風烤箱 可以改 加顆溫控器 K型熱電偶 SSR固態電驛 定時器。
不過 1萬元以內 我建議買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