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wish 又在掃黃了~~

楼主(2025-03-25):
主角是兩台GPS-3303 3Ch 電源供應器,這兩台都是我的,不過都是朋友請我修就變成我的,第二台甚至放了3年有了,昨天利用時間準備掃黃。

▼拆機過程就算了,把面板給拆下來,壓克力是用卡扣固定,撬一下就開了,旁邊都是黃的。

▼接著要除膠洗乾淨,這一點很費時間。

▼第二台(就是放3年那台)更黃。

▼端子無法只拆掉前端發黃部份,又不想整支浸泡,想了一個點子。

▼看看我端子怎麼泡。

▼泡面板是在回收區撿的塑膠蓋子,剛好可以放兩片。

▼台中有出太陽,拿到頂樓去曬太陽,昨天泡了3小時左右太陽下山了,今天我要工作沒去理它。

▼這次是用工業用的過碳酸鈉,效果比之前那瓶試藥級的效果差,要倒很多才有點效果,今天下午去看的時候,浸面板的盆子透明膠膜已經被風吹跑了,乾脆把不包了,直接就浸泡著,效果不錯吧!

▼不過端子似乎效果不夠,再補些過碳酸鈉看看。

別理它了!明天讓它再曬一天太陽看看效果。

※用杯子壓著不好,因為會有陰影,應該換個小重物比較好。

楼主:
等一下要出去工作了,先收一個下來。

网友A:
這就是江湖術語[洗白上岸]的意思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就是江湖術語[洗白上岸]的意思嗎

洗不洗白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少了一個按鈕,應該是第一晚風吹掉膠膜時一併掉了,也有可能是被昨天被鳥叨走了......(有可能嗎?)

楼主:
烏骨雞學姐撿到了!

找到小按鈕真是高興,偷偷告訴大家,我還跳上鄰居頂樓去找.......

楼主:
傍晚把第二台面板(也就是最黃那台)拿下來了,仔細看還是有一點,不過因為盆子無法蓋住,導致熱度上不去,索性不泡了。

面板白回來了,但是按鍵前端最黃的部份還沒全白,跟旋鈕再泡一天看看吧!

网友B:
那塑料應該是ABS,雖然洗白了,但我覺得塑膠會更快脆化,
要是我就擦一擦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塑料應該是ABS,雖然洗白了,但我覺得塑膠會更快脆化,
要是我就擦一擦而已。 ...

網路查的到有人說塑膠漂白之後會再黃回來,也有人說除黃之後塑膠變脆,其實網路上傳的事情真真假假,自己試過最準確,如果一段時間又黃回來,這要看"一段"是多久?1個月?6個月?還是1年?如果是3年,那買新的也差不多這個時間就變黃,變黃就再來漂白一次也無不可。
如果是變脆了呢?儀器就擺在桌上,也不是像電動工具會掉落碰撞,不知道變脆會變怎樣?我想到以前的Viewsonic CRT螢幕,它的外殼幾年就自然碎裂,說是環保材質。

其實我實驗把發黃的塑膠漂白之後,只要又再度變黃或變脆或其它問題,我也會上來跟大家"分享"這真實的經驗教訓。

在這個真假難辨的時代,對於未被證實的事情,我們更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楼主:
這兩天台中的天氣沒太陽,沒辦法曬就先休息,不過我的真腦袋有點問題,我明明只是想把發黃的漂白,綠色也不是白的我為什麼也丟下去?

挫賽了!現在綠色的變成這樣有沒有辦法染回來?還是要拿去噴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兩天台中的天氣沒太陽,沒辦法曬就先休息,不過我的真腦袋有點問題,我明明只是想把發黃的漂白,綠色也不 ...

拔下按鈕看內孔顏色也與外部相同是綠色
代表它是均質染料塑粒融熔射出成型
若是這種材質可作表面拋除退色層,露出底下的有色層料
或明火燒除氧化退色表層,類似速克達機車黑色塑料板退色還原方式處理
以上風險自負,搞壞了小弟不負責

网友D:
熱風槍烤一下~就會變回綠色了~別失手烤到變形
.....變脆這個問題嘛....就看廠商良心~配方內碳酸鈣加得多的~確實會比較容易劣化碎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拔下按鈕看內孔顏色也與外部相同是綠色
代表它是均質染料塑粒融熔射出成型
若是這種材質可作表面拋除退色 ...

▼裡面也是綠色的。

▼不過用熱風槍吹過完全沒有作用,也有可能是我過於小心沒有吹太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熱風槍烤一下~就會變回綠色了~別失手烤到變形
.....變脆這個問題嘛....就看廠商良心~配方內碳酸鈣加得多的~ ...

我有一台舊的FLUKE 的桌上電表的按鈕就是自動變脆碎掉,早期的環保材質的確是"好手段"。

這台BAKKO PS-305D 的旋鈕有兩個前端是紅色的,那是我換上的,原本的旋鈕被我一拉就破了。
BAKKO PS-305D

网友D:
要吹到材料熔點附近才有效~玻璃轉化點跟熔點的區間其實不大~所以溫度不好控制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吹到材料熔點附近才有效~玻璃轉化點跟熔點的區間其實不大~所以溫度不好控制啦~ ...

把這顆當成"玉石"按鈕好了......,或許有人看到會出高價收買,我就發財了。

楼主:
前幾天的兩個塑膠機箱上蓋都變黃了,就想趁著大太陽漂白一下,結果曬了兩天變成這樣。

這兩個蓋子比較大,要整個泡就得用大盆子,想到網路上有人把衛生紙放在上面,把除黃劑噴在上面,再用保鮮膜包起來曬,這兩片就是用這個方法,不過我發現不行,衛生紙噴濕後再怎麼樣也不可能平整,最後就是結果就是如上圖這樣,看來只能整個放下去泡才行。